还是单片机,用开发板一直找不到单片机,坏了哪个部件?

楼主(2022-06-22):
问题是这样,前天装单片机的时候,有个很讨厌的人打电话过来,絮絮叨叨,结果似乎是把51单片机前后颠倒插到开发板上了,结果按开发板上的自锁开关也不亮。感觉CPU有点热,一看开发板的背面。5.5接口(输入5V那里)有火星。就检查发现了问题。改正过来后,没有上述不正常的现象了。但是ISP下载序一直找不到单片机。1、是不是单片机烧了,还是开发板烧了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56.mp4?2,我把开发板单独供电,那么下载器哪里是不是就不用插5V供电到开发板那里的5V了?
还可能哪里故障?怎么排除?

网友A:
换一块新的单片机上去试试呀。
手上不会只有一个芯片吧??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56.mp4

网友B:
下载程序时单片机不要上电。

网友C:
感觉不大好,估计MCU同志挂了或者RS232芯片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程序时单片机不要上电。

就是只用单片机自己的供电,下载器不给开发板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块新的单片机上去试试呀。
手上不会只有一个芯片吧??

本来有三块,但是前段时间因为太忙,有一次转移自己物品,记不清放哪里了,昨天晚上下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大好,估计MCU同志挂了或者RS232芯片挂了。

开发板5元左右,单片机4元,已经重新下单,不行再说下载器的事

网友D:
是串口下载的话,可以用根线或跳线子短接下载线的TXD和RXD,把软件切换到串口调试,在发送区发送字符或数字,看接收区能不能显示,即可判定下载线的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串口下载的话,可以用根线或跳线子短接下载线的TXD和RXD,把软件切换到串口调试,在发送区发送字符或数字 ...

就是串口下载。我有杜邦线,插上后,用串口助手试试,

楼主:
这是串口下载线,几元钱的货。

楼主:
看来,串口下载器没有事。

楼主:
对了,这个是刚把装反的CPU改装过来之后,通过杜邦线把二极管到了P2.4到开发板的负极上,二极管直接亮,还没有代码呢,是不是cpu已经挂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了,这个是刚把装反的CPU改装过来之后,通过杜邦线把二极管到了P2.4到开发板的负极上,二极管直接亮,还 ...

可以分别正反测一下各个IO口对地(对电源脚)的电阻值是否有异常,八个IO口的阻值应该是一样的,这样可以初步判断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分别正反测一下各个IO口对地(对电源脚)的电阻值是否有异常,八个IO口的阻值应该是一样的,这样可以 ...

感谢!原来正负极接反,会不会所有的IO口一起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