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电饭煲有些怪

楼主(2022-06-22):
      前天下午接修一台奔腾电饭煲,故障现象为烧不开水。检查发现电源部分降压电容由1uf降为0.26uf,换后故障依旧。经测试上下盖传感器热敏电阻均正常,电压也都对。
      反正电源板上的元器件不多,干脆拆掉全测试一下,经测试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装上后再一试,电饭锅正常了。本来我想再试一天的,可顾客要的比较急,前天傍晚就来取件,说她回去自己试,有问题再送来。
      这位顾客每天上下班从小店前经过,可再也没来找我,看来电饭煲正常了。

网友:
也许就是焊点问题,你重新焊接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
就这样修好了,坏东西怕师傅

网友:
如果这样就好了的话,估计还是哪儿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
有些就是欠拆,你拆装一次就好了。又是发财电容惹的祸。

网友A:
这个105的电容,不就是阻容压降的电容嘛,给后面电路IC、继电器用的

这个容量变小,很正常,会造成电压不稳、电压不够,特别是继电器启动时,压降更大

很可能是压降原因,电压不足,导致继电器时通时断,那发热盘的温度自然就上不去,还怎么烧开水煮饭?????

网友:
换降压电容,建议用断锯条快口刃刮一下电容脚,再搪锡,再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105的电容,不就是阻容压降的电容嘛,给后面电路IC、继电器用的

这个容量变小,很正常,会造成电压 ...

问题是换了以后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换了以后故障依旧、、、、、、

不太可能吧,换完电容故障依旧...............

通常这种故障,直接换105电容就OK,哈哈..........属于捡漏的钱...........

网友:
虚汗了。。。加焊之后好了的事例好多。

网友:
这位顾客不够意思,既然每天上下班从小店前经过,那电饭煲使用后正常不正常。应该回个话。

网友:
这种毛病多发生在使用了几年的电饭煲上。我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查遍零件没发现明显坏的,有时又自动好一阵子。故障原因一是焊点因长期发热有
细小的裂缝,二是继电器触点因长期多次合分火花烧黑,造成有时通有时接不通。所以先普遍补焊一下,若仍是时好时坏则更换继电器。

网友:
还是电容惹的祸,无兄真有技术。

网友:
继电器线圈的焊脚很容易造成脱焊,再放大镜下看焊锡有一圈印痕,多堆点锡就好了。(凡是有电感线圈接脚都要检查)。

网友:
感觉还是河版先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
应该修好了,放心吧..............

网友:
这小故障那能难到老师傅!

网友:
电容的质量问题,

网友:
元器件有虚焊,重装一遍好了。

网友:
用计量插座,测一下电饭锅工作时的功率是否正常。我曾修过一台,就是这样测出继电器出问题,更换后就真正修好

网友:
烧不开水主要感温问题,NTC无问题就锅底和中间感温接触不良
电容容量减少会引起数码管显示闪烁,自动关机
继电器接触不良,时间变长,因温度没达到不会关机
小家电基本很少虑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