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了南京天宇MF47W表头的线性准度问题

楼主(2022-06-22):
从厂家买了一套该表的表头总成,顺带和厂家的要了几个配套的游丝,开始以为游丝力矩不行,然后给开始的表头换了一套厂家送的新游丝,上下游丝都换了,所换游丝同心度、水平度及圈距都接近完美,新换的游丝力矩比原来的小,调表头磁芯到最底也不够,于是吸附了一块小铁片后解决,但是安装回去线性还是老样子。

过了几天没事把新买的表头的磁钢拆下换到原来那个表头上,全程直流电压线性立马就非常优秀了,整数电压全程压线。

网友A:
解决表头的线性问题,首先要知道线性问题是与哪些因素有关才行。
我们知道,磁电系的表头,通常都是由一个固定的磁场系统再加上一个可以运动的线圈组成,这个可以运动的线圈我们通常称为动圈,动圈用轴尖或者是张丝等固定在磁场系统中,只允许一个转动的自由度,靠游丝或者是张丝本身的弹性力来平衡电磁力,这样就能借不同的转动角度来指示不同的电流值。
游丝或者是张丝的扭矩与转动角度的关系是由胡克定律决定的,这个关系理论上是线性的,实际上也是线性的,至少在可测量的精度范围内是这样,当然游丝不能碰圈什么的,即使圈之间的间距什么的不那么标准也没有问题的,关键就是不能碰圈。
另外,动圈的转矩是与电流的大小成正比,也与磁场的大小成正比。如果在磁场的大小是一个定值时,则表头的转动角度就是与电流的大小线性相关的。
所以问题 的关键实际上就只有一个了,就是如何保证在动圈的转动范围内保证是定值,大家知道在实际上是用铁磁物体做了两个东西,一个是中间的圆柱体,另一个是外面的两个极靴,由于铁磁性的极靴和铁芯比空气的磁阻小得多,磁力线大部分都是通过这两者,最后在极靴与铁芯之间形成了一个从中间向外的辐射状的磁场,这个磁场的方向始终是与动圈的一边垂直且是径向的,中间的磁隙间的磁场大小基本上是均匀的,但在边缘还是有变化的,原因这里就不分析了,我们主要关心的是中间部分的磁场是不是均匀。如果中间的磁隙的是均匀的化,磁场的大小基本上也是均匀的,但在实际上,中间的那个铁芯不能完全是在极靴的正中,造成磁隙的间距有所不同,不是均匀的,这就是造成表头线性 不良的最大原因,知道了原因,我们就知道如何调整线性了,如果铁芯是严格的与极靴同心,理论上磁场的线性是由这两样东西加工的精度保证的,通常这个的加工精度是没有问题的,最主要的原因安装精度的问题,中间铁芯是通过单边连接在动圈支架上的,而这个支架是通过螺丝固定在表头底壳上的,螺丝孔与螺丝之间是有间隙的,由于磁性很强,磁力非常大,通常我们在安装时这个支架会给吸到一边的,这就是最主要的线性 不良的原因。
工厂生产时,安装前是不给磁铁充磁的,这个时候安装就比较容易保证同心,安装好了再充磁的。我们业余时没有这个条件,可以用斜楔子来调整这个间隙。这个间隙小了,磁场就大,这一段的灵敏度就高,同样的电流大小转动的角度就大。
因此,我们可以把表盘刻度均匀的分为三段,看一下这三段的灵敏度的大小,哪一段大了,就要减小这一段的间隙,要注意的是最小间隙的地方,180度的对面间隙就最大了,用楔子可以测量间隙大小,也可以轻松调整大小,大家调试几次就有经验了。调整时,螺丝不能完全拧紧,但也不能完全拧松,要松到可以用楔子调整,但也不会自己给吸到一边,慢慢调整直到线性自己满意后再完全把螺丝拧紧。
这里要说明一下,我们的表盘刻度有的时候就不是完全线性的,当然低精度的表是完全线性的,特别是万用表的表盘好像有的是有5种的不同线性的,然后是根据几个点的数据偏差,选择一个最佳的表盘,我们没有办法再选了,就只能按照这个表盘来调整了,大家也可以选5个值测一下实际值,找到正偏差最大的那个点,用楔子测量一下那个位置的磁隙的大小,肯定是一边大一边小的,用楔子把那个小的地方间隙调整到和另一边样就可以了,当然要再与表盘核对一下。
我手上的表的线性都这么调整过,线性是非常满意的。

网友B:
关键这事,总结出来原因没有?

网友C:
细活,厉害,高手啊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D:
换游丝换一次失败一次,已经不敢弄了,还是买表头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游丝换一次失败一次,已经不敢弄了,还是买表头算了

多操作几次就能把握住了  焊接时最好用尖头调温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细活,厉害,高手啊

这其实没什么技术含量  就是个熟练活  还有要想玩好就需要配套齐全的游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表头的线性问题,首先要知道线性问题是与哪些因素有关才行。
我们知道,磁电系的表头,通常都是由一个 ...

这种理论只适合过去的那种老表,新表的磁钢孔位和塑料框架模具都是非常准确的标准件,我给厂家人员看了一下,关键是中间的那块稀土永磁铁粘的有点不是非常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理论只适合过去的那种老表,新表的磁钢孔位和塑料框架模具都是非常准确的标准件,我给厂家人员看了一 ...

螺丝孔位通常的间隙都至少有0。2MM以上的,比较M3的螺丝打的孔标准的就是打3。2的孔,再加上螺丝的外径实际上只有2。9,甚至少的只有2。8,螺丝与孔的间隙还是比较大的,要知道通常磁隙就只有2-3MM,变化0。2-0。3MM就是变化了10%,这个误差足够影响纯性了。
现在的内磁表的芯柱实际上是两个软磁靴夹一个方形的磁铁,因为软磁靴的磁阻比空气足够低,因此,中间的磁铁即使有一些位置偏差实际上对两个极靴的表面磁场影响是几乎没有的。
我的这个说法并不完全是理论的东西,我也是这样调整线性的。
内磁表大家好像都不怎么欢喜,这也是有原因的。
首先一个,两者的磁铁体积是明显有差异的,内磁的小,外磁的大,大的磁体有较多的优势,不过外磁的容易受外界的铁磁体影响这是缺点。
还有一个是内磁表为了有足够的磁场强度, 中间的磁铁体积又要足够大,这样中间芯柱状的极靴就比较小了,实际上只有这个极靴的中间部分磁场强度可以看作是均匀的,在边缘部分就不是均匀的了,这样一来,磁场均匀部分的角度相对就小了,通常表针的转动角度在90度左右,而内磁表实际上在这个角度的两端,磁场的均匀度是没有外磁表好的,除非中间的那个芯柱的极靴足够大,也就是中间夹的磁铁要足够薄,用以前的磁铁是很难做好的,现在有强磁了可能好做一些,不过现在的强磁也是有缺点的,就是磁场的长期稳定性没有钴磁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孔位通常的间隙都至少有0。2MM以上的,比较M3的螺丝打的孔标准的就是打3。2的孔,再加上螺丝的外径实 ...

您这主要还是局限在某一款老表和一些书本上的道理,真实的情况是需要多且有针对性的实践才有正确的定论,一款表一个样,一个时代一个样,日新月异。

楼主:
论坛上需要少而精的定论,漫无目的的大篇幅粘贴灌水往往根本不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孔位通常的间隙都至少有0。2MM以上的,比较M3的螺丝打的孔标准的就是打3。2的孔,再加上螺丝的外径实 ...

我说的是天宇外磁表,没有涉及任何内磁表。人家说的城门楼子,你说是飞机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这事,总结出来原因没有?

我感觉您根本就没细看我说的话或者干脆就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您根本就没细看我说的话或者干脆就看不懂

懂了,别人不能说半个不字啊.
要不是论坛不允许灌水,我可以给你顶100层楼的赞.但是你说的什么我还是没看懂.

但我发现了你其他地方很优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懂了,别人不能说半个不字啊.
要不是论坛不允许灌水,我可以给你顶100层楼的赞.但是你说的什么我还是没看 ...

我没有贬低您的意思,只不过开个玩笑而已,大家在论坛里的所有想法和观点都其实是个捣鼓和折腾,只要玩的自我感觉良好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天宇外磁表,没有涉及任何内磁表。人家说的城门楼子,你说是飞机轴子。

不知道你认为影响指针表头的线性的原因是什么呢?
外磁表也是一样的,也是极靴加上铁芯,只不过外磁表的线性要好于内磁表的,原因我前面说过了,说内磁表只是告诉你内磁表的线性没有外磁表好的原因而已。如果你实在看不懂,我也只能说到这里了。再说一次,这个不是纯理论,而是理论加实践的。
如果你还认为线性的主要因素是游丝,那就到这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认为影响指针表头的线性的原因是什么呢?
外磁表也是一样的,也是极靴加上铁芯,只不过外磁表的 ...

我在一楼写的最后一段话摆明是换了磁钢才解决的线性问题,怎么又胡搅蛮缠到游丝上来了,当今指针万用表说白了就是个简单的玩具,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大家都是情怀作怪玩一玩罢了,哪有那么高的姿态在这咬文嚼字的乱灌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一楼写的最后一段话摆明是换了磁钢才解决的线性问题,怎么又胡搅蛮缠到游丝上来了,当今指针万用表说 ...

我还不知道磁钢会影响表头的线性呢!我只知道磁钢会影响表头的灵敏 度和稳定性。只不过你能肯定在换磁钢的过程中没有动过中心的铁芯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不知道磁钢会影响表头的线性呢!我只知道磁钢会影响表头的灵敏 度和稳定性。只不过你能肯定在换磁钢 ...

我不知道你在说这话之前到底拆装过这种表头没有,技术行当日新月异,你不知道的东西多了去了,这年头专家教授又能怎样,我最烦这种好为人师还在那想当然的人。

楼主:
动圈总成上的柱形软铁是粘死在动圈支架上的,动圈总成安装在磁钢极掌上后根本没有你说的零点几毫米的调整余地,同时磁钢和极掌总成也是死磕死的被两个定位桩和两个螺丝固定起来的,根本没有调整余地。

楼主:
而且这种表头的磁钢在装配线上根本不需要什么充退磁操作,开始我拆动圈总成还小心短接极掌,最后厂家的人告我这种小稀土磁钢随便怎么拆装都不会有问题,事实证明确是这么回事。前后两个磁钢总成的唯一区别就是那个小稀土磁钢与极掌的粘合位置有点区别。两块磁钢总成都是标准件,每块磁钢总成上的四个孔位和塑料底架都是死磕死的吻合,根本留不出零点几毫米的活动空间,开始我到是想来回移动一点,可是根本不行。固定动圈总成那两个螺丝更是没有一点调整余地。

楼主:
这种新表的设计思路就是最大限度减少装配中的调试环节。而且厂家的人也告我,线性不好的话先看游丝,游丝没问题的话就只能换磁钢总成了,其它的地方动不了,也没必要动。

楼主:
两块磁钢总成拆下来我也仔细测量比较了一下,尺寸孔位是非常一致的,唯一不同的就是小稀土磁钢的位置有点不同

网友E(2023-03-04):
这个办法要的有时间把我的47搞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办法要的有时间把我的47搞一下。

我这个简单好弄,内磁表头非线性校正尝试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40520&extra=

网友(2025-02-18):
引用 网友A:
解决表头的线性问题,首先要知道线性问题是与哪些因素有关才行。
我们知道,磁电系的表头,通常都是由一个 ...

看过星爷的大话西游没?感觉你就是那个唐憎啰哩巴嗦长篇大论的,你的我都没看,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