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电子管的老化程度?

楼主(2022-06-22):
如题,前些日子购买了jan 5r4wgb,电子管玻璃部分没有明显的痕迹,但是塑料底座部分发黄并且看上去颜色有差别,管脚处有些许碎末,塑料定位销部分有黄色痕迹,请问这个是新的还是已经被使用过一段时间的?谢谢!

补充内容 (2022-6-23 10:10):
图片放在15楼了

补充内容 (2022-6-25 15:56):
现在决定出掉这个电子管...
链接放上 有意联系我
【闲鱼】https://m.tb.cn/h.fwbnkrw?tk=FPQA2omWMgu「我在闲鱼发布了【军规JAN 5R4WGB电子管,可直代5U4G 5Z3P 5】」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网友:
有测试仪吧,肉眼肯定是看不出的

网友:
灯丝通电,测阴栅电阻。

网友:
看屏极电流.

没仪器最好搭个电路,调好偏压即可测试.单纯的用万用表测试不出来.

网友:
5r4没有栅极

网友:
整流管的话是测试标准电流下的压降,调整在标准电流下,用万用表测试管压降就可以。新管一般在标准曲线以下,老化的管子会严重高于标准曲线。

网友:
比较简单可靠的方法是测内阻,按手册的屏压-屏流曲线,灯丝充分预热之后给一个屏极加上一定的电压,电流尽可能接近于最大DC输出电流的一半,根据这个电压和电流对比手册的曲线点就能知道状态了

网友:
整流管 看内阻,
放大管 看跨导。
衰老的金标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建议!我会去尝试的
另外,电子管手册的“滤波电容”是电源滤波部分的电容总值吧?根据5z3p手册上,滤波电容只有4微法,会不会小了点?还是这只是在厂家测试的时候用的电容,并不是最大值?

网友A:
安装标准电路测一下,阳极电流和手册上差不多的话,就可以放心用。其实电子管寿命还是挺长的。

俺手上几只60年代电子管收音机上拆下的6P1,里面的吸气剂几乎烧没了,标准电路下工作电流也还基本合格。实际试听和全新管子没听出啥区别。

当然楼主购买的那个肯定是用过的了,因为使用痕迹太明显,是否介意看购买价格和个人性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标准电路测一下,阳极电流和手册上差不多的话,就可以放心用。其实电子管寿命还是挺长的。

俺手上几 ...

商家一口咬定是全新的,但是从塑料部分看就很难验证商家的说法了。我尝试着测试一下。这个管子看玻璃部分是没什么明显痕迹的,用过或许时间也不算太长,但是具体还得拿数据说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商家一口咬定是全新的,但是从塑料部分看就很难验证商家的说法了。我尝试着测试一下。这个管子看玻璃部分 ...

玻璃壳看不出来的,用了几十年的老管子,用清洁剂水洗一下玻璃晶亮晶亮和新品一样。

网友B:
我觉得不管什么电子管,看内阻即可,电子管的寿命取决于阴极的状态,阴极是个损耗件,老化的电子管阴极发射能力会下降,体现的状态就是在固定电压下拉出的电子变少,电流变小,内阻变高。测跨导太麻烦,需要加标准工作电压,外部电路也有要求,而且老化后跨导的降低本质上是阴极发射能力降低导致的,所以如果没有电子管测试仪,还是测内阻简单。

测试方法,整流管直接点亮灯丝,屏阴之间加正电压测试,其他管把除阴极意外的其他电极和屏极连在一起,然后按照整流管的方法测试,测试的时候可以用新管做对比,测试电压尽可能高一下,因为低屏压下不能完全体现阴极的放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壳看不出来的,用了几十年的老管子,用清洁剂水洗一下玻璃晶亮晶亮和新品一样。

那如果从内部的玻璃看呢?
如果从管脚来看确实用过了,有一些痕迹的
吸气剂边缘对着光有点彩虹的颜色,其他地方还是比较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从内部的玻璃看呢?
如果从管脚来看确实用过了,有一些痕迹的

也别太纠结,毕竟是停产多年的物品了。内部金属比较新,无明显老化,吸气剂充足发亮,就当是新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不管什么电子管,看内阻即可,电子管的寿命取决于阴极的状态,阴极是个损耗件,老化的电子管阴极发射 ...

好的,我会按照您的方法测的!听起来比较容易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别太纠结,毕竟是停产多年的物品了。内部金属比较新,无明显老化,吸气剂充足发亮,就当是新品吧。

您说的是,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拍了几张图片,擦了之后看起来好不少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如果从内部的玻璃看呢?
如果从管脚来看确实用过了,有一些痕迹的

我把图放在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标准电路测一下,阳极电流和手册上差不多的话,就可以放心用。其实电子管寿命还是挺长的。

俺手上几 ...

您也玩6p1吗!我正打算做一个6p1的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也玩6p1吗!我正打算做一个6p1的电路

6P1前前后后玩过好几台。挺不错的小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6P1前前后后玩过好几台。挺不错的小胆机。

麻烦您帮我看看我发的图片,我觉得勉强能当个新的吧
我自己打算做一个6n2+6p1 三极管接法的小耳放,不知可不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您帮我看看我发的图片,我觉得勉强能当个新的吧
我自己打算做一个6n2+6p1 三极管接法的小耳放,不 ...

  看了,我也觉得只勉强算,我买的很多管子都比你照片上的新。当然可能也和拍照环境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我也觉得只勉强算,我买的很多管子都比你照片上的新。当然可能也和拍照环境有关。

一百二十多买的,不知算是吃亏了还算是捡便宜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如果从内部的玻璃看呢?
如果从管脚来看确实用过了,有一些痕迹的
吸气剂边缘对着光有点彩虹的颜色 ...

这个看着是新管,旧管吸气剂边缘会有模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您帮我看看我发的图片,我觉得勉强能当个新的吧
我自己打算做一个6n2+6p1 三极管接法的小耳放,不 ...

可以,6n2推6P1是经典组合。

楼主:
吸气剂大概是这样 拍照技术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6n2推6P1是经典组合。

好的,那我就放心了!
顺便问一下,三极管接法下,阳极电压取多少好?阴极电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着是新管,旧管吸气剂边缘会有模糊

好的,我把图片补上了

楼主:
对照各位老师说的,这个电子管确实不是全新的。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D:
看样式
粗管径的显像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样式
粗管径的显像管?

14寸 细劲管,当年拼装倒卖时, 买这种三等品的管子,是凭票的还要75元。
后来不做了,还有8个。 搬家二次丢了还留二个,
最后都得丢了

网友:
测量阴极的电子发射能力,

网友F:
小车不倒就往前推,老化了又怎样?老化不老化也是那样用。
感觉不爽换掉就是了,本来就都是老东西就别奢求别的了,玩的就是一个心情。过于追求性能指标啥的还不如直接买好一点的集成电路的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车不倒就往前推,老化了又怎样?老化不老化也是那样用。
感觉不爽换掉就是了,本来就都是老东西就别奢求 ...

好的,您说的有道理!我明白了!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14寸 细劲管,当年拼装倒卖时, 买这种三等品的管子,是凭票的还要75元。

点亮灯丝,万用表接欧姆档,红表棒接阴极黑表棒接第一栅极,测阻值即可。越小越好到几百K就不能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点亮灯丝,万用表接欧姆档,红表棒接阴极黑表棒接第一栅极,测阻值即可。越小越好到几百K就不能用了。

过去用1K或100欧档(指针表)
电子管没测过
像管测得很多,当年上门收电视机,就是带个12V电池+ 表(1K档),好的像管3K以下。
再就是拉开偏转线圈看消气剂
50---100K的管子?如很久没通电的, 一般收回家里老练一段时间可恢复到10K以下。
也有失算时候(恢复不成),那就提高灯丝电压、阳极高压等加以美化(那时为了倒卖)

现在玩具表毫伏档

楼主:
至此,谢谢大家的付出,我也学到了不少知识,受益匪浅!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4寸 细劲管,当年拼装倒卖时, 买这种三等品的管子,是凭票的还要75元。

丢了可惜了。好怀旧。当年16寸的粗管有两个。 大偏转角度的。金星B410  当年没有网络购物,搞不到配件,另一个是友谊的16寸电视。这两个电视是我学习修电视的启蒙、前几年还在老家还能看到。后来被老爷子嫌碍事卖了破烂。可惜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丢了可惜了。好怀旧。当年16寸的粗管有两个。 大偏转角度的。金星B410  当年没有网络购物,搞不到配件, ...

16寸粗颈友谊自装的很多, 应该是外形比较薄(厚度),行供电是32V(记得),也就是行管要求低, 当年高反压的行管贵。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过去用1K或100欧档(指针表)

还有一种显像管修复器的仪器,我用过,修了上千台,有的还真的可以用好多年,有的则只用了几个星期就又老化了。修复率近百分之八十。过去的老电子管老化后放在火上烤,我试了多次几乎无效,提高灯丝很有效,例如老的收音机,低端逐渐的台少了可提高到8-9伏,不要担心灯丝烧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有一种显像管修复器的仪器,我用过,修了上千台,有的还真的可以用好多年,有的则只用了几个星期就又老 ...

你说的激活器,记得后来的电子报上有卖吧?

当年是不舍得买的, 记得是提高灯丝电压, 短时加高压激活几下。

其实对一直在用的(阴极涂层消耗完了)而老化的,激活和提高灯丝和高压等手段效果?

而对长期不用和停用的管子(可理解为阴极中毒了),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