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股数越多,灵敏度越高吗?

楼主(2022-06-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能提升一点,但是有限,股数增多相当于并联了几个天线线圈,70年代有些收音机用到十几股,但灵敏度没多大提高,增加高放中放比这效果好

网友:
成本比较高

网友:
对于简单的电路,整机的增益不足,也许会有一些效果,比方说矿石机、管子不多的机器,对于增益足够的机器,这点理论上的效果很难测试或察觉出来的。

做实验难度很小,楼主不妨亲身体验一下。

网友:
你搜下我发过的一个帖,里面有重新绕过的线圈,但标题不是这个.

我说说我的理解:
1,增加股数不会增加电感量,电感量和匝数有关,和股数无关.要说电感量变化,也是因为线粗了,线圈长度增加了的变化.

2,股数增加,对中波来说就是线圈的等效电阻降低,线圈的Q提高,Q提高意味着灵敏度的提高.
普通的那种蓝线的线圈的空载Q一般在120左右,有载的话,大概在50-70左右吧,估计值.
用0.04*60的线,空载Q能做到 300,有载的话,能在个100-120左右,也是估计值.
有载值,和阻抗匹配,磁棒材质等有关,不能一概而论.

3,线圈的Q提高后,灵敏度相应提高,但能提高多少,要实测才知道.一般来说是能感受到的,不过也不很明显.Q提高,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通频带变窄,如果有载Q很高,譬如到了300,那么声音变的不好听.

当然通过提高线圈的Q来提高灵敏度可能是最好的法子,因为Q高谐振曲线尖锐,通带低,本身就可以抑制干扰,自己还不产生任何噪音.增加高放等方式,放大电路自身是 会产生噪声的.
我以前也是追求磁棒的高Q,我做到过有载300多,不过现在我的理解是,合适就好,一般的做到100左右就很合适.兼顾 通带和灵敏度.

譬如有载Q为100, 1000k的电台频率,通带大概是 1000/100 = 10k, 一边5k ,不影响音质.有载Q300 ,1000/300 = 3.3K,每边1.6k,就不太好了.

普通的老磁棒,有载Q做到100的话,大概要用比原来的蓝线稍微粗点的,200的磁棒,分4段就差不多了.

网友:
以前借朋友的高档晶体管收音机  牡丹的12管机 玩了两个星期 拆下发现磁棒也没什么特殊的

网友:
如果仅是指电感量不变,那么多股线,不光增加了股数,实际上是增加了导线有表面积,同时尺寸了加大了,极端的情况就是大环线圈,如果不考虑收音机的体积大小和占用的空间,那么,调谐线圈采用多股线制作的大环线圈,那灵敏度就要普通的磁棒线圈效果好得多了。大环线圈矿石机的直接接收能力就有几十公里有上百公里 ,这样一比较就看出区别了。

网友:
那自然,交流电有集肤效应

网友:
天线股数原则上与电感量无关,实践中由于线越粗线圈直径越大,与磁棒的距离越远,在中波波段电感量反而微有下降

多股的意义是减阻,对于lc谐振回路而言,同一频率有无数种参数组合,可以是大电感小电容,也可以是大电容小电感,在谐振频率下电容电感哪个阻抗高哪个元件的品质越重要,以常见的电路形式,固定电感配可变电容,收音机天线回路在低频时电感才是瓶颈,多股有利于提高低端的灵敏度,多股对高端灵敏度的贡献不明显,甚至会有降低,一般也多是有所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提升一点,但是有限,股数增多相当于并联了几个天线线圈,70年代有些收音机用到十几股,但灵敏度没多大提 ...

所言极是

网友:
多股纱包线(李兹线)当然10股好于7股、20股好于10股。不过再增加股数Q值增加变缓有限所以很少用。某宝李兹线多少股都有甚至100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股确定可行吗?交流信号不是有集肤效应?

中波用多股利兹线较好.

短波用镀银线,或 空心铜管,更奢侈的用空心镀银铜管.

分界点大概在短波的低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股确定可行吗?交流信号不是有集肤效应?

电路设计是个平衡取舍的过程,并不是说某个参数越高越好,矛盾是相互转化的

多股线的优势是可以降低趋肤效应的影响,但同时也增加了线圈的寄生电容,频率越高寄生电容对Q值的影响越大,这就是为什么用多股线一般会降低高频段的Q值。

而且,线圈的圈数越多,寄生电容越大,因此,可变电容越小(意味着天线电感要越大,圈数要越多),多股线对高频段Q值的影响越大,所以360的可变可以用到21股甚至28股,270的一般用7股,140的一般单股,否则高低端灵敏度会很不平衡,这个规律你只要玩过的机器多了,很容易就能得出,你观察一下那些袖珍机,一般用的都是224Q这个型号的可变,磁棒天线大多数都是漆包线绕制。

如果想用多股线,又想尽可能降低寄生电容的影响,可以采用多段蜂房或乱绕的方式,美多27A就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因为工艺复杂商品机很少采用,自己有蜂房机可以试试,但从原理上讲,改善有限,因为多股线的寄生电容主要来自于股间的寄生电容,圈与圈之间的寄生电容占比很小,大多数蜂房线圈(比如中波震荡线圈)都是用单股线绕制的,所以改善明显

网友:
老师们的知识,滴水成多,日积月累,受益匪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老师们的指点。我就是说怎么回事?我的收音机低频锻灵敏度怎么都不如高频好,原来是多股线影响。我的 ...

你搞反了,低频灵敏度低的可能性很多,但应该不包含多股线的影响,多股线容易影响高频段灵敏度

一般来说,磁棒天线的低频灵敏度天然要弱于高频,因为损耗固定的前提下,电感在低频的Q值天然低于高频,另外低频下LC回路的L/C比值更小,整个回路的Q值相对更低,多股线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生的,低端灵敏度低,可能是你的磁棒不合适(比如磁导率偏低),也可能你的初次级比例不合适(次级圈数过少),也有可能是电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