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终于收到了

楼主(2022-06-22):
今天跑到家里31楼楼顶,试了前段时间做的大磁环加里兹线中波矿机,用上了3米的巨无霸天线,同时也验证了单位(郊区)中波信号太弱且干扰严重,终于听到了较清晰的广播声,下次换个sc2-300耳机试试

楼主:
之前一直收不到清晰的中波,后来按lq老师的方法,选了个相对较好的3DQ。发现中波天线是越长越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之前一直收不到清晰的中波,后来按lq老师的方法,选了个相对较好的3DQ。发现中波天线是越长越好。

这个空气联比较脏,谁能告诉我如何清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空气联比较脏,谁能告诉我如何清洗?

用开水加洗衣粉刷,然后用清水冲干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空气联比较脏,谁能告诉我如何清洗?

八步秘术:

1,温水加洗洁精浸泡.

2,拿出来甩干水分,放玉米粉里,把玉米粉撒到缝隙里去,反复转动动片.

3,水冲干玉米粉.

4,有玉米粉擦不到的边角位置,用牙刷子刷刷.

5,晾干,或烘干(温度不要太高60度以下) .

6,这个时候因为轴承缺油,可能转不动或干涩.给轴承加油或润滑脂,顶尖那头稍微滴进去一点即可,尽量不要拆顶尖,小心碰片.

7,摇表测量是否漏电.

8,万事大吉.

网友B:
玩矿石收音机的乐趣无止境!
升高天线至200米,加粗天线直径至10厘米,加长天线至2000米!一定能收到距离更远的中波电台!一定能收到距离更多的中波电台!
世界上的数万个中波电台一网打尽!

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矿石收音机的乐趣无止境!
升高天线至200米,加粗天线直径至10厘米,加长天线至2000米!一定能收到距离 ...

这不现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八步秘术:

1,温水加洗洁精浸泡.

超声波清洗器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恭喜矿石机取得新收获,天线越强大,效果越是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超声波清洗器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效果肯定好啊,我用洗眼镜的超声波清洗机,比直接泡强的多,效果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现实了😁

谢谢!谢谢!
地球人难以实现的梦想!

网友:
天线不是越长越好,是波长的四分之一的倍数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效果肯定好啊,我用洗眼镜的超声波清洗机,比直接泡强的多,效果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超声波清洗还要放洗涤剂吗

网友:
修手机的一般都有超声波清洗机,把可变电容拆下请人洗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空气联比较脏,谁能告诉我如何清洗?

这里有清洗空气可变电容器可以提高矿机的性能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11091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声波清洗还要放洗涤剂吗

放,不放效果差。

网友D:
上那么高不那么长天线也能响,差不多和发射塔平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那么高不那么长天线也能响,差不多和发射塔平行了。

不拉天线还是声音很小很小,但不那么高就更小

网友:
楼主再把 地线接到 楼檐的避雷线上,效果可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