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T-26收FM好听的惊到我了

楼主(2022-06-22):
刚给同事买的熊猫T-26老人机,收调频灵敏度和音质非常好,好听到惊到我了!由于给机主了。有朋友能发拆机分析电路图吗?谢谢老师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没用过收音机。动不动就是惊到了

网友A:
DSP芯片的机器,你说FM灵敏度远超以往的地摊机,我信。
但是你说音质如何好,我不信。
感觉目前常见的几种便宜的DSP芯片,FM音质和AM听起来,没啥区别。

网友:
目前的收音机都是DSP机芯 信号接收 直接通过处理器数字运算 处理  输出的原始音质22050Hz 然后就是功放部分发力了
那款机器看了一下 大概是大尺寸扬声器 所以音质好一些吧

网友:
使用SDR原理的DSP收音机,其接收FM的质量天然地要比模拟机好得多,一是体现在立体声的分离度上,二是去加重,这二者完全都由软件进行处理,结果都要超过目前已知的所有模拟机。故而楼主对其感觉,绝不是空穴来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SP芯片的机器,你说FM灵敏度远超以往的地摊机,我信。
但是你说音质如何好,我不信。
感觉目前常见的几 ...

太扯了, 至少没底噪, am底噪太大,
fm的音质确实不错, 没cd的年代,
全靠它, 就是电台不给力,
整天吞口水的主持人,
让人捉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太扯了, 至少没底噪, am底噪太大,
fm的音质确实不错, 没cd的年代,
全靠它, 就是电台不给力,

你听过DSP机器的声音吗?
你以为和分立机一类,AM充满各种噪声?
DSP机器AM不论是在短波,还是在中波,接收中等以上的信号,是听不出明显的底噪的。
弱信号时,AM会有底噪,FM没过限幅电平时,一样有底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听过DSP机器的声音吗?
你以为和分立机一类,AM充满各种噪声?
DSP机器AM不论是在短波,还是在中波, ...

没听过, 只听过超外差的模拟机

网友C:
可能楼主听习惯了模拟信号的AM机,一下听到DSP调频机,仅从背景底噪上确实感到惊讶,我一开始也有这种感觉。
现在不论什么机听FM广播,我个人觉得都没有模拟信号的电视伴音好听,可能是我们内地小城市的FM广播设备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楼主听习惯了模拟信号的AM机,一下听到DSP调频机,仅从背景底噪上确实感到惊讶,我一开始也有这种感觉 ...

真没认真听过广播,
只是单纯觉得FM的音质,
比磁带机, 强一档,
当时用sony 动圈耳机, 听FM,
被震惊了, 所以印象深刻

网友(2022-07-22):
引用 网友A:
DSP芯片的机器,你说FM灵敏度远超以往的地摊机,我信。
但是你说音质如何好,我不信。
感觉目前常见的几 ...

熊猫T26收音机 ,我修理过2台,明明是CD2003和2822的两片机,哪里是什么DSP机啊,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咱能否别张嘴就来啊?

网友:
熊猫T26收音机的确是再普通不过的模拟接收的收音机了,调频灵敏度很一般,中短波更是一般般。谈不上音质,也就听个响。

网友:
我有5元废品站淘的T16,应该除了液晶显示器其它是一样的,应该是IC电路而已。
不过声音确实还不错。又能直接插交流电,所以我当床头机使用,并且塞入蓝牙小喇叭(蓝牙喇叭拆除,直接引到音量电位器),手机播放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