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二个元件 将各取多大?

楼主(2022-06-23):
当等响度电位器 AB 是170K  BC 50K时,请教  那个27K  0,022   将各取多大?

网友A:
可以根据阻抗比例不变的原则简单计算一下,电位器上臂阻抗由350K减小到170K,则上臂并联的电容变为82x350/170=168.8PF(可用160PF),电位器下臂阻抗由180K减小到50K,则下臂并联的电容变为0.022x180/50=0.0792uF(可用0.08uF),下臂并联的电阻变为27x50/180=7.5K,对否,请拍砖。

网友B:
你这个是等响度电路。人耳对声音响度与频率有关,放大器音量越轻高低音相对于中音的响度越低,听起来就会感到高,低音缺乏,为此要提升高低音,这个电路就是“等响度音量控制”电路、
高音提升的转折频率为:   f1=1/(2ΠR1C1)  低音提升的转折频率为:f2=1/(2ΠRC2)  你可以从这两个公式得到启发,其实低音提升与你改变的电位器无关,高音提升会有些影响,但是不大,你可以照搬这个电路上的元件数值,如果高音提升不理想就改变一下Ci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等响度电路。人耳对声音响度与频率有关,放大器音量越轻高低音相对于中音的响度越低,听起来就会感 ...

谢谢版主指教!我按您说的去试试!

网友:
删出重复帖,结果系统给全删了,请原谅,再动动键盘重新发上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根据阻抗比例不变的原则简单计算一下,电位器上臂阻抗由350K减小到170K,则上臂并联的电容变为82x350/1 ...

您的计算方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