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管收音机电源变压器的屏蔽层重要吗?

楼主(2022-06-23):
       前不久定制了一只电子管收音机变压器,因为疏漏忘记绕屏蔽层了。请教对收音机来说,电源变压器的屏蔽层重要吗,有补救措施吗?

       定制的变压器初级/次级是上下两区独立绕制的,并非老式那种次级包裹初级绕制。

网友A:
收音机的调制(调变)交流声就是在无电台信号时没有交流声,在接收到电台信号也就是在收听电台时会伴随一种交流声。下面是你应该得到的答案。老式收音机变压器也不是初次级间绕的,与你的方法一样。

网友B:
如果是初次级上下分绕的,我觉得还好,屏蔽层的目的是避免通过初次级之间的寄生电容形成耦合,上下分离的绕组,绕组间的寄生电容比较小

网友:
我觉得可能有作用,但是作用可能不是那么大,我做变压器也不做屏蔽层,做完直接加个屏蔽罩,也不见交流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初次级上下分绕的,我觉得还好,屏蔽层的目的是避免通过初次级之间的寄生电容形成耦合,上下分离的绕 ...

我也这么觉得,可能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机的调制(调变)交流声就是在无电台信号时没有交流声,在接收到电台信号也就是在收听电台时会伴随一种 ...

   多谢,准备按图加电容净化一下电源。

网友:
这事儿很清楚,如果是收音机的电牛,要求初次级之间有一个屏蔽层接地,避免出现调制交流声。如果没有做屏蔽层,可以在次级高压线圈的一端与公共地(负极)之间接一个0.01U的电容即可补救。

如果是功放牛跟收音机无关的话,跟这个论题就没有关系,可以不用凑热闹。

网友C:
独立分区的两个绕圈,怎绕屏蔽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独立分区的两个绕圈,怎绕屏蔽层??

做法一样,在初级区域外层绕一层一端开路的漆包线,或者是不闭合的铜箔引出一根线就行了。
屏蔽层的实质其实就是形成一个电容器,将市电网上面市电调制的高频干扰信号与本机的地线形成交流同电位,避免50HZ交流调制的高频信号被检波出来串入音频通道形成干扰。
早期由于元器件尤其是高压无极性电容器比较昂贵,所以绕牛时增加一个屏蔽层,其实就是一个手工人造电容器。现在元件不值啥钱,所以可以直接初级绕组串高压电容到本级地。为安全计,还可以在次级绕组串电容入地。

网友:
老电子管收音机电源变压器是不是都有屏蔽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真不一定,但静电屏蔽层的工况是一定要有的,可以很巧妙的利用灯丝绕组兼做屏蔽层。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