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调频收音机频率覆盖问题

楼主(2022-06-23):
鄙人自制了一台电子管调频收音机,已经出声,只是频率覆盖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求大家指导该怎么调整,谢谢,故障描述,空气连旋出一半后能收到88.6mhz的电台,此频段至108MHZ的电台很拥挤,调谐困难,90-100mhz的电台收听效果很好,高端电台声音小,调整补偿电容(3-10P),更换震荡线圈天线线圈均无果,无法将88.6的电台调至空气连刚旋出的位置,整个频段很拥挤,

网友(2022-11-18):
调幅双连改的存在调节线性度不足, 电台容易挤在一端,还是换个专门的调频双连吧。

网友A(2022-06-23):
楼主没说明白,首先你得说清楚用的可变是什么参数,多少p到多少p的,然后根据覆盖系数计算需要多大的补偿电容,然后计算线圈的电感量,一般调试的时候,只要补偿电容合适,调震荡线圈就能满足覆盖

网友B:
猜一下,震荡线圈匝数少了,实验增加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一下,震荡线圈匝数少了,实验增加一点.....

不是,震荡线圈我做了好多个,有多的有少的,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可变的动片往定片靠拢一下就下去了

靠拢一下就碰片了,我这个空气连是用调幅收音机的空气连改的,二夹一

网友:
线圈电感小了

网友:
看来是可变电容量变化范围太大了,光改线圈效果不行的。重点是微调电容和垫整电容。

网友:
"空气连旋出一半后能收到88.6mhz的电台",本振圈数太多,电感量大了。
垫整电容和补偿电容容量可以参考其他图纸,震荡和天线的匝数可以参考其他机器实物图。

网友:
电容的一半就能 88-108了, 还拉不下来.

要重新计算下电容容量和垫整以及线圈了.

网友:
先调低端,把振荡线圈拉长一些试试

网友:
不需计算,既然电容旋出那就说明本振线圈电感量大了,减小本振线圈电感就行了,直到旋出来一点就见到88M就差不多了。

网友:
应该是可变电容的容量和振荡线圈不匹配的问题。

网友:
可变电容是由最大电容量与最小电容量的比值称其为覆盖系数以决定覆盖频率范围,当然要用电感与之相配,电感只是微调跟踪。

网友:
我的实践经验:空气可变电容量大了,电台就靠拢在一起了,我是拆一片fm动片,复盖就正常了(国产四连fm连).

网友:
应该是可调电容容量大了,与震荡线圈不匹配。
你可以测量一下电容旋出角度刚刚收到88MHz左右时的容量是多大?转到108MHz时容量是多大?在这个范围内选择电感参数。
本坛有一个谐振频率计算器你找找.....很方便就能搞定。

网友:
我把可变改为1Op,不单能解决统调问题,增益也有很大提升,支持胆大包天兄及顽童5o兄的观点。

网友(2022-11-17):
可变电容容量大了,震荡连串一个几十p(多试验定)的瓷片电容立马展宽。

网友:
为什么不上一些图片呢?光凭想象,就如同你说的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简单一样,如果我不就事论事去分析细说,你可能也弄不明白我说的是啥意思。上些图片吧。

网友:
调幅连改的要拆夹在中间那片,让片距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说明白,首先你得说清楚用的可变是什么参数,多少p到多少p的,然后根据覆盖系数计算需要多大的补偿电 ...

不光是容量范围的问题,还有容量/角度的曲线可能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