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什么充电器手电筒推荐吗

楼主(2022-06-23):
大家有什么充电器手电筒推荐吗 好用的  亮度好的

网友:
你发错板块了。

网友:
充电宝集成的手电筒就挺好,一机两用

网友:
都是用的坏手电筒,改造的,增加单个电珠。换成锂电池。。。。还用原来的充电电路,稍微改一下。

网友:
真正日常使用的手电筒并不需要太亮,有时太亮反而看不清东西了。
我以前也弄过L2手电筒,现在用的是很便宜的,体积不大能直接放口袋,用手机充电器充电的一体手电筒。

网友:
手头有一个,不上照片了;

小巧,金黄色,漂亮,一个18650;

TANJI  探迹。

网友:
现在使用的都是LED强光手电筒,外部电池充电的有用18650,14500(5号)10440(7号)电池的。也有用手机充电器直接充电的。你用手机在淘宝上搜一下有很多的 充电手电筒很便宜的,
    https://shoudian.org

网友:
这个小巧玲珑,直径23长120,18650电池。亮度,续航还可以。

网友:
这个问题根本就不用纠结。
随便买了就用,耐摔防水性好一点,功能不用太多,能有充电口,最多加上可以当小功率充电宝的就可以,功能太多了用起来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