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6多线程补丁,TlsFake

楼主(2022-06-23):
不知道矿坛有没有人用VB6

VB6多线程网上方法很多,但很难稳定 ,本身问题是因为VBVM使用大量Tls无法跨线程,
用此补丁IAT Hook了VBVM,修补了BUG,使得VBVM可以稳定跨线程
调用非常简单
Private Declare Sub initTlsFake Lib "tlsfake" ()
需要多线程时 initTlsFake 就行,无需释放,建议 Form_Load 或者 Form_Initialize 时补丁

网友:
我也用VB6 ,没用到你这么复杂

网友A:
vb6用来编个小程序很高效的,后来改成net难度大增。
感觉basic语言远比c语言优秀。

win10里,vb无法安装。
老衲现在用small basic,儿童用编程语言,很方便,但编复杂程序难度大增,因其自带的函数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6用来编个小程序很高效的,后来改成net难度大增。
感觉basic语言远比c语言优秀。

脚本语言,和Basic可以媲美的应该是Python,甚至更优秀一些
C语言和C++都是静态语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脚本语言,和Basic可以媲美的应该是Python,甚至更优秀一些
C语言和C++都是静态语言

编程语言没有静态语言之说,是编译型和解释型语言,python ruby perl之类的是解释型    VB c\c++都是编译型语言,最直观的表现是解释型语言的输出文件都是文本文件,虽然扩展名各种各样,比如py是 phyton的后缀,用写字板都能打开,而编译型语言都是二进制文件,VB基本用的人越来越少,还是转向 Python,他的各种库很多,画图,数值计算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程语言没有静态语言之说,是编译型和解释型语言,python ruby perl之类的是解释型    VB c\c++都是编译 ...

也不全是,Python有中间代码,py在运行时会被编译成P-CODE的pyc
和JAVA,VB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vb6用来编个小程序很高效的,后来改成net难度大增。
感觉basic语言远比c语言优秀。

搜 Visual Basic6 Sirk Mini v6.0是修改版的,非官方
2019.02.20版
可以装到win10甚至Win11系统。

https://www.123pan.com/s/5SR9-ZrCRA
提取码:   fWOZ

楼主:
添加一个多线程的例子
支持 Native 和 P-CODE 编译,
P-CODE 退出程序时因为不会通过 ExitProcess 收尾,所以有线程未退出时可能会崩溃
建议 Unload 事件中加入 ExitProcess

网友:
线程是主动创建并启动的,在窗口关闭事件中,终止线程是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