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M3800维修,加分感谢

楼主(2022-06-23):
邻居装修后电老跳,用朋友的表查线路时用电阻档,反复反复有一次忘拉闸了,量着火线了,现在开机蜂鸣器一直响,没法用了,求助求助,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062只影响蜂鸣档和交流档,坏的可能性极大。但是可以先拿掉不管,。蜂鸣器也可以先暂时拆了不管。先检查 ...

7106简单查了下脚间没有短路的,这个是带插座的。等我找下电阻参数

楼主:
开关打开后所有的档都响

网友B:
是电阻档还是二极管蜂鸣档测的火线?可能是062芯片损坏了。

楼主:
好象是用的蜂鸣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电阻档还是二极管蜂鸣档测的火线?可能是062芯片损坏了。

062取下来还响

网友C:
检查一下输入保护电路

网友B:
再检查一下4011芯片是否损坏

网友D:
断开7106的30,31脚试试尤其注意那颗0.01的电容有没有击穿

网友E:
7106顺怀可能性比较大,建议直接代换。

网友A:
你这个焊接水平够可以的!!!!是不是短路了4011的10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输入保护电路

水平不行啊弄不懂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检查一下4011芯片是否损坏

回家查下资料试试,要是有就好了,直接代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断开7106的30,31脚试试尤其注意那颗0.01的电容有没有击穿

是那个大个的集成块么?它要是坏了那不就完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7106顺怀可能性比较大,建议直接代换。

这个有卖的么?不知道值不值得修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焊接水平够可以的!!!!是不是短路了4011的10脚

没查那里,等我回家查查,谢谢。焊这地方是开关,反复试看往哪里通,松香弄多了 就是水平太低了,对电路不通啊,想走个捷径,借大家的智慧,我给他换件修好就行了。朋友当宝贝了

补充内容 (2022-6-30 19:42):
现在什么数字都差那一笔,手指头接触后面的焊点就好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今天下班回家去先查4011。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有卖的么?不知道值不值得修 谢谢

有卖的,价格不贵。
你这种表,主控IC一般是放在LCD屏幕下面,有的是采用牛屎芯(cob-板上封装),这种需要把牛屎芯吹软,慢慢铲掉,然后测量看盘尺寸,根据封装形式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卖的,价格不贵。
你这种表,主控IC一般是放在LCD屏幕下面,有的是采用牛屎芯(cob-板上封装),这种 ...

不是牛屎芯,好大一片集成块,以为管屏幕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卖的,价格不贵。
你这种表,主控IC一般是放在LCD屏幕下面,有的是采用牛屎芯(cob-板上封装),这种 ...

谢谢,谢谢,就这个资料我找不到,还有那几个小的,把百度翻烂了也没找到,有个图片也是模糊不清的

网友A:
ad为NJu9201BD,可以用ICL7106CPL替代。

T062是双运放,4030和4011是COMS4000系列门电路。怎么会查不到呢?

4011组成震荡器,驱动蜂鸣器,半个T062运放作比较器,输出接4011,另半个T062运放是交流整流电路。4030是控制小数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焊接水平够可以的!!!!是不是短路了4011的10脚

4011,10脚对电源正3K对电源负4K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断开7106的30,31脚试试尤其注意那颗0.01的电容有没有击穿

30脚对电源正短路,31脚对电源正0.5M以上30脚对电源负1K31对电源负0.5M以上

网友:
取下运放,4011的8脚分别 接高低电平,能响和不响就正常,一直响,,一直不响,就是坏了,坏了拿掉也不影响测试,只是没有蜂鸣了。

网友:
取下运放,如果直流和电阻都不能正常测,那主ad芯片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卖的,价格不贵。
你这种表,主控IC一般是放在LCD屏幕下面,有的是采用牛屎芯(cob-板上封装),这种 ...

取下来7106接电池还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为NJu9201BD,可以用ICL7106CPL替代。

T062是双运放,4030和4011是COMS4000系列门电路。怎么会查不到 ...

谢谢老师,我没有电子基础,照明电路还凑合,集成电路是门外汉。找到7016了

网友A:
7106是ad。和响不响没关系

网友F:
天啦,都指导这程度了!既然楼主这样,就按“美人鱼“说的一步一步更换来修;这表曾经出过一块,蛮好用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啦,都指导这程度了!既然楼主这样,就按“美人鱼“说的一步一步更换来修;这表曾经出过一块,蛮好用滴!

怎么叫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7106是ad。和响不响没关系

现在要先解决一直响的问题是吧?

网友A:
tl062只影响蜂鸣档和交流档,坏的可能性极大。但是可以先拿掉不管,。蜂鸣器也可以先暂时拆了不管。先检查主芯片7106
是不是坏了(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与蜂鸣档相连的2个二极管可能也已经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062只影响蜂鸣档和交流档,坏的可能性极大。但是可以先拿掉不管,。蜂鸣器也可以先暂时拆了不管。先检查 ...

062取下来还是长鸣,感觉是4011出问题了,双面都有电路太难拆了,怕拆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062只影响蜂鸣档和交流档,坏的可能性极大。但是可以先拿掉不管,。蜂鸣器也可以先暂时拆了不管。先检查 ...

二极管四个都没有短路断路

网友A:
4011阻成振荡器,蜂鸣器响说明它大部分是好的,坏了就不响了。是不是坏了一部分(8脚,)8脚分别接地(7脚)和电源脚(14)出现不响的状态,就是正常的。2种状态都响,那就是坏了。
1,堆锡法,或吸锡器,2,4011很便宜,用斜口钳剪脚,再一个一个脚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7106简单查了下脚间没有短路的,这个是带插座的。等我找下电阻参数

不要太在意数字电路的在线电阻,这不是30年前修电视机。

把tl62拿掉(因为它可能坏了,)现在开机电压档能测试吧?有数字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太在意数字电路的在线电阻,这不是30年前修电视机。

把tl62拿掉(因为它可能坏了,)现在开机电压 ...

把我的表也拆了,想看看里是不一样的集成块。拆得乱七八糟,现在担心日子长了记不住怎么组起来 。我下单了三个集成块,才几块钱,准备不管三七二十一都换了,等会儿按您的办法查下40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11阻成振荡器,蜂鸣器响说明它大部分是好的,坏了就不响了。是不是坏了一部分(8脚,)8脚分别接地(7脚 ...

8接7不响接14仍响,4011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11阻成振荡器,蜂鸣器响说明它大部分是好的,坏了就不响了。是不是坏了一部分(8脚,)8脚分别接地(7脚 ...

有一半斜口钳伸不进去,对我是个考验,卖家要下周二发货,先慢慢拆吧,再次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8接7不响接14仍响,4011坏了

4011好的。。。你 不看前面说的吗?4011正常的。tl062坏了,7106估计坏了(你没有回答我问题,无法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11好的。。。你 不看前面说的吗?4011正常的。tl062坏了,7106估计坏了(你没有回答我问题,无法判断 ...

我拆开了没装起来,液晶屏都拆散了,想合起来测电压有难度,怕折腾得彻底废了,主要是对自己的手没信心,转盘的轴都让我拆断了,所以我想等7106邮过来一次性把屏装起来再不动了,不影响拆修其他地方。只能求您帮忙,我这水平弄不懂原理的。刚花两个小时把4011拆下来了,看您说的8脚和14脚短路不该响的,它响,所以去拆,刚拆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7106是ad。和响不响没关系

062好象没坏,那两个坏了,现在有个问题,最右边的数字右上角那竖1和4时不显示,其他象8923都显示,这是怎么回事?麻烦您了,酒精洗了也没好,刚又试一下所有的数字都差那一竖,手指头接触后面的焊点就好了,7106第四脚,给个静电就好了

网友A:
按照你前面的描述,4011是好的,如果TL062也没坏的话,必定周边电阻有坏的(可能性相对小一些),否则怎么会蜂鸣器常响呢,4011好的,那肯定是TL062输出状态不对。液晶缺笔画,1,液晶玻璃上触点的地方裂了,2导电橡胶缺陷或者没有安装好,3,芯片脚到金手指之间断线。4,芯片坏了。其他可能性都较小,第2种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前面的描述,4011是好的,如果TL062也没坏的话,必定周边电阻有坏的(可能性相对小一些),否则怎么 ...

三个集成块都换了,短接7106的34脚,就2缺右上角竖划,除5外,其他数字都看到了,都不缺,屏那块没动,金手指那块我反复清理安装还不行。肯定还有问题,因为开机不响,关机才有气无力的响一下 ,因为轴断了,还没装上试机,谢谢您费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前面的描述,4011是好的,如果TL062也没坏的话,必定周边电阻有坏的(可能性相对小一些),否则怎么 ...

4011部分坏了,8脚接14脚没停一直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4011部分坏了,8脚接14脚没停一直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您给的判断方法啊 ,8脚接地和接电源蜂鸣器不响就是好的,我接 通地不响,又接14脚它响,由此判断它坏了 是不我理解理解错了?我参考35楼的答案

网友A:
35楼:8脚分别接地(7脚)和电源脚(14)出现不响的状态,就是正常的。2种状态都响,那就是坏了。

有一种状态不响就是正常的,因为原来一直在响,------------------------------------也就是8接地不响,4011正常

运放正输入电阻分压固定电压。负输入通过220K电阻接表笔。表笔开路时,欧姆电流源接表笔,电压通过电阻到运放-,运放负电压高于运放正,运放作比较器用,输出低电平,4011--8脚就是低电平,蜂鸣器不响。
当表笔接小于50 欧时,运放负输入小于正输入,运放输出高电平。4011---8脚高电平,蜂鸣器响。

欧姆电流源开路,或者,电阻220K开路,电压到不了运放负,运放也会输出高电平,蜂鸣器响。

蜂鸣档误接220v交流,1,可能烧坏7106的欧姆电源部分,2可能把电阻220K击穿开路,这时运放也可能一起坏了。3运放坏了,才可能4011坏,运放没坏4011不会因此损坏。

网友G:
这表30年前修过,7106烧坏,更换后二极管测量档输出电压6V,正常2.8V,  整机电流大,062坏,当时用324代换,修复后整机电流2mA,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楼:8脚分别接地(7脚)和电源脚(14)出现不响的状态,就是正常的。2种状态都响,那就是坏了。

有一 ...

象我这样不懂原理能修好纯得外来帮忙。现在不知道哪里漏电,屏数字亮度低,昨天是晚上看不出来,一直麻烦您真是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表30年前修过,7106烧坏,更换后二极管测量档输出电压6V,正常2.8V,  整机电流大,062坏,当时用324代换, ...

谢谢您了,我量一下它的电流,二极管档1.5mA左右,接近3V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这表30年前修过,7106烧坏,更换后二极管测量档输出电压6V,正常2.8V,  整机电流大,062坏,当时用324代换, ...

324是4运放,通用单电源2运放是LM358。.TL062是j-fet输入低功耗运放,输入阻抗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楼:8脚分别接地(7脚)和电源脚(14)出现不响的状态,就是正常的。2种状态都响,那就是坏了。

有一 ...

现在三个集成块全换了,刚试了一下,电阻档2K20K200蜂鸣档正常,直流20V试一下9V电池正常,就缺个笔画,根据楼下老师的数据,应该是正常的,屏幕暗点有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因为没组装就没试交流档

楼主:
蜂鸣声音反复响现在也清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4是4运放,通用单电源2运放是LM358。.TL062是j-fet输入低功耗运放,输入阻抗高

您懂的真多,我这一天天的白过了,我再拆一次屏幕,这回把屏幕那面也扯下来清理一下看看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4是4运放,通用单电源2运放是LM358。.TL062是j-fet输入低功耗运放,输入阻抗高

把导电橡胶倒了两次个,缺笔画不是接触的问题 ,是不新买的7106的问题?

网友:
我估计还是安装的问题,仔细观察有可能屏支架有变形。B1 应该是4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我这初中水平真是有限,书到用来方恨少啊,还得多读书,有些东西读书的时候学不到,工作的时候想补很难很难。我现在修东西都是靠着百度,同样的故障修哪里换哪里,然后去傻修,电子理论体系脑子里就没有。谢谢您了,百忙中还告诉我这么多

网友F:
缺笔画:卸下导电橡胶,用无水乙醇仔细擦试导电橡胶两侧和液晶屏;然后四周均匀压紧;如还有缺划则仔细再调节四周固定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F:
缺笔画:卸下导电橡胶,用无水乙醇仔细擦试导电橡胶两侧和液晶屏;然后四周均匀压紧;如还有缺划则仔细再调 ...

反得擦拭过,是用卡子压的倒了个个也不行,怀疑是7106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得擦拭过,是用卡子压的倒了个个也不行,怀疑是7106的问题

7106没问题;用纸片垫下。仔细调整。

楼主:
谢谢,等有功夫再拆它一回现在是把三脚和四脚连在一起了,就2不行,其他的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