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中老烧,全波整流两臂不对称问题

楼主(2022-06-23):
这个全波整流电路中,其中一臂额外串入一组6.3V绕组,两臂电压不相等,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3V反向接入250V都是交流。也就是他标的(250-6.3)243.7V(他已经用AC标注用以说明)326V是整流后通过C ...

有二极管U07N的接入,这里是得不到243.7VAC电压的。
相当于243.7V AC整流倒是对的。

楼主:
就是变压器次级250V那一组全波整流电路,请高手解惑。

网友C:
串入6,3V的那臂电压不高才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串入6,3V的那臂电压不高才怪!

次级线圈串联,反相的话也可以低哦。

图中标识的不就是么,上臂串联以后是低了一个6.3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次级线圈串联,反相的话也可以低哦。

图中标识的不就是么,上臂串联以后是低了一个6.3V。

是的,一组尾接另一组头电压加,反之相减!

网友:
还真没明白这是为什么!

网友:
全波整流两臂电压不等,会在高压直流输出电压上叠加50HZ的纹波成分,大概原电路设计需要这个纹波电压去调节音色或者是补偿抵消某种交流干扰。瞎猜的,大佬们勿信,一哂了之。

网友A:
图可能是画错了?
这里既有243.7VAC
又有326V。怎么回事呢?

有实物的话测绘。没有就不用管它了。

网友:
一组280V全波整流 另一组260V全波整流后叠加6.3V交流 经过扼流圈 有意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可能是画错了?
这里既有243.7VAC
又有326V。怎么回事呢?

6.3V反向接入250V都是交流。也就是他标的(250-6.3)243.7V(他已经用AC标注用以说明)326V是整流后通过C1大电解电容滤波后的直流电压。他这是双标。

网友:
全波整流两臂不对称是不应该的,他这个电路对地来说是全对称的,应该吧闲着的那组6.3V接入就好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可能是画错了?
这里既有243.7VAC
又有326V。怎么回事呢?

326是直流,243.7AC是绕组的交流电压

网友:
楼主应该把全图发上来,便于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二极管U07N的接入,这里是得不到243.7VAC电压的。
相当于243.7V AC整流倒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二极管U07N的接入,这里是得不到243.7VAC电压的。
相当于243.7V AC整流倒是对的。

看变压器是否工作良好就测量6Z4的屏压(交流电压)。晶体整流二极管正极的交流电压。整流电路都接入了二极管前端仍可以测量出交流电压。

楼主:
多谢各位大佬的答疑解惑,找到原始全图了,大家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大佬的答疑解惑,找到原始全图了,大家看一下

这图设计的不错,经查输出牛配合的是3.5K的。

网友E:
1,LZ这个机器在你手里吗,如果在的话,可以绕过6.3V的那个绕组试试.看是不是交流声大了.
2,看不明白,为何280V那个整流出来是260V,就是电源下半部分的位置.

看这个机器的电路设计应该是完善的,但不明白这个电源是咋个事.

网友:
高压绕组不是双并绕线,平衡两臂内阻不同,瞎猜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1,LZ这个机器在你手里吗,如果在的话,可以绕过6.3V的那个绕组试试.看是不是交流声大了.
2,看不明白,为何280 ...

SSFFZZ1老兄,不好意思,我并没有此机,这是本坛看到的帖子,不懂才问大家的。
280V这一路CLC滤波的第一电容是10nF,不是10uF,实际是LC滤波。刚开始我也没看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SSFFZZ1老兄,不好意思,我并没有此机,这是本坛看到的帖子,不懂才问大家的。
280V这一路CLC滤波的第一 ...

我觉着这事,未必要继续纠结,没实物的话,有时候难说他啥意思.即使是10nF,整流后也不会是360V .电路图有没有错误还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