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种70年代的印刷板是什么材质?

楼主(2022-06-23):
有谁知道七十年代收音机使用的单面印刷板是什么材质的,找遍网络都没有相关的资料。现在还有得卖吗?

这印刷板是什么材质?

这印刷板是什么材质?

网友:
环氧树脂玻璃丝布。

网友(2022-11-22):
情结,最怀旧的还是焊片支架和铆钉焊接

网友:
我手里还有一点八十年代的覆铜板,大约半米宽长度超半米,不过是纯环氧玻璃布基的。
吃灰中……

==================================================
PCB板料
PCB板材分类
1、按板材的刚柔程度分为刚性覆铜箔板和挠性覆铜箔板两大类。
2、按增强材料不同,分为:纸基、玻璃布基、复合基(CEM系列等)和特殊材料基(陶瓷、金属基等)四大类。

(一)纸基板
酚醛纸基板(俗称有,纸板,胶板,V0板,阻燃板,红字覆铜板,94V0,电视板,彩电板等等,最广泛使用,有多个名牌子,其中有建滔(KB字符),长春(L字符),斗山(DS字符),长兴(EC字符),日立(H字符)等等;是以酚醛树脂为粘合剂﹐以木浆纤维纸为增强材料的绝缘层压材料。酚醛纸基覆铜板﹐一般可进行冲孔加工﹑具有成本低﹑价格便宜﹐相对密度小的优点。同样市场竞争也相当激烈,国内也出现很多覆铜板厂商生产该型号板材。但它的工作温度较低﹑耐湿度和耐热性与环氧玻纤布基板相比略低。纸基板以单面覆铜板为主,但近年来﹐也出现了用于银浆贯通孔的双面覆铜板产品,国际大厂也有生产双面覆铜板,如斗山(DS字符)。它在耐银离子迁移方面﹐比一般酚醛纸基覆铜板有所提高。酚醛纸基覆铜板最常用的产品型号为FR-1(阻燃型)和XPC(非阻燃型)两种。单面覆铜板可以轻易从板材后面字符的颜色判断,一般红字为FR-1(阻燃型),蓝字为XPC(非阻燃型)。该类型板材相对其他类型板材是最便宜的。

(二)环氧玻纤布基板
环氧玻纤布基板(俗称:环氧板,玻纤板,纤维板,FR4)﹐环氧玻纤布基板是以环氧树脂作粘合剂﹐以电子级玻璃纤维布作增强材料的一类基板。它的粘结片和内芯薄型覆铜板﹐是制作多层印制电路板的重要基材。工作温度较高﹐本身性能受环境影响小。在加工工艺上﹐要比其他树脂的玻纤布基板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这类产品主要用于双面PCB﹐同样比起酚醛纸基板价格贵一倍左右,常用厚度为1.5MM。国内龙头企业为上市公司生益科技(600183)。

(三)复合基板(CEM)
复合基板(俗称:粉板等,cem-1板材国内某些地方也叫22F)它主要是指CEM-1和CEM-3复合基覆铜板。以木浆纤维纸或棉浆纤维纸作芯材增强材料﹐以玻璃纤维布作表层增强材料﹐两者都浸以阻燃环氧树脂制成的覆铜板﹐称为CEM-1。以玻璃纤维纸作为芯材增强材料﹐以玻璃纤维布作表层增强材料﹐都浸以阻燃环氧树脂﹐制成的覆铜板﹐称为CEM-3。这两类覆铜板是目前最常见的复合基覆铜板。该类型板材比FR4类型板材便宜。

阻燃等级标准:
HB:UL94和CSAC22.No0.17标准中最低的阻燃等级,要求对3到13毫米厚的样品,燃烧速度小于40毫米每分钟,小于3毫米厚的样品,燃烧速度小于70毫米每分钟。或者在100毫米的标志前熄灭。
V-1:对样品进行两次10秒的燃烧测试后,火焰在60秒内熄灭。不能有燃烧物掉下。
V-2:对样品进行两次10秒的燃烧测试后,火焰在60秒内熄灭。可以有燃烧物掉下。
V-0:对样品进行两次10秒的燃烧测试后,火焰在30秒内熄灭。不能有燃烧物掉下。

1.PCB板材的分类,这个大家已经比较清楚,不多说;
2.PCB板材厚度,按国家标准来分,主要有以下几种规格:0.5mm,0.7mm,0.8mm,1.0mm,1.2mm,1.5mm,1.6mm,2.0mm,2.4mm,3.2mm,6.4mm在没有特殊要求的家用电器上一般采用1.6mm规格的板材;
3.PCB板上铜箔的厚度,同样按国家标准来分,主要有以下几种规格:18um,25um,35um,70um和105um,35um铜箔厚度的PCB是目前推广的主流,家电产品一般选择铜箔厚度为35um的板材。对铜箔的要求金属纯度不低于99.8%, 厚度误差不大于±5um,铜箔表面不得有划痕、砂眼和皱褶,大电流线路板需要考虑厚覆铜板,但家电产品基本可以不用考虑这点。

PCB国际标准:
JIS日本工业标准
ASTM美国材料实验学会标准:NEMA美国制造协会标准、MIL美国军用标准
IPC美国电路互连与封装协会标准:ANSI美国国家标准协会标准、UL美国保险协会实验室标准、IEC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BS英国标准协会标准、DIN德国标准协会标准、VDE德国电器标准、CSA加拿大标准协会标准、AS澳大利亚标准协会标准

网友:
        确实如上述坛友所说至今为止最差的覆铜板基材,过热容易使覆铜电路翘起,在一处多次焊接特别是助含油多的时候容易渗透进去造成漏电,特别是出现在推挽功放电路的时候,会因为漏电烧管子,非常难修,早就淘汰不用了,其实单管机很少有使用这种覆铜板的,用电木板胶木板的较多。

网友(2022-06-23):
不知道,顶起来。

网友:
这类电路板的用料应该是 “环氧树脂玻璃纤维覆铜板”,一般特性较耐热耐潮阻燃...。

网友:
纸质板,低档板材,80年代后就淘汰了。

网友:
这种材料并不防潮,高频特性不好。

网友:
现在没有了

网友:
据我了解是纸质的。名称可能是分全什么的,

网友:
纸基板+外层玻璃纤维布,这种质量很差的,烙铁温度一高铜箔就起皮,早就淘汰了。

网友:
纸板。玻璃纤维夹纸板。

楼主:
谢谢上面的回答,可惜现在找不到了,想做怀旧单管两管机做不到原味了

网友:
纸基板,烙铁焊接焊接已长,铜皮就脱落,现在已经淘汰,不用了

网友A(2022-11-21):
引用 楼主:
谢谢上面的回答,可惜现在找不到了,想做怀旧单管两管机做不到原味了

我最近跟你犯一样的病,在找这种材料的覆铜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跟你犯一样的病,在找这种材料的覆铜板

咸鱼出现过,太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咸鱼出现过,太贵。

有吗????加微聊一下 :bg9dmm

网友:
玻纤板,早期收音机常见。

网友:
这种材料只是怀旧,并无其他!玻璃纤维丝编制,我也曾找过。

网友:
纸基板,高频性能不好,易受潮、变形,现在已经淘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上面的回答,可惜现在找不到了,想做怀旧单管两管机做不到原味了

你现在能快打的单面板最接近的材质是CEM-1表面有点直角布纹。一般都是FR-4(单面),或者FR-4双面,玻璃纤维环氧树脂板。即使CEM-1也比较漂亮,没有你图中那种沧桑感觉了。现在最便宜的是FR-1,俗称牛皮纸板或彩电板,但不支持快打,要有批量厂家才做。

网友(2022-12-23):
现在少见,铜箔附着不牢,

网友:
玻璃纤维敷铜板,以前用三氯化铁腐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上面的回答,可惜现在找不到了,想做怀旧单管两管机做不到原味了

怀旧的机机用铜铆钉做更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能快打的单面板最接近的材质是CEM-1表面有点直角布纹。一般都是FR-4(单面),或者FR-4双面,玻璃 ...

………………

网友C:
是CEM-1的板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CEM-1的板材吗?

私信你了~~~~~

网友:
这是酚醛夹布胶木覆铜板。

网友:
这是一种纸基板,两面覆盖了一层玻璃纤维布,是一种权宜的技术,纸基部分是不防潮的,以后就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