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保负载端1+N短路

楼主(2022-06-23):
如图,今天下午老跳闸,经检测,就是这玩意的负载端1+N之间短路,输入端没问题,不把它合闸,相安无事,一合上,立马跳到配电房

网友:
外形很像正太

楼主:
别管它啥牌子,我随便百度来的图,懒得画了,意思到了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管它啥牌子,我随便百度来的图,懒得画了,意思到了就行

这开关记得要求平时定期要开关下,几年后需要换新,现在想起来我却一直忘了,没有遵守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开关记得要求平时定期要开关下,几年后需要换新,现在想起来我却一直忘了,没有遵守过

上面写的每月按一次,但几乎没人这么做,

楼主:
拆开漏保,发现是这玩意出问题击穿

网友:
模块出问题吗 ?

网友:
这玩意一般家用不上

网友B:
管他哪问题不都是换,难道你还要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他哪问题不都是换,难道你还要修?

换下的拆开看看,这东西修了也不敢用

网友C:
修了,按test键测量正常了才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了,按test键测量正常了才算好

就怕按test跳,但真有短路或漏电不跳,那可是有可能出人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怕按test跳,但真有短路或漏电不跳,那可是有可能出人命的

即便合规的全新漏保,在人不同触电方式中,也有不跳的,如果不懂原理,盲目依赖它当然也是不行的

比如一个人对地的绝缘电阻极大,漏电流极小,但人体同时触碰零线和火线的那种触电,那定然是无法触发漏电保护跳开的
这和漏保的新旧和是否维修过,一点关系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便合规的全新漏保,在人不同触电方式中,也有不跳的,如果不懂原理,盲目依赖它当然也是不行的

比如 ...

漏保这类东西不敢修,万一就是它导致事故,谁负责

网友:
引用 楼主:
漏保这类东西不敢修,万一就是它导致事故,谁负责

责任当然是该承担责任的担当
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非要梳理合规资质,那施工方的支出成本不会低了,敢承担的责任自然大多了

另外即便有合规资质,也使用了合规资质的产品给用户安装,但如果施工完毕后,没对使用者进行合规宣传,导致使用者操作不当造成人身安全事故,那责任照样不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