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1037用什么代换?好像买不到呀

楼主(2022-06-24):
这个单声道功放有的代换吗?
某宝没找到有卖呢。

网友A: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TDA1037是5W单声道功放,电源电压4——2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TDA1037是5W单声道功放,电源电压4——28V。

是的,这个参数能找到,但是好像找不到代换的的呀,也没找到哪里有得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参数能找到,但是好像找不到代换的的呀,也没找到哪里有得卖。

可否考虑使用其它集成电路代换呀。若电源电压合适的话,改用如tda2003、或tda2822等,或其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考虑使用其它集成电路代换呀。若电源电压合适的话,改用如tda2003、或tda2822等,或其它的

如果接脚相同的话
代换也可以的

当然最好还是原型号的

网友(2022-07-25):
我有两块。原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