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F47型万用表图纸资料

楼主(2022-06-24):
求MF47型万用表图纸资料
产地(浙江正泰仪器仪表有限责任公司)图纸资料

楼主:
目前是电阻档RX1/RX10档误插220V烧坏,参照其它47型表修后误差太大,不知标准阻值多大。

网友:
500欧可调电阻慢慢试

网友:
发一张温州产的MF47的图纸参考一下吧:

看看坛友总结的资料,MF47有这么多差异,特别是表头不同的时候,图纸很难借鉴使用……

网友:
这个表电阻挡中值是20,估计x1挡分流电阻应为19Ω左右,x10挡分流电阻应为198~202Ω左右。

网友:
你就不能拆开给大家看看电路板?47表具体电路参数五花八门,

网友:
这是南京金川仪表厂(原国营南京仪表厂)说明书中的电路图。

网友A:
万用表修起来头痛,47表是单档单刀,属于最好修的类型了。首先查电压最低档,最低档是准的才有维修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修起来头痛,47表是单档单刀,属于最好修的类型了。首先查电压最低档,最低档是准的才有维修价值

您这个是中值16.5的。

网友:
楼主,你的表欧姆中值是20的,如果用1.5V+9V,请参考5楼liiqi老师参数,并用3楼的方法调整。
看表笔插孔应该是现代表,所以也可能使用3V+9V,可参考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