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式拉杆天线矿石收音机

楼主(2022-06-24):
      自从看到坛内几位前辈大佬们制作的拉杆天线矿石收音机都非常不错,性能外观都很棒,而且方便携带,不受天地线的约束。一直很是眼馋,心想我一定也要做一台,拥有属于自己的拉杆天线矿石收音机。由于各种原因,前前后后经过近2个多月,终于完成了我的拉杆天线矿石收音机的制作,终于梦想成真了!
      整机宽125mm,高230mm(不含拉杆天线),厚103mm,总重1.2Kg。机身采用高品质的工艺木料,后盖采用金属铝板,作为拉杆天线矿石式收音机的地线,手刚好可以接触到这个金属后盖,直接通过人体作为地线。此外,本机还设有天地线的接口,已满足室内使用的需求。拉杆天线采用3米导游旗杆,长度,重量,强度刚好都可以满足要求,非常适合做矿石收音机的天线。调谐电容采用德国沙巴收音机拆机空气可变电容器,高Q值,瓷座,铜轴,自带减速器,两联并联使用,总容量为955pF,配合小电感量的调谐线圈,可以提高整体LC调谐回路的Q值和带负载能力。调谐线圈采用2个直径45mm的磁环叠加,中间垫一层绝缘纸,提高线圈的Q值,用0.04X300股的利兹线,采用双值反绕法,正绕19圈,反绕19圈,电感量为96uH,可以覆盖整个中波波段。采用双值反绕法的目的是,近一步的提高线圈的Q值和整体LC调谐回路的灵敏度,选择性。磁环,线圈全部都经过“蜡炸”防潮处理,确保高的Q值和Q值的稳定。检波元件选取RD值高的3DP,为拉杆天线矿石收音机的接收灵敏度打下良好的基础。滤波电容,音频输出耦合电容全部采用无极性高品质德国WIMA电容,确保音质。天线耦合电容采用MBL军规云母,确保接收效果。电解电容全部采用日本尼康原装发烧音频电解电容。耳放芯片采用原装飞利浦TDA7050,确保高保真音频输出。
      实际接收效果:在公司6楼天台上(公司在县城外环路上),可以收到10几个广播电台信号,周边电台一网打尽,灵敏度,选择性都达到了满意的效果。具体详见本帖最后的视频链接。

拉杆天线矿石收音机收台效果视频

网友:
制作设计合理,用的都是极品元器件。取得令人满意的灵敏度与选择性那肯定是顺理成章的。整个矿机的外观都非常漂亮,而且非常实用,祝贺取得圆满成功!

网友A:
精心制作的二用机。那个铁盒里是空连吗?

网友:
制作的精美,严重煮鹤,又多了一个知音啊!

网友:
拉杆矿机已成为矿机一种新时尚了!

网友B:
必须手动点赞!点一百个赞!
请问一下,磁环线圈比直径大多了的圆筒线圈效果好吗?这二者您比较过没有?

网友C:
太漂亮了!!!小巧玲珑!!!
请问一下反绕双值和一般的线圈收听感觉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祝贺楼主用料考究、制备精良的便携式矿机出炉,从此可以仗机走天涯了哈!

网友C:
把人体当做地线会有干扰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心制作的二用机。那个铁盒里是空连吗?

是的,德国沙巴收音机拆机的可变电容,铸铝框架,底盖和上盖均是铁盖。铜轴,瓷座,Q值很高。体积小,重量轻。自带减速机构,可以转1.5圈,转动非常顺滑,非常方便调台,尤其是两个频率相距很近的台可以很容易的分割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手动点赞!点一百个赞!
请问一下,磁环线圈比直径大多了的圆筒线圈效果好吗?这二者您比较过没有?

谢谢坛友的点赞。
比较过,我个人认为,两者都是单回路的情况下,两者相比,还是磁环线圈的灵敏度,选择性好。两者都是双回路的情况下,两者相比,感觉相差不大,但总感觉磁环线圈略胜一筹。如果两者都是双值反绕,那就不得而知了。没试过,所以没发言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漂亮了!!!小巧玲珑!!!
请问一下反绕双值和一般的线圈收听感觉有什么区别吗

单回路,两者区别不大,但相对来说,还是反绕双值的整体效果要好于正常绕法的线圈。双回路,两者区别就比较大了。至于收听的音量,音质,感觉不出来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人体当做地线会有干扰声吗

多少有点。但也要看所处的电磁环境。一般情况下,人体感应的电磁杂波很少,对收音机影响不大,干扰声都是可接受的范围。最起码不影响收听。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的点赞。
比较过,我个人认为,两者都是单回路的情况下,两者相比,还是磁环线圈的 ...

谢谢!谢谢您的赐教!
自己动手装收音机,最大的乐趣就在折腾的过程之中,通过反复对比找到最佳方案,然后沉浸在享受之中,但过不了几天,也许又开始新一番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谢谢您的赐教!
自己动手装收音机,最大的乐趣就在折腾的过程之中,通过反复对比找到最佳方案,然 ...

不客气,应该的。大家互相交流学习。
你的观点我非常赞同!英雄所见略同!可能大多数爱好者都是这个情况吧。

网友C:
请问老师,为何把两个磁环叠起来,中间垫纸,就能提稿线圈Q值,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D:
恭喜恭喜,大力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老师,为何把两个磁环叠起来,中间垫纸,就能提稿线圈Q值,是什么原理啊

磁环叠起来,是为了增加电感量,使线圈圈数少,分布电容小,提高Q值。中间垫纸,增加磁环之间的间隙,减少磁损耗,提高Q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恭喜,大力点赞!!!!

感谢许版主的大力支持,点赞!

网友C:
请问老师,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反绕双值线圈的中间不断开吗,这个断点应该会影响线圈Q值,影响接收效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老师,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反绕双值线圈的中间不断开吗,这个断点应该会影响线圈Q值,影响接收效果吧

你的意思是说,双值反绕的两个线圈分开绕,绕好后,然后中间用焊锡连接在一起,这个地方是断点,会不会影响Q值和接收效果?是这个意思吧?如果是这个问题,我可以肯定的给你讲,不会影响线圈的Q值,也不影响接收效果。要不想中间有断点也可以的,就是绕完正绕线圈,直接接着绕反绕线圈,但这样绕,不利于最后的微调电感量。因为双值反绕线圈,是两个匝数相等,方向相反的两个线圈串并联获得的电感量,这样做出来的线圈效果才好,分布电容才最小。

网友C:
请问老师,接拉杆天线的51p和680p电容是干什么用的,加和不加这两个电容对矿机的性能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老师,接拉杆天线的51p和680p电容是干什么用的,加和不加这两个电容对矿机的性能有什么影响

天线耦合电容,目的是为了获得最佳的接收效果。可以不加,不影响性能。

网友(2023-02-27):
漂亮的机器,学习受教,来日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