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美的2匹柜机制冷的问题

楼主(2022-06-24):
现状为:05年出厂的2匹柜机,开机后制冷正常,有冷凝水,外机散热正常,外机风扇正常。

大概几分钟后,压缩机停止工作,吹自然风,遥控向下调低温度,也不启动。(自己判断是不是保护停机了,但不确定哪里故障,也没发现其他异常)

过一会儿,自动启动制冷,一会再停机,如此往复,室内温度总是降不下来。

请教有经验的老师帮忙诊断下,非常感谢!

补充一下:我在检查时,发现外机传感器曾经被串上一个小电阻,现已拆下,但故障依旧。

网友A:
看看电流变化过程就知道大概

网友:
用钳形表看看电流吧

网友B:
先清理室外机的散热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清理室外机的散热器试试。

还是怀疑外机散热不好导致是吧,我最初就用水喷过清洗过,现在感觉风扇吹得挺好的,散热片用手摸,感觉不是很热,估计也就四十度,不烫手。要不我再清清试试

网友C:
室内机屏幕有没有显示故障代码:E-----?(----代表数字), 我倒是学热工的,但是多少年没自己动手搞了,室外机问题,最常见:1.制冷剂不够,造成压缩机自身冷却不足,电机绕组的热保护器动作了。2,排气温度不对,室外机的温度传感器发给室内机以后自动保护。(也是漏制冷剂造成的),3.温度传感器坏了。

网友:
查故障码是简单的方法.

我刚把自己家的修了,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15k温敏电阻 锈断了,接脚后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室内机屏幕有没有显示故障代码:E-----?(----代表数字), 我倒是学热工的,但是多少年没自己动手搞了 ...

机器显示正常,无异常。

外机传感器量了,9.2K欧,应该没问题。

制冷剂缺不缺,因为自己没办法量,只是通过观察,制冷时冷风吹得不错,外管有冷凝水,外机接口处的接口有冷凝水,估计应该不缺,至少不缺太多。

感谢!

网友D:
楼主的空调是过热保护了,室外机散热器至少堵了百分之60以上清干净再说!(有个电磁阀压力过大就会开路,压缩机就不转,温度下来压力也就低了,电磁阀才闭合)。

网友E:
会不会是室内传感器坏了,空调误判为达到温度而停压缩机。冷媒不够表现为压缩机不停机。

网友F:
外风机也停了,那就是内机板子或者传感器有问题,压缩机停了,外风机还转,那就是压缩机热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空调是过热保护了,室外机散热器至少堵了百分之60以上清干净再说!(有个电磁阀压力过大就会开路,压 ...

您说的堵了,指散热片堵了,还是管内堵了?

如果是散热片土太多了,停机时我感觉散热片温度还可以,风扇正常在往外排热风,不像没有风扇那样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风机也停了,那就是内机板子或者传感器有问题,压缩机停了,外风机还转,那就是压缩机热保护了。

多谢指导。这个判断方法确实没想到,回头我再仔细看看停机时风扇转不转,我记得是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室内传感器坏了,空调误判为达到温度而停压缩机。冷媒不够表现为压缩机不停机。

可是调低温度后也不启动,是不是能确定,传感器没坏呢?

网友G:
8楼网友回复是重点,请检测压缩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8楼网友回复是重点,请检测压缩机电流

好的。回去试下,测完了再来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怀疑外机散热不好导致是吧,我最初就用水喷过清洗过,现在感觉风扇吹得挺好的,散热片用手摸,感觉不 ...

这季节室外机风很热才对,温的一个是压机时转时停 再就是缺氟严重是压机串气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堵了,指散热片堵了,还是管内堵了?

如果是散热片土太多了,停机时我感觉散热片温度还可以,风 ...

我说的是散热器(片)堵了,热量散不出去压力升高传感器就动作了(断开)。你这台空调过一会还会工作说明没大毛病。你的室外机管子接头有无“殷油”现象,有就是跑氟了,不过缺氟一般是不停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是散热器(片)堵了,热量散不出去压力升高传感器就动作了(断开)。你这台空调过一会还会工作说明 ...

恩恩,我也是感觉要么主板坏了,要么没啥大问题,但就是还没确定故障点。按前面老师指导的,这两天查下压缩机工作电流后再来请教。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流变化过程就知道大概

这是在压缩纲运行时测量的电流数据。
表在25安档,测量数据大概在7。5安左右,应该算是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是散热器(片)堵了,热量散不出去压力升高传感器就动作了(断开)。你这台空调过一会还会工作说明 ...

应该没有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风机也停了,那就是内机板子或者传感器有问题,压缩机停了,外风机还转,那就是压缩机热保护了。

今天注意了下,压缩机停机后外机散热风扇也停了。

网友H:
电流会变化吗?如果散热器外脏堵的话电流会变大,然后就热保护动作压缩机停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在压缩纲运行时测量的电流数据。
表在25安档,测量数据大概在7。5安左右,应该算是正常吧。

你测电流的位子很好,
但外机在外空时,大多是偷赖测室内估测

7.5A  大头湿
基本是正常的

我是要你看电流的变化过程(就是钳表一直挂着一直看)
如开机启动电流、尤其是制冷时7.5A在自动停机前和停机瞬间的电流?
如还是7.5A?那就是小问题, 如温控电路或温控探头的事
如是7.5A慢慢上升或块上升几十A停机?
那就是外机散热、冰堵、压机等等的问题,启动电容也有可能(很少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注意了下,压缩机停机后外机散热风扇也停了。

外机灰这么少
用的不多

那只要排除风扇是否转和是否转速变慢,
室内停机后延时几秒外机风扇是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电流的位子很好,
但外机在外空时,大多是偷赖测室内估测

您这么一讲,我就彻底明白了。
真是太感谢了!

我抽空再看下,电流过程,估计是内温控探头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流会变化吗?如果散热器外脏堵的话电流会变大,然后就热保护动作压缩机停机。

学会了,要看电流的变化过程,非常感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今天注意了下,压缩机停机后外机散热风扇也停了。

室内机控制电路问题

网友J:
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换一或查下线,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室内机控制电路问题

如果是温控的问题还好解决,如果是控制电路,那就只能换主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换一或查下线,

已经定位到这里了,下一步决定拆开内机检查温控,听说一般是15K左右的。如果不行,就得检查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已经定位到这里了,下一步决定拆开内机检查温控,听说一般是15K左右的。如果不行,就得检查主板的问题了 ...

串电流表检查一下.二P机电流7-8A工作电流.如果开始制冷正常外机风扇也运转.电流由小变大直至保护停机.百分之80以上是毛细管堵塞(如果测一下低压管压力是逐渐向负压发展).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定位到这里了,下一步决定拆开内机检查温控,听说一般是15K左右的。如果不行,就得检查主板的问题了 ...

内机温控有两个:环境温控和管温控.故障后现象是环温控故障是不能启动.或管温控故障现象是能启动.几秒后停机

网友:
确定是制冷模式?除湿模式会是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串电流表检查一下.二P机电流7-8A工作电流.如果开始制冷正常外机风扇也运转.电流由小变大直至保护停机 ...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经查,基本确定了是内机环温传感器问题,拆机测量后发现,如图所示,室温30度,这个阻值感觉有问题。用手摸着测温探头,阻值变小。

网友:
会不会是铜管哪里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我和你说下我前段时间修的我自己家的空调的情况,

表现就是开到制冷模式,或制热模式,或除湿模式都是工作一小会(大约几分钟)就停机了, 开送风模式不停机,正常工作.
后来查到是室内温度电阻一个脚锈断了,接上后就好了.
机器是 大金KFR-35GW .

(1) 这个机器有故障码,明确提示是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2) 送风模式好用,其他不好用.
(3) 那个温敏电阻,我忘记是正温度还是负温度系数的了,我这个机器的是15k, 用手捏住有变化,范围为几k上下.
15k的标称值,貌似指20度还是23度来着. 每个空调的这个温敏电阻的值未必都是15k,要看机型的. 据说一般空调,管温和室温的两个电阻是一样的值.

你可以从这3个方面看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2匹的电流有些小,机器上有铭牌 可以看看,,打开维修开关 看看还停不停

网友:
刚刚往外看了一眼我的空调外机。两个管子上都有水珠。

网友:
请师傅上门修吧,大热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