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做入门级靚声小胆6C19推挽机

楼主(2022-06-24):
       自《入门级靚声小胆6C19推挽功放机实验安装》在本坛发贴后,得到了版主,院长和烧友们的肯定和建议,尝试采用6N6作推动管提升性能的信心大增,六月初,元器件到位后,立即对实验机拆除再装,采用《电子报》2009年合订本上册260页电路(见图一)。在借鉴威廉逊名机电路和简单验算基础上,对原电路进行了少量修改并安装完成(见图二),其输出功率和音质有所提升。为了增加可玩性,这台推挽机还可以使用6P6p,并设有标准和三极管接法切换开关。实际使用时可别插入6C19和6P6p,尝试区分不同音色。
入门级靚声小胆6C19推挽功放机实验安装 详见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011199-1-1.html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图三

图三

图四

图四

图五

图五

楼主:
装调体会
一, 前置电压放大与倒相级
(1)该级采用了威廉逊名机经典电路,即电压放大级与屏阴分割倒相级直接藕合,调试的重点是电压放大级屏级与倒相级阴极间电压值的调整,也是笔者认为的难点。该电路调试一般做法是通过调整电压放大级阴极电阻Rk使倒相级得到-2V到-6V栅负压,此时电压放大管阴极电压较低,动态范围势必减少,为减少失真,必然要引入大环路电压负反馈,以提高输入信号峰值。
笔者分别使用6N1和6N11上机调试,发现使用低屏压管6N11时,在满足倒相级得到-2V到-6V栅负压同时,阴极电压也可保持1.4V以上数值,达到两者兼顾目的。使用6N1时就很难做到两者兼顾,除非大幅度压低屏压(可参考图六)。这也印证了图一电路使用6N11原因了。
(2)为了便于调试,在电压放大级增加一路阻容降压回路,将6N11屏级供电Ua调整为200v。
(3)有烧友认为6N11屏流1.5--2ma左右音质最好,也有认为6N11屏流4-- 8ma音质最好,为了验证,分别用5ma,2ma两种屏流试验。在本机试验结果表明,当屏极电阻68K,阴极电压1.5V时,阴极电阻670欧,6N11屏流2.1ma,屏压50V左右,倒相级阴极电压54V左右,音质认为比屏流5ma要好。
(4)倒相级还是需要调试的,倒相级屏极电阻阻值应稍大于阴极电阻,具体方法,输入3000—5000Hz正弦波信号,用数字万用测量功放级两路输入端交流信号电压,调整倒相级屏极电阻阻值,使其两路交流信号电压基本相等即可。
二,推动级与功放级
推动级同样采用了威廉逊名机经典电路,其中屏极电阻为20K,阴极电压调整至6V左右即可。功放级仍采用自偏方式,阴极电压调整到80V。
三,大环路电压负反馈回路  功放级到电压放大级间反馈电压经计算为0.365V,反馈量约4分贝。加入负反馈后,输入灵敏度约为0.6V ,电压放大级与倒相级电压增益控制在10倍左右 ,为减少高频相移,在反馈电阻并一小容量电容。
四,输出功率  约8W。
五,小结,威廉逊等名机,其良好的性能和指标,一直是烧友的追求,也许笔者水平低,同时受限于各种条件,想要装出好声感到确实很难,尤其是电压放大与倒相级,看似简单,调试不当,音质不理想,低音下潜不够,高音发毛,所以笔者认为调试时应参考曲线图和电路工作点反复耐心调整。(图七标识的工作点就比较全面,不像有的图或者不标,或者不全)

图六

图六

图七

图七

网友:
威廉逊不错,前几年做了两台,就是功率太大不适合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