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变推挽】第二弹:用单端板做分压倒相推挽

楼主(2022-06-25):
【单端变推挽】第二弹:分压倒相推挽

前戏见这里:        【双子计划】单端推挽大变身活动通告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997828

今天我们做的是其中的第2.4章节:把单端变成分压倒相推挽。

一、        分压倒相原理

如图,输入信号经V1放大后,送入下一级功率管,而后从下一级功率管栅极用电阻分压取出反相信号送到V2的栅极,放大后送入下臂功率管。

二、        单端变分压倒相
从上面的分压倒相原理图可以看出:只要把一个声道的功率管栅极电阻换成可调电位器取出合适大小的信号送入另一声道的输入端,双声道的单端板就变成了一个声道的推挽板!
对比如下图,第一张是双声道的单端,第二张是单声道的分压倒相推挽:

对比上面两张图,变身的要点:
1.        输入信号只接一个声道,比如右声道。
2.        右声道功率管的栅极电阻换成同阻值的小电位器,小电位器的中心抽头接到另一声道的输入端。
3.        把两个单端输出牛换成一个推挽输出牛,负反馈也只接到右声道。

楼主:
三、        实例教程
手头正好焊了片k170推6p14的板子,就用它来给大家看了。
1.        找到功率管栅极470k电阻,取下换成470k多圈电位器,其实原电阻不取下也没关系,电位器用500k也行。如下图

2.        电位器的中心抽头飞根线到L输入端,如上图。
有些板子我已经在板上留好电位器的孔位,中心抽头已经通向L输入端就不需要飞线了。如下图

3.        如果手头没有或者不想用电位器,可以用两个电阻如下图搭接,阻值430k和15k。

4.        输入信号和负反馈信号都只接R声道的,如上图。

5.        接推挽输出牛,板上的左右声道的P端子分别接输出牛的P1和P2
这里图还没画,待会儿补。

6.        OK,变身已经成功,接上音箱,可以通电了。

7.        用示波器观察上下臂功率管的栅极信号幅度,调节电位器,使上下信号一致就行。
如果没有示波器,可以用万用表测阻值把电位器中心抽头调至30分之一的位置。
因为第一级k170放大倍数是三十多倍,所以只要把电位器调到3%位置。
原则上来说上下臂信号越对称越好,实际由于是甲类推挽,误差10%以内对听感无影响,只在接近满功率输出时有点影响。
性能测试很不错,无负反馈的失真就很小如下图,把负反馈接到NFB的R位置,再测试波形就就更完美了。

楼主:
8.        实测B+280v,10k:8,实测最大输出功率10瓦

9.        分压电路的开环频响测试见下图,不包括功率级和输出牛,分压倒相的频响2k以上稍有衰减,看图波动大实际到21k不到-1db,到19k实际信号幅度衰减不到10%,整机频响主要还是由输出变压器决定。等加上负反馈后频响就毫无问题了。

10.        补充:大家可以在自己的单端板上试试,一般都可成功。如果功率管用了负栅压或者是直耦电路,那么需要用隔直电容加电位器来取反相信号如下图:

ok,总算把教程写完,想要玩推挽的兄弟可以试试变身了。

网友:
新奇,新颖

网友:
太麻烦了

网友:
单端机变推挽机最主要的输出变压器难搞。既然有了推挽输出变压器,直接做一台规规矩矩的推挽机、或改成单声道的推挽机不好吗?还省的平衡输入。我个人想法......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兄弟的支持。

补上:单端变分压倒相推挽的接线图

楼主:
今天用同样方法做了13EM7推挽:

双声道单端迷你板,把一个电阻换成电位器,就变成一个声道的分压倒相推挽,此时原左声道输入剪断,负反馈也同样处理。

削波失真>10瓦,在削波前无显著失真

网友:
支持,一鱼两吃啊

楼主(2024-03-26):
有网友咨询,所以再顶上来。

网友A:
屏阴倒相更简单。C上下臂输出倒相24V左右交流信号电压,足以推动6P1、6P14、6P6P等功率管。

网友:
楼主是单端板改推挽的,所以用分压倒相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阴倒相更简单。C上下臂输出倒相24V左右交流信号电压,足以推动6P1、6P14、6P6P等功率管。

谢谢帮顶。

除了全平衡推挽(含输入牛倒相)外,分压倒相是最简单的推挽。
这个简单不是指元件最少、或者电路最简单,而是说学习路径的最容易。
很多新手朋友学会做单端后已经了解两级共阴放大电路,然后只要看懂分压倒相的信号流程,不需要了解差分放大或者屏阴分割,只要改一个元件取得倒相信号、再换上推挽牛,就可以把原来的单端电路变成推挽电路。由于原单端电路已经调试成功,只需要考虑分压比,其他不存在出错或者不懂的坑,所以对于新手入门可谓最简,在单端制作成功的基础上可以很顺利转向推挽。

如果是老手做推挽电路,那么长尾、屏阴、分压倒相都可随意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