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万能的坛友,这是嘛玩意儿?

楼主(2022-06-25):
收回来的两台这玩意儿,对网络东西一窍不通,咨询一下,这是什么?做什么用的??

网友:
企业级路由器或者网关交换机之类的。

网友A:
软路由,一般是j1900  j3455 j4125一类的cpu,用ros,爱快等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路由,一般是j1900  j3455 j4125一类的cpu,用ros,爱快等系统

哦哦哦,做什么用的??家庭用不到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哦,做什么用的??家庭用不到吧??

家用可以的,比普通路由稳定,功能多,无线加ap就行。外接移动硬盘可以做网盘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用可以的,比普通路由稳定,功能多,无线加ap就行。外接移动硬盘可以做网盘用。

谢谢大佬解答。操作一下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软路由 也有可能是防火墙

网友B:
家用路由纯粹浪费资源,常年累月的耗电可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用路由纯粹浪费资源,常年累月的耗电可不小。

这玩意不带硬盘的话一小时撑死也就十几二十来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用路由纯粹浪费资源,常年累月的耗电可不小。

一要看啥硬件配置,二要看还有多少个网口使用情况

配置的CPU制程越高,同样的带机量下支持的网口转发速率更高,也更省电一些
少数单机用小米拖线板实测过功耗
D2550或D525 功耗20W~30W
J1900之类的上述减5W
实测环境,CPU未满载,每个网口插上网线连网络交换机后,大约增1W功耗

D525 100台~150台带机量 6网口一般是百兆的
D2550 200台~250台带机量 6网口一般是千兆的
J1900 200台~250台带机量 6网口一般是千兆的

一般刷的都是软路由系统
6网口可以切换多WAN或单WAN,也可以成NAS,或者安装windows等
和普通PC配置差别在多了较多RJ45网络口
有的这类路由不仅有电口,还有光口

网友:
可以当电脑用。。。

网友:
各位坛友都很识货说的差不多了.

这个家用可以的,就是放到 宽带的光猫后面,做PPPOE拨号,代替那个小无线路由.一般来说速度会快一些的,当然耗电也多,但也大不到那里去.
如果当电脑用的话(能不能装windows,还要看具体参数),参数有点低,速度比较慢.
自己能折腾的话,可以挂硬盘做NAS之类的东西,或者做下载器.他本质就是一个小电脑,只是配置低,网口多,玩法不少.就是性能不高.

网友:
额,可以折腾下,就是噪音、燥热、造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