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胆收音机维修-6,天线测试对比

楼主(2022-06-25):
接上篇对低放部分进行的测试: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id24505011

并且再次研究了这个机器的中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20067&extra=
目前已经对中周部分了解了.

接下来,先对机器进行了一点小改造,就是增加了电源进线的的EMI滤波,也等于增加了一个接地,我发现这个机器底盘不接地的话有滋滋的电流声,接地后消失.
方法就是把两块铁皮铆到底板上,然后用焊锡焊接到EMI滤波的铁壳上,保证了接地良好.

接下来对比两根天线,一根短的是原机天线,另一根长的是我自己DIY的.
长天线,这个图是以前拍的,EMI滤波还没改.

原机天线的支架是在机壳上,而机壳早没了.因此用尼龙支架固定注.

基本就这个样子.

我做的这根长天线,接近450mm,粗是12mm.原机天线,直径大概在8mm,长度是100mm.
主要是想观察下不同长短的方向性和接收信号的性能.

1,先对比他们的有载Q值.
测试方法是用高频Q表,WY2851. 在谐振端子的一端接560k的电阻,模拟电子管输入阻抗,测定在该阻抗下两个天线的Q值.(具体测试接线其他帖子里都有,不再重复贴图)

频率                短天线        长天线
600k                110                130
1000k        100                100
1300k        85                85

因数据较简单,这里就简单列一下:
从表格可以看出来,我自己做的那根天线的Q并不高,当时做的时候我没有追求高Q值,基于2个因素:
(1),我发现天线的Q太高了并不好,具体就是声音音质不好.
(2),想和原机的短天线做体积不同下接收效果的比较,而不是线圈材质上的比较.

2,再测定这两根天线的接收性能,具体方法是
1)将天线接入收音机,做简单的统调,这里不最求精确调整,后面有方法补偿这个问题.
2)分别接收600k,1000k,1500k三个频率的信号.
高频信号发生器通过小环天线发出,磁棒接收.每次保证和小环天线的距离相等,这里由于两根磁棒长度不同,每次是以磁棒靠近小环天线的一端为准,而不是磁棒中间.
3)对以上三点用小铜环或者小磁棒做天线补偿,调整到最佳信号状态(即点点统调).
4)记录调整到最佳状态时,AGC输出的电压.因为信号越强,AGC电压越负.AGC的直流电压可直接反应信号强度.

接收频率        短天线        长天线
600k                -0.51        -0.85
1000k        -0.69        -0.93
1500k        -0.69        -0.87

从上面可以看出来,采用长磁棒天线接收到的信号强度明显好于短磁棒天线.

3,最后的选择

尽管通过上面的测定表明长磁棒天线接收性能优于原机的短磁棒天线,不过这个天线上机后发现统调困难.
具体表现在:
600k低端调整正确后,到1500k高端的天线微调电容调到最小,仍不能达到统调,将本振补偿电容加大是能达到统调,但是覆盖频段达不到1620了.反之如果1500k达到统调(移动线圈),那么600k的低端就失谐严重.总之不尽人意.

而短天线是厂家已经测定好的,按照手册上的方法,调整高端对准后,600k和1000k自动对准.这个经过测定,是相当准确的.

究其原因就是这个长天线的分布电容比短天线的大.要实现统调就要动本振线圈和电容,而这个机器的本振电容,是差容,并且专门设计的.不想再动了,就选择了短天线.

对比长天线不能统调,和短天线统调状态下,接收效果差不太多.短天线方向性不好,噪音稍大,信号接收能力稍弱.对方向性这里没有做测试,但长短天线都试听过,长天线的方向性也不是那么明显,但比普通过的磁棒是好一些.

楼主:
补充一段内容:

这个机器调好了以后,发现磁棒干扰有些严重,频率低端有噪声(是一种频率),到高端又是另一种频率的噪声.中间800-1000左右相对安静点.

就做了个屏蔽的罩子罩在天线上,具体见图:
正面

偏侧

正侧

背面

制作方法:
(1)用两个80mm的纸筒,外面贴上铜箔胶带,中间扣窟窿让支架以及线圈的线头通过,然后两个纸筒合起来,用铜箔胶带连接.
(2)后面用一端特氟龙塑料管做了固定,并调整磁棒的位置在圆筒的中央.
(3)然后铜箔胶带上焊接一端电线接电路的地.

效果:
1, 屏蔽效果明显,1200k一下的频段无台的位置,喇叭连交流声都无.高端稍有滋滋声.听感直接就是感觉干净了许多.

2,屏蔽效果和纸筒的长度有关,长度越长,屏蔽效果越好.测试过用一个纸筒,屏蔽半边,低端的噪声就没了,但高端还是很明显.两个纸筒把天线全罩起来后高端的噪声大为减少,但是还稍有.

3,屏蔽效果和接地关系较大,我家里高楼层的老楼,接地线本身就基本上是根天线.试过接铝合金窗,效果还要好些.也可多点接地,我测试过,效果差别不大.

4,方向性很明显,原来调转90度能收的台,变无声了.甚至调转一个几十度的角度,声音就明显变小.

5,纸筒的直径要足够,我这个磁棒是8mm,纸筒是80mm.装好屏蔽后,测试调谐基本无变化,也没有重新统调过.以前测试过,如果直径太小,直接影响统调.建议10倍直径(貌似有资料说5-6倍)

6,对信号的衰减很厉害.我家里有2个浙江台很强,这个机器不用屏蔽接收,agc出来的电压有-1.8V之高,用屏蔽天线后只有-0.64V ,无台的时候,差不多-0.38v.

7,如果两端都用屏蔽胶带封起来,基本是无台的,因此要优化效果,就是调整屏蔽罩的长度就可以了.

我觉着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就是对信号衰减太厉害,如果有高放配合,可能有更好的效果.

网友A:
谢谢。这种差連专为中波而差,同步跟踪非常好。能测试变频器的增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这种差連专为中波而差,同步跟踪非常好。能测试变频器的增益吗?

你说这个事,记得的.只是没想出来好办法.

因为如果用高频毫伏表直接测量变频管,中放的增益,直接导致中周失调,并不能真实反应情况,因此我在想如何测试.
如果你有好的法子可以提供给我.仪器基本都有的.

网友:
首先要有中波扫须仪,目克7122就可以,先扫中放增益,后扫变频器,可能干扰太大,要制作屏蔽箱,机器都放在屏蔽箱内,电源进线也要加好的滤波器。或躲在地下室及防空洞。又或者跑到深山野外测试,猜想的,别見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这个事,记得的.只是没想出来好办法.

因为如果用高频毫伏表直接测量变频管,中放的增益,直接导致中 ...

修好了,我看 这块板也只有你能修好,真是高手,

网友:
就你的那些仪器我都没看到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这个事,记得的.只是没想出来好办法.

因为如果用高频毫伏表直接测量变频管,中放的增益,直接导致中 ...

我看已经修好了,可以转给我吗,一看就修的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已经修好了,可以转给我吗,一看就修的挺好

可能有些零件的费用了,我回去给你个清单,你看看合适就拿走吧,我手里好几台机器的.
还需要看看我手里有没有合适的包装箱,前期为这事,我还留了不少泡沫,看看能不能用.

我下周有事忙不开,这2天我看看有无时间给你把清单理出来,如果没时间就下下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有些零件的费用了,我回去给你个清单,你看看合适就拿走吧,我手里好几台机器的.
还需要看看我手里有没 ...

好的,谢谢

网友C:
你这样做屏蔽层相当于短路环了,虽然离得远些,但是影响信号强度是肯定的,把屏蔽层沿轴向切一条缝,或者两端用绝缘层隔开不要连在一起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做屏蔽层相当于短路环了,虽然离得远些,但是影响信号强度是肯定的,把屏蔽层沿轴向切一条缝,或者两 ...

以前我测试过 ,本次没试.

就是那个屏蔽胶带不要粘成一个环,而是留一个缝,发现屏蔽作用差不太多,可能是我留的缝隙太小了. 如果弄成一个封闭的屏蔽罐,就是说两头也用铜箔封死,就没信号了,基本是彻底没有.

这个东西,大概的规律就是,封闭的越严实,屏蔽的越厉害.通过调整屏蔽的面积,可调整屏蔽效果.
对噪音的屏蔽的同时,对信号的衰减也非常厉害,一揽子无差别攻击.

关键还是屏蔽的罩子要做大些,离磁棒太近,直接影响调谐了.原因可能是离天线太近,弄成电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前我测试过 ,本次没试.

就是那个屏蔽胶带不要粘成一个环,而是留一个缝,发现屏蔽作用差不太多,可能是 ...

我倒是没试过,只是以前见过一台国外机的磁棒,外面有个开了缝的屏蔽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没试过,只是以前见过一台国外机的磁棒,外面有个开了缝的屏蔽壳

道理应该是一样的,调节开缝大小,还有屏蔽的覆盖长度,可以调节屏蔽的效果.

我那次是留了很窄一个缝,不过可以想象,缝开大了,肯定影响效果.

网友B:
好,网易邮箱 :ddg00625500@163.com

这是我的邮箱

网友:
网易邮箱  ddg00625500@163.com

网友:
邮箱是网易的,按这个发过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网易邮箱 :

这是我的邮箱

好的,我怎么转给你,支付宝怎么转

网友:
我还得给你转点,花了很多的心思,又修的这么好真是挺感谢的,你看怎么转给你,加微信是不是更方便。

网友:
你打好包装邮顺丰吧,邮费到付,

楼主:
好的,我知道咋办了,等我消息即可.
再顶就该判你灌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