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收音机修理出声了,但是6P1的电压存在疑问,请大家帮忙

楼主(2022-06-26):
       最近修理了一台电子管收音机,已经能收台出声了,但是测量功放部分6P1电压存在异常:
               8脚阴极电压9.5V(阴极电阻300欧正常)。
              1脚屏极电压240V。
              7脚第一栅极电压1.7V。
              以上都是对地电压。

     姑且不管这个第一栅极1.7V电压哪里来的(估计耦合电容绝缘电阻降低造成的),这样6P1的栅负压7.8V,阳极电流应该很大才对。但是通过阴极电阻和阴极电压计算阴极电流才31mA,反而偏小。

    更换了别的正常6P1也是这样栅负压7-8V之间同样偏小。

    实际使用,音量很大,听不出异常。

      请教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见图:

网友:
基本正常。字数字数

网友A:
更换耦合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耦合电容试试。

手上暂时没有高压电容,正在购买中。 奇怪的还是6P1,曲线和手册上区别太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上暂时没有高压电容,正在购买中。 奇怪的还是6P1,曲线和手册上区别太大了。

和阴极电阻300欧并联的50微法电容也需要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阴极电阻300欧并联的50微法电容也需要更换。

那个电容焊下来测过,好像没问题。

网友:
用的是什么品牌型号的万用表。表的内阻多大。

网友:
根据经验,阴极电阻阻值增大,屏压升高,屏流减小。

网友B:
测量6P1⑨脚帘栅极电压是否偏低?
⑦脚栅极电容漏电屏流只会增加,⑧脚阴极电阻增大屏流只会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6P1⑨脚帘栅极电压是否偏低?
⑦脚栅极电容漏电屏流只会增加,⑧脚阴极电阻增大屏流只会减小。

9脚电压200V, 该机设计是接次高压,应该算是正常值。

现在的问题是7脚电容漏电,8脚电阻正常,但是电流没有增加反而偏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9脚电压200V, 该机设计是接次高压,应该算是正常值。

现在的问题是7脚电容漏电,8脚电阻正常,但是 ...

屏压、帘栅压偏低是主要原因。检查3个高压滤波电容,无问题更换6Z4试下,没有6Z4替换可以用2个1N4007代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上暂时没有高压电容,正在购买中。 奇怪的还是6P1,曲线和手册上区别太大了。

那就把耦合电容断开再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把耦合电容断开再测一下。

断开测量,6P1的阴极电压还是9.xV,这个值偏低点但是基本正常。

网友:
栅极对地电阻开路了吧?

网友D:
熊猫601-3G参数供参考:
6P1
屏极258V
帘极237V
栅极-9.7V

楼主:
引用 网友D:
熊猫601-3G参数供参考:
6P1
屏极258V

我把6p1的输入电容断开后,电压和你的非常接近了。

就是搞不明白栅极有正电压,为啥6P1的阴极电流没有增加?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把6p1的输入电容断开后,电压和你的非常接近了。

就是搞不明白栅极有正电压,为啥6P1的阴极电流没有 ...

怀疑测量方法问题,
1,你把本振,天线都短路掉,音量开关关死,再测量下6P1的栅电压.
2,如果还高的话,换块别的表试试. 指针表也可以试试.

网友E:
6P1的工作点我实测过,如果按照手册的-12.5的时候失真度未必最小,手册上那个推荐值是个各方权衡的结果.比较好的点大概在11V左右,9.8的话貌似也没问题.
当然这只是我自己测的结果,和变压器,以及喇叭都有关系.我想说的是,不要太照着手册死搬.

可以提高下帘栅极的电压试试,譬如接到2K电阻的前方. 其实这些,没必要太在意的.

倒是那个栅极正电压蹊跷的很,需要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怀疑测量方法问题,
1,你把本振,天线都短路掉,音量开关关死,再测量下6P1的栅电压.
2,如果还高的话,换块 ...

测试没有问题,拆下耦合电容,6P1栅极电压归零了,换上个0.22uf的cbb电容,电压也归零,拆下来的电容用万用表测试有几十MΩ的阻值。

我的疑问是,6P1栅负压显著降低为啥电流没明显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6P1的工作点我实测过,如果按照手册的-12.5的时候失真度未必最小,手册上那个推荐值是个各方权衡的结果.比较 ...

  更换了耦合电容后,栅极正电压消失了,阴极电压还是9.5V,考虑到帘栅电压较低,这台收音机设计输出功率0.5W,现在的工作点基本算正常吧。

疑问是栅负压降低时为啥6P1的工作电流没有增加?

网友E:
引用 楼主:
更换了耦合电容后,栅极正电压消失了,阴极电压还是9.5V,考虑到帘栅电压较低,这台收音机设计输出功 ...

解释不了的问题.

绕过去吧,纠结下去没多大意义.如果有示波器之类的,可以把有问题的电容换回去,看看波形,不过未必有意义,还有可能坏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解释不了的问题.

绕过去吧,纠结下去没多大意义.如果有示波器之类的,可以把有问题的电容换回去,看看波 ...

好吧,不纠结了,耦合电容0.01uf换成0.22uf,感觉音质提升很大,低频的蓬蓬声更明显了。

网友E:
要低音好,也可以考虑换输出变压器.

我看这个机器输出变压器的初级有个电容和电阻,这个电路貌似有讲究,叫啥来着忘记了,你可以调一下试试,能看频幅曲线的话就好了. 用信号发生器+交流毫伏表就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6P1的工作点我实测过,如果按照手册的-12.5的时候失真度未必最小,手册上那个推荐值是个各方权衡的结果.比较 ...

6P1的手册给出的栅负压值确实有问题,属于学院派的取值,根本无视实际的失真度。取11V才能达到失真度最小的要求。(有负反馈条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低音好,也可以考虑换输出变压器.

我看这个机器输出变压器的初级有个电容和电阻,这个电路貌似有讲究,叫 ...

   换了,用以前玩6p1单端的输出牛 3+2绕制的,比原配牛效果好。输出牛初级并联电阻电容应该是保护作用吧,比如关机冲击或者喇叭损坏没有负载时,输出牛不会产生极高压烧毁。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换了耦合电容后,栅极正电压消失了,阴极电压还是9.5V,考虑到帘栅电压较低,这台收音机设计输出功 ...

你对阳极电流的比较标准是啥?栅极电压和帘栅极电压共同决定阳极的电流。别只盯着栅极!

网友E:
引用 楼主:
换了,用以前玩6p1单端的输出牛 3+2绕制的,比原配牛效果好。输出牛初级并联电阻电容应该是保护作用吧 ...

那个电容和电阻不是保护的意思(电子管输出变压器次级万不能开路,我就这么坏过6P1), 是调音的.貌似调整好了,叫个永远谐振 之类的,频幅曲线会比较好.那个电容和电阻的大小,和变压器是匹配的.你既然换了,可以调下试试.不过要监控着频幅曲线来调.

有些电路里没有那个电阻,只是个电容,那么基本就是使高频信号入地的,但这里貌似不是.我也只是在书上看到,啥书都忘记了,一本关于电子管设计的.实际我没研究过这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电容和电阻不是保护的意思(电子管输出变压器次级万不能开路,我就这么坏过6P1), 是调音的.貌似调整好 ...

多谢,我抽空仔细调整试试看。

但是这两个元件的确有保护作用,俺修理的时候拆下电容,通电时没接喇叭,结果输出牛有吱吱声,焊接上电容输出牛不接喇叭输出牛无声音。

我一直想在我的胆功放输出牛次级并个100多欧姆的电阻,防不小心空载烧牛。

网友:
栅负压测量不是你说的那样
多找资料学习下,
觉得电流小可以减小阴极电阻
阴极电阻上的电压就是栅负压

网友:
這個研究過一陣子, 是不是自動偏壓呀?. 參考看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5&fromuid=70323

网友F:
栅负压12.5伏是屏压对阴极250伏,帘栅呀250伏测的。你的工作电压不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栅负压12.5伏是屏压对阴极250伏,帘栅呀250伏测的。你的工作电压不够呀!

对,该机的帘栅接次低电压,帘栅压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