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11X杂谈

楼主(2022-06-26):
FLUKE11X有下面这些型号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110  111  112这三个停产了,是定制芯片642998用完了,也是别的原因不得而知,这个642998芯片在老版美版FLUKE179上用这个芯片,现在的美版也不用这个芯片,这三个型号的主要芯片都是打FLUKE的642998和FLUKE2045170,当然老版美版的17X系列也用这二个芯片,只是2045170里的程序不一样,2045170是日立生产的,我手上有N多美版(也就是功能开关用刀盘的),我也是告诉朋友想玩112和179时112性价比最高,当然112没有mA档这个要注意,也没有温度测量,另外112的DCV精度是0.5%而179数度是0.09%好了5倍左右,都是6000显示数,下面就说113-117,这些型号的构架是FLUKE向凌特定制的LTFLK2387248和M430F448,只是117是顶配,115是次顶配和117比少交直流电压自动识别、电压感应,另外新岀的110是LTFLK2387248和M430F448构架,不知什么原因FLUKE把型号重复了,在网上有一个维修资料上说117是用M430F448上的AD作为电压测量ADC用我认会有错,这个AD只有12位,也就是只有4096,怎么可能显示6000,同理说明ADC是集成在LTFLK2387248里面,而不是用448内的ADC,我建议买115我这个系列里115性价比最高

楼主:
实际上对比测试112和175老版美版精度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不清楚是否把选下的642998给112用,FLUKE的台表上就有这种操作

网友:
111/112据说精度一般,线性不好,福禄克的表基本就是定位工业工具仪表!很多测量细节不能较真。比如87V 底数,187底数,甚至179也有底数问题,111/112的断轴问题,187故障率,主板漏电,,,289的mv档,LoΩ底数问题。。。。太多了,但是,都被爱好者忽略,说白了,福禄克的问题都是无关紧要的,其它牌子哪怕有一个问题,那也是垃圾的不行!到了福禄克身上就啥都无所谓!只谈优点,缺点都是吹毛求疵了!

楼主:
FLUKE111和112区别是少背光,主板上看少二个LED一个限流电阻,一个控制管一个448输出驱动电阻,闲鱼上有人在改只要50元,我估计是定制了LED背光板,加以上元件,按键那是面板打个洞就OK了

楼主:
111 和112的转轴断是通病,从闲鱼在卖的111  112好多都没有旋钮就说明问题

楼主:
有底数如果是ACV是正常的

楼主:
当然是很小的一个值,不也不正常了

楼主:
111  112我用FLUKE5440B作电压源,精度远好于FLUKE的指标值,线性也没问题,有这个问题的表是不是要校准了,FLUKE的表好多坏的原因是电池漏液

网友:
引用 楼主:
111  112我用FLUKE5440B作电压源,精度远好于FLUKE的指标值,线性也没问题,有这个问题的表是不是要校准了 ...

没机会用,舍不得用,放着不就漏液,

网友:
我买了个FLUKE15B+, 请问这型号有什么缺点和优点。前年买的,当时只想到要耐用和测量准确点。

楼主:
速度不快,不是AC真有效值,我也有一个基本上不用

楼主:
注意电池漏液,寿命也是可以的

楼主:
是FLUKE里面差不多最低端表了吧

楼主:
全新400-500元,可以买到成色不错的FLUKE112和115了,15B+和它们比差太多

楼主:
另外15B+速度比原来的15B快一点,不是用电位器校准,打开电池就可以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