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景图 MR77 收音头特殊故障,大家说!

楼主(2022-06-26):
是去年7月份买回来的机器,机器是美国频率88~108MHz,受到机器后上电,全程都有调谐的咝咝声,且只能在101MHz附近收到90MHz和97HZ两者混在一起的声音。去年在微信中问过哪位老师,告诉我是本振异常,当时没有下手,后来忙于工作就不了了之了。
这不,又快到了七月份,又想起这事,发帖让大家指导一下,说说应该具体调整哪几个元件,准备利用周末时间试试。谢谢大家!!

网友A:
振荡级起振时,指针万用表交流电压最低挡,单根表笔接触振荡管管脚,表针可能偏转,可辅助检查是否起振。。

网友B:
好机,好机,看着流口水。
用频率计(灵敏度要足够),或者收音机,靠近本振电路,把机器频率调到88Mhz,看一下频率计是否显示为98.7Mhz,或者另拿一个收音机在98.7Mhz附近能否收到静噪音。以确定本振频率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机,好机,看着流口水。
用频率计(灵敏度要足够),或者收音机,靠近本振电路,把机器频率调到88Mhz, ...

谢谢66718兄的回复!!
机器外壳盖子已经装回去了(拆卸困难啊),还能收到本振的辐射波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66718兄的回复!!
机器外壳盖子已经装回去了(拆卸困难啊),还能收到本振的辐射波吗 ...

应该是不能了。
本振辐射,一般是很弱的。

网友C:
早期机器,搭棚焊接;

很漂亮!

没有仪器,我是修不了!

网友D:
这线圈,看着好像变形了.............

网友E:
查三极管的工作点,看看正常不。

网友F:
本振直接测量基本上是无法测量的,用探头一搭,轻则频率变化,重则停振.可以使用差频法. 就是天线注入固定频率信号,譬如98M,测量混频输出的频率,从而得出差频,不过也未必测量的出,因为这个地方波形太复杂.

更好的方法是,先校准10.7M的中频,然后天线注入固定频率信号,度盘指向该点位,调整本振到正确差频,本振即正确.

直接测量,我只试过,电子管的本振,振幅有10多v,这个时候用1匝环线圈,慢慢靠近本振线圈,靠近到刚能读到频率,基本无漂.如果振幅没这么大,则这个方法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不能了。
本振辐射,一般是很弱的。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期机器,搭棚焊接;

很漂亮!

欢迎光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线圈,看着好像变形了.............

不会看,不知道变形是不是被人动过了,怎样测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三极管的工作点,看看正常不。

请您具体说,哪几个三极管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本振直接测量基本上是无法测量的,用探头一搭,轻则频率变化,重则停振.可以使用差频法. 就是天线注入固定频率 ...

除了本振,还会有其他因素导致这个故障吗?

网友F:
从现象来看,本振的概率大些,当然也不能排除其他问题.

最能了解机器的还是你本人,从帖子里的几张图片,也判断不出什么来,就是有测量参数,限于各种情况,也未必准确.

如果有FM的信号发生器,直接从一中放注入,可直接断定是中频以后的问题,还是本振的问题.貌似把FM收音机的中频引出来也可以代替FM信号发生器.
如果有普通的信号发生器,从本振端注入高频信号,来代替本振也是能快速判断本振问题的.

其他的我也不懂,你再问问论坛的老师傅. 判断本振是否起振,貌似可以测量本振三极管的某个脚的电压,我不太会操作.

FM的机器本振线圈是粗铜管,这个很难坏的.重点倒是可以看看晶体极管相关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现象来看,本振的概率大些,当然也不能排除其他问题.

最能了解机器的还是你本人,从帖子里的几张图片,也 ...

非常感谢ssffzz1 兄的热心解答!!
可惜我目前没有信号发生器,我再试试其它方式吧。
本帖希望更多前辈出来讨论!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会看,不知道变形是不是被人动过了,怎样测量呢?

麦精兔是正规企业,又不是作坊,别的不敢说, 线圈应该是圆的,间距也是相等的
现在都变形了,图上看不清,不过看上去间距也不等,怀疑被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麦精兔是正规企业,又不是作坊,别的不敢说, 线圈应该是圆的,间距也是相等的
现在都变形了,图上看不 ...

en,您的判断应该没错,要不然也不会只能搜到两个频道,而且又在一起发声。

网友:
我经历的最简单就是用另一调频收音机,相互利用本振泄露互测本振和接收频率,还可配合调整本机本振微调电容,看有何反应,一旦有反应,判断原因会方便些,注意些,微调电容不易坏。我曾遇过5连机5个微调电容全失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三极管的工作点,看看正常不。

该机器是独立本机振荡器。检查震荡管,3个引脚电压;振荡管正常工作是c-e结反偏。混频级电流0.5ma以下,测量混频级3极管各个引脚电压,判断是否正常工作,混频级是c-e结正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别瞎说一气,走上来就调这个那个的胡咧咧!
静下来,测量下基本的电压电流参数,对照图纸慢慢查吧,调乱了 ...

大家畅所欲言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荡级起振时,指针万用表交流电压最低挡,单根表笔接触振荡管管脚,表针可能偏转,可辅助检查是否起振。。

请问bd1fm兄,振荡级不起振,会有什么表现?

网友H:
查手册,按手册步骤调。
另,图是背板的,正面的呢?

楼主:
谢谢您光临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H:
查手册,按手册步骤调。
另,图是背板的,正面的呢?

谢谢您,手里没有手册,正面看不出什么东西是屏蔽罩。

网友I:
编号10Y01~53Y81是早期版本 之后是后期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I:
编号10Y01~53Y81是早期版本 之后是后期版本

难得的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得的信息!!

所以你机器的编号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手里没有手册,正面看不出什么东西是屏蔽罩。

屏蔽罩拆下,拍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手里没有手册,正面看不出什么东西是屏蔽罩。

只看电路板背面就能看出道道的,不是神,就是侠

网友(2022-12-03):
老年份的老机问题多

网友J:
找到电路图,确定本振线圈,用收音机频率计就可测量本振频率,可确定本振范围,也可调整本振范围。

网友K:
https://elektrotanya.com/showres ... =Audio&kat2=All,电路图自行下载研究。

楼主(2023-11-08):
引用 网友J:
找到电路图,确定本振线圈,用收音机频率计就可测量本振频率,可确定本振范围,也可调整本振范围。

好久没有上论坛了。感谢朋友光临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K:
https://elektrotanya.com/showresult?what=MR77&kategoria=Audio&kat2=All,电路图自行下载研究。

非常感谢您!!

网友A:
高频线圈附近一般有可调电容,线圈磁芯是金属的还是磁粉芯?
先确定天线接入点,多个高频线圈中,本振线圈一般是距天线接入点最远的。
在本振部分,触动相应焊点,或稍轻调动磁芯(千万保护好磁芯),或调节可变电容,接收信号应有明显变化,如没有变化,可能没起振。
照片中几个不规整的高频线圈,应是经过调整改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线圈附近一般有可调电容,线圈磁芯是金属的还是磁粉芯?
先确定天线接入点,多个高频线圈中,本振线圈 ...

您分析的很有道理,待有时间打开机器看看!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