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b2L3电池容量测试模块

楼主(2022-06-26):
家中18650新旧锂电一大把,但俱不知真实容量,为方便测试电池容量,前些天,拼夕夕上天天有5元10元券可领,于是以不到10元的价格,买了此模块,到手后试了一下,界面上三个按钮,分别是ok键,被测电池设定终止电压+键和-键,放电时, 会实时分别显示电池Ah,A,V, 並有对应LED点位指示, 放电终止后,显示电池真实容量
此模块, 被测电池放电终止电压, 最高可至12V,最低可设定至0.5V, 因此模块可测试电池组,也可测试镍氢镍镉充电池的容量,
隨模块还附2个5W7.5欧水泥电阻, 用作放电负载, 但发现使用中发热严重, 达65度, 有点烫手,
随后开始折腾,找了块有机玻璃,把组件装上面,电阻上加了块铝型材, 並涂上硅脂, 降温效果极好, 手触徴温, 另加了个开关,使电阻能单个或並联, 以其得到不同的放电电流, 经试用, 根据被测锂电的不同电压, 电阻的並联与否,放电电流可从约400mA至1200mA之间变化,
此模块唯一的缺点是,因为要一节一节按设定的电流放电,如果几安的电池,会持续几个小时,

此模块工作电流才40mA,不知单节锂电能否工作,接下来准备试下,如行,装上节小锂电池,那就放便移动,免除USB电源拖线了

网友:
14元多点包邮

网友:
看了楼上两位的低婑歪电池端都是两线的.如果在电池十一极加二根线到板子测试端.显示的容量读数会有增加

网友:
这个不错,可以挑选手中的旧电池。看有12元包邮的,不知准不准。

网友:
某多上浇水少则一个月多则好几个月才能领到12元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