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6P9直流串联音频并联推挽电路

楼主(2022-06-26):
请教各位大师,6P9直流串联音频并联推挽电路

胆机爱好者往往都是做单臂输出起家的,所以手头往往剩下一些单端输出牛。利用这些牛,在初级无直流通过的情况下,这些牛的电感也会比原设计大,频响更好些。

所以设计如下电路,请大师们指教,自己也可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

多谢。欢迎大家拍砖。

楼主:
加自举的电路  电路修正

此图加了自举电路,以提高推动的增益。

网友:
不错,就是有点麻烦啊

网友A:
这种情况下,输出牛是不是可以对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下,输出牛是不是可以对插了

是的。牛的初级无直流通过。

网友B:
相比较而言,还是让牛通过电流的电路来的简单。这电路的投入,不如做普通的推挽来的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比较而言,还是让牛通过电流的电路来的简单。这电路的投入,不如做普通的推挽来的实惠。

目的是利用剩余的单端牛。甚至可以降档,使用普通交流变压器。

网友:
应该可以对插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的是利用剩余的单端牛。甚至可以降档,使用普通交流变压器。

直接用一般的牛试试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C:
6P9P组成SRPP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6P9P组成SRPP如何?

SRPP是自倒相电路。自倒相在功率级,上管增益低,增益小于1 。两只管子,上管处于阴极输入,下管处于栅极输入,且只能够工作在甲1类状态。实际上,上下管输出不平衡,更不能输入大信号,导致工作状态于甲乙类状态。

现在,包括网购,正推出自倒相推挽,有SRPP,也有长尾阴极自倒相。实际都存在两管信号不平衡问题。

采用屏阴分割倒相,对于末级来说,信号输入大了,至多使工作点朝甲乙类方向移动,但不会导致失真。

网友:
请教楼主:1、这种电路应该如何考虑单端变压器的阻抗;2、如果上下管电流不平衡对电路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
电路的输出阻抗是单臂输出的二分之一。因为输出是音频并联输出。
上下管如果不平衡,轻度不平衡,上下管电压相差比较小,仅几伏特,则可以不管它。上下管电压不平衡可造成失真。上下管不平衡,则是管子有一只老化,上下管直流内阻不正常造成的。如果两只管子正常,静态电流一样,则应当上下电压一样。如果是因管子离散性原因造成不平衡,上下电压偏离,可调整电压比高的管子阴极电阻的大小,使之电压中心点为高压的二分之一。

网友:
SEPP电路,适合屏压比较低的电子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