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改的汽车音响电源有点问题求分析改进

楼主(2022-06-27):
我自己改的汽车音响,现在所有的功能都正常,但是缺点就是:
开车过程中放音乐的时候,功放机老是莫名其妙的断电。重新送电打火又好了。
还有个问题就是车有个功能,就是等红灯的时候会熄火等待,有时候一熄火也没声音了。(正常情况下是熄火的时候电源没关ACC也是通的不应该断电)

由于现在是夏天,我以为是功放机过热保护,经过我检查测试,并不是这个原因。
现在所有都已安装到位,如果再拆了找原因需要拆座椅啥的,而且线都在内部走的。所以现在只能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目前我也不清楚到底是音频处理器先断开的控制电,还是功放机先断开的控制电,总之是功放机没电。

整体的控制结构如图:

开始我怀疑是电瓶过来的电源线有问题,在功放机电源两端并联20000uF电容,无果,问题依旧。
请大家忙我分析一下,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目前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能不能解决:
ACC去音频处理器的控制线,改用一个继电器,继电器的常开点接音频处理器的电源和控制端。
因为我怀疑是音频处理器控制端的电流不够造成的?
还有个方案,就是直接用无线遥控器控制。。。。。都是无奈之举。故而求助论坛朋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等红灯的时候会熄火等待?为什么要熄火啊?
这么多年等红灯的时候一直挂空挡,难道我错了?别人都是咋做的?

网友:
DSP音频处理器?如果是DSP的可能是他的问题,没玩过汽车音响瞎猜的,音频信号跳过去试试就知道了。如果是DSP问题低压或者EMC问题都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等红灯的时候会熄火等待?为什么要熄火啊?
这么多年等红灯的时候一直挂空挡,难道我错了?别人都是咋做的 ...

看样子层主是开老式汽车的老司机,连现在汽车标配的“怠速起停”功能都不知道。这个功能是在等红绿灯时或者堵车时发动机自动关闭(熄火)。绿灯亮时轻点油门立即启动。可降低油耗、尾气排放、和发动机噪音。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层主是开老式汽车的老司机,连现在汽车标配的“怠速起停”功能都不知道。这个功能是在等红绿灯时或 ...

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个功能加剧了电瓶的负担,启停电瓶比普通电瓶贵一倍多,节约的油还不够换电瓶。所以一上车就关掉“怠速启停”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个功能加剧了电瓶的负担,启停电瓶比普通电瓶贵一倍多,节约的油还不够换电瓶。所以一上 ...

我开车也是关掉。但是有时候也忘了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开车也是关掉。但是有时候也忘了关。

我的车是默认关闭,要想使用这个功能时可以打开。

网友B:
如果是厂制品的汽车功放应该有ACC线、公共线(12V负极)和12V正极等3根线。如果楼主是自制的功放,那加个继电器也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层主是开老式汽车的老司机,连现在汽车标配的“怠速起停”功能都不知道。这个功能是在等红绿灯时或 ...

谢谢科普,我的老车是11年的科鲁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厂制品的汽车功放应该有ACC线、公共线(12V负极)和12V正极等3根线。如果楼主是自制的功放,那加个继 ...

我的车是默认打开。

网友:
那时的车没有这个配置。5-6年前欧盟才要求必须配置的。

网友:
开过宝马带自动启停的车,启停对音响没有影响的;我的老车,没有自动启停功能,只要熄火重启,安卓车机都会重新启动。

网友:
建议音频处理器和功放器电源直接接ACC试试(可以加个开关,不需要时也可以关掉)。

网友:
可以先试试小音量时会不会断电,看是不是电瓶电压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层主是开老式汽车的老司机,连现在汽车标配的“怠速起停”功能都不知道。这个功能是在等红绿灯时或 ...

市内行车应关闭自动启停伤害起动机也不省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