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2-06-27):
我做了一个6N2+6P1典型功放,为什么声音很轻很轻,换了电子管也是如此。搭棚的。先谢大家了!

网友:
电路上实际焊接有问题。

网友A:
关于6N2+6P1,请详细参照院长更正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6N2+6P1,请详细参照院长更正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18396 ...

大师,你好,麻烦给一张6Z4整流的电路图。标准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你好,麻烦给一张6Z4整流的电路图。标准的。谢谢!

不是大师。
6Z4整流网上找找就行,有很多。我没做过,对真空管整流没有特别的感觉

楼主:
网上搜索,大概是图1.

图1

图1

网友:
加个胆前级试一试。

网友:
测量电压找病。供参考(电压接近即可)

网友:
测量一下各个点的电压吧

网友:
查看音源是否正常.

网友:
有可能推动不足,最简单的判别方法,可以用万用表交流档测一下6P1栅极的推动电压。

楼主:
感谢上面各位老师,经过检查果然是接线错了。现在出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上面各位老师,经过检查果然是接线错了。现在出声了。

电子管线路,最容易装成功;

只要线路无误!

楼主:
是的,电子管收音机非常直观比较容易出声。声音也比较好听,我想,好听是否是木箱的共振?晶体管的木匣子是否一样好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