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一台19英寸液晶显示器,竟发现电脑启动自检画面看不到,看到时已经进系统了。

楼主(2022-06-27):
新买一台19英寸液晶显示器,竟发现电脑启动自检画面看不到,看到时已经进系统了。连BIOS都无法进入。电脑是正常的,之前的显示器是易美逊H912W+,是可以看到自检画面的,因坏了只好买台新的,却发现这种奇怪问题,是显示器收到信号到点亮的时间过长造成的吗?各位有遇到过吗?

网友A:
你显卡输出的接头是不是换了???

网友B:
也有新买二手货。可以另外找一个显示器(家里的液晶电视机)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显卡输出的接头是不是换了???

一样都没有换

网友C:
先把显示器打开一分钟,再启动电脑主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显示器打开一分钟,再启动电脑主机试试。

没用,因为显示器只有接收到信号才会打开,没有信号时是关闭的。

网友:
这事无非有3个大概的方向:

1,就是显示器反应慢,这个好办,盲按键盘进BIOS,如果过会能出画面就是没问题的.

2,就是选择问题
(1)
就是现在有些主机是多显卡,譬如主板集成一块,又外加了一块,BIOS默认在集成上,而操作系统默认在独显上.导致显示不一致,这个去BIOS调即可.

(2)有些是单显卡,但是多头,他默认的输出在第一个头上,你用了第二个头.

3,莫名其妙的问题,我们单位的较新的 图站 遇到了.一个显卡4个头(专业的作图显卡,但不高档),咋接都不显示,猛然一个显示了,就固定好了.不知道啥逻辑.我不负责这块,也说不好.很鬼的.
有时候服务器遇到这个问题,我都是要么用网络进去,要么用服务器自带的VGA进去(有时候这个也不好).工作站的话,就不好办.

网友:
显示器不适应电脑启动之初低分辨率格式信号。也许显示器菜单有这项设置可修改一下。

网友:
启动的时候按Pause键,电脑会暂停自检,等屏幕点亮后再按回车继续自检。

网友:
集显的话,bios中可调节默认是 vga 还是 hdmi 或 dvi 输出,就是自检画面在哪个口,有的还可选 lvds

网友:
我也碰到过你说的这种情况,但是我的没有这么严重,但是以前我用的是VGA的显示器,买了一个是 hdmi接口的好像显示好慢,搞不懂是什么问题,客服也不知道,我就把显示器退了

网友D:
你的显卡是什么?我估计你新显示器的频率是60HZ的而你显卡输出是59.9的,或者其他,你按照这个百度一下,但是网上貌似没有什么好办法,我遇到过,你显卡有几种输出方式呢?

网友E:
谢谢分享

或许是输入信号识别的原因, 一般用户不是问题

对搞维修的是个要命的事(以后买新机得留意)

如是识别时间的原因?,可在开机时不断按进BIOS键
如还是不能显示?
那就是不支持低格式显示

网友F:
也可能不支持680x480低分辨率

网友:
很正常;还有只能看到启动画面,而进入系统后黑屏的现象呢。大概是显示器的牌子太杂,认不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显卡是什么?我估计你新显示器的频率是60HZ的而你显卡输出是59.9的,或者其他,你按照这个百度一下,但 ...

显卡是集显,华硕G31的板子。只有VGA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可能不支持680x480低分辨率

可以进纯DOS系统,应该不存在分辨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新买二手货。可以另外找一个显示器(家里的液晶电视机)试一下

新买的显示器是EWEADN前行者19英寸液晶显示器,LED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

或许是输入信号识别的原因, 一般用户不是问题

你说的很对,这种情况对一般用户没什么关系,但对维修者就很不爽了。我现在纠结的是这种情况究竟是普遍情况还是个别情况?是原本设计就是这样还是故障?网购的时候怎么知道要购买的显示器有无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对,这种情况对一般用户没什么关系,但对维修者就很不爽了。我现在纠结的是这种情况究竟是普遍情 ...

不要说网购
就是实体店买,营业员也不知这些事
如说明书写了?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卡是集显,华硕G31的板子。只有VGA输出。

这个我也碰到过,是因为刷新频率不一样造成的,但是我显卡有HDMI口和DVI-I口,所以想看主板BIOS就吧HDMI线插显卡HDMI口,调整BIOS参数后再换回插到HDMI转DVI-I的转换头即可,这操作为了保险起见,拔插时关闭显示器电源,如果你不想换显卡等设备的话,我想你可以找个转换头试试

网友:
VGA口肯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进纯DOS系统,应该不存在分辨率问题。

也就是说在DOS系统时,显示器是好的?输入DIR之类命令能看到?那就不是显示器问题,可能是显卡驱动有问题。要是我就退了,嫌烦,捣鼓半天,把自己原来系统说不定搞乱了。

网友:
把显示屏接到主输出上

网友:
一般的显示器开机后会显示信号中断,无信号或输入信号源接口等标识.此时的显示器是开机工作的,等无信号超过一定的时长才会自动关机.

网友:
接口不是HDMI就是DP,肯定不是VGA

楼主:
原网购的前行着19英寸液晶显示器因为启动信息不显示我退货了,今天在当地实体店购买了一台飞利浦22英寸液晶显示器。我把前行者和飞利浦的启动图像发上来给各位看一下。上面的是前行者显示图像,下面是飞利浦显示的图像。

网友G:
进bios直接按按键的,你自己不会操作,跟显示屏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进bios直接按按键的,你自己不会操作,跟显示屏无关

该显示图像的时候却是黑屏终是缺陷,进BIOS可以盲按进去,但不显示启动信息终觉得不爽。

网友:
我现在用的电脑,开机一直黑屏,到进入系统了,动一下鼠标或键盘,才亮屏。原因是我在BIOS里禁用了logo显示选项。打开logo显示,就可以开机直接显示logo,如果要进BIOS,按功能键进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显示图像的时候却是黑屏终是缺陷,进BIOS可以盲按进去,但不显示启动信息终觉得不爽。

从你换屏就好了来看,还真就是屏幕的问题了.

我们的机器也有些这个问题,有机会试试去.

网友:
你的显示器是HDMI接口的?接主板上的吧?用VGA接口就好了,插HDMI口就会出现开机等启动完成了以后进桌面了才亮。

网友:
①BIOS自检下电脑输出分辨率与显示器最低支持分辨率情况
②显示器输入端口,与BIOS下的电脑输出端口匹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