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收音机耦合电容的问题求助

楼主(2022-06-28):
请教电子管收音机,音频耦合电容,0.022uf,0.01uf.0.047uf用什么牌子性价比高一些?还有就是容量大小,对音质有影响吗?可以统统用0.22uf代换吗?

网友:
一般用0.1至0.22之间。用0.1的声音清楚透彻点。用0.22低音有点提升。根据自己喜好吧,无感的。品牌的。音质有提升.油浸也很好。根据自己听感调换

网友:
直接上0.22uf,音质有明显提升,现在400V,0.22u的CBB电容即可,体积小价格便宜,没必要迷信啥补品电容。以前工艺落后大容量电容体积大生产不易。

网友:
电子管输入阻抗高,基本增大电容容量超过0.1U效果就不大了,至于品牌没必要追求,收音机要求不高,现在市面很多材质电容不见了,基本以涤纶和瓷片电容为主

网友:
薄膜电容的特性足够的好了已经.

网友:
交联电容容量越大低音越丰富,收音机频响一级机80~4000Hz,二级机100~4000Hz  三机机150~3500Hz。要的是中音。
耦合电容Cc的計算:
C可由f1确定,即Cc≈1/(2xf1Rc2)。式中Rc2为功放管的栅漏电阻。f1主要是受輸出变压器的限制。在前极放大器里,适当地选用Cc值,一般为0.01一0.047微法,即能使放大器的通带够寬。

网友:
过去讨论耦合电容,有一个重要概念,即RC时间常数。这个RC乘积要求耦合的时间常数不能太大,否则电容充放电时间一长,也会造成失真。所以耦合电容容量越大,栅漏的阻值就必须缩小。否则,会造成低音含混的现象。

网友:
我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以前电子管收音机耦合电容都是0.01uf或者0.022uf,现在的胆机不是0.1uf,就是0.2uf,更有甚者还用0.33uf,容量大了10倍。为什么现在用的耦合电容容量反而增大了呢,这就没有一个定数?

网友:
查阅一些资料。以50年代的资料为例:甲类2A3单臂,耦合电容0.05μ,栅漏0.25M(250K)。
前级放大,76耦合电容0.01μ栅漏500K。

这是那个时代放大器阻容耦合的常见数据。

此后,耦合电容到80年代选值功放级输入电容最大0.1μ。

那么问题在哪里?首先,当代放大器最低音频设计甚至达到20HZ,因此,要保证耦合电容在最低音频时,其容抗的大小。

序号        频率        电容U值        容阻
1         20         0.01                796K
2         20          0.1                 79K
3         20         0.22                 36K
4         20         0.47                 16K
5         50         0.01               318K
6         50          0.1                31k
7         50         0.22                14K
8         50         0.47               6.8K

由于甲类放大无栅流,电子管输入阻抗高,所以这容抗所造成的耦合增益损失,还能够承受。但很明显,音频频率越低,容抗就越高。为了保证最低音频放大的必要增益,其耦合电容就必须增大。但这个增大,又受时间常数的制约。所以,真正为了低音的放大增益少受损失,就只能够末级采用直接耦合的方式。诸如阴推的方式。

在推挽电路中,如果末级是甲乙1类工作状态,阻容耦合是勉强可用的。而甲乙2类或乙类因为又栅流,所以只能够采用输入变压器耦合或电子管阴推直接耦合。

网友:
使用上面于板提供的公式计算得下表

行号        栅漏        频率        电容
1        0.5        20        0.05
2        0.5        50        0.02
3        0.5        80        0.0125
4        0.25        20        0.1
5        0.25        50        0.04
6        0.25        80        0.025

栅漏单位M,频率HZ,电容μ

网友:
千万别纠结什么油浸啊,什么补品,容量和耐压一样,有区别才怪了。都是忽悠人的,CBB便宜还实在

网友:
就像阴极电容的大小取决于所并联的阴极电阻一样,耦合电容的大小取决于下一级的输入阻抗(栅极电阻),因此不同的栅极电阻前面对应的耦合电容是不一样的。一般胆机的低频截止频率取到20-30HZ即可,利用上面于版给出的公式应该能够自行算出。为简化起见,一般220K以上的栅极电阻我一般取0.1,一下的,取0.22.这样的低频截止频率已经下延的几个HZ了。
其实这么低的频率,输出牛是很难传递的,基本上衰减的差不多了,好些的是30-40HZ还是老样子,差些的可能要更高。所以并不是一厢情愿的这个电容越大低音越好,而是低音好不好要看瓶颈----输出牛的脸色。盲目地加大耦合电容,不但不能提升低音,反而会因为大电容过多的卷绕给声音的色彩造成抹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