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电脑显示出现故障

楼主(2022-06-28):
自己的电脑,图像、字拖尾,以为是显示器坏了,换显示器故障依旧,换显卡故障依旧

网友A:
但是那个 VGA 线 没换

网友:
如果说是软件问题的话,基本不可能.

看看开机的自检画面也拖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那个 VGA 线 没换

对,难道是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难道是线的问题??

VGA是模拟信号,容易出这怪事

网友:
换显卡和显示器如果无效的话,基本就是VGA线缆的问题了,有时候接口接触不良就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换数字接口的显卡和显示器,不会出此现象
DVI接口  HDMI接口  DP接口
我是显示器DVI接口, 电视机HDMI接口  看电影用电视机,听歌等显示器
VGA接口很久没用了,最早用SONY 显像管的机器用过.

楼主:
换了VGA线,好了

网友:
学了一招,论坛的力量大啊

网友:
还有更悬的:
A机DP线+显示器不亮
B机DP线+显示器亮
交换DP线后都亮!
把A的主机换成C机也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