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高位表如何解决电流档接触电阻的不稳定问题

楼主(2022-06-28):
最近想制作一个5位到6位的高位表,
原来是想利用废弃的MF47主板,
老MF47的电流档用的都是线绕电阻,
制作高位表还是有潜力的,
但在试验的过程中发现,
切换档位时,
由于开关的接触电阻,
使得带来附加的误差,
比如500mA档,
在测试100mA电流时,
接触电阻0.01mΩ的变化,
也会带来0.001mA差异,
接触电阻是无法避免的,
但关键是每次切换,
接触电阻都会有差异(主要是切换开关的接触问题),
(不怕有接触电阻,就怕接触电阻不稳定)
这个就头大了。
请教一下,
如何破解?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进行100mA测试,
初步观察,
波动也在0.01%范围内。

靠简单观察是不能确定波动究竟是多少的,这方面要依靠统计学分析。

网友A:
取样电压内部高阻抗,档位开关接触电阻不影响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样电压内部高阻抗,档位开关接触电阻不影响测试结果

这样似乎可以,
我得改变一下取样电路,
现在是受制于原有电路,
还得考虑电压档等,
比较麻烦,谢谢您。

网友B:
档位开关改成驱动继电器的选择开关。继电器用100A以上。 保证你阻抗很低。

网友C:
没试试带刀的那种大开关如何.
我看过HP仪表里要么是按键开关,要么是小继电器.

网友D:
老MF47一类所用的线绕电阻,在指针表根本不是问题,但在数字表中,不要说高位表,三位表都会有可观察到的影响,所以至少应该改成0.1%级的金属膜电阻器,要求严格的部分使用金属箔电阻。国产线绕电阻中的RX12、RX70一类也能使用,但需要至少230天以上的老化过程。
高位表电流测试切换档位通常使用继电器,这可以保证接触电阻相对恒定;同时电流的检测采用四线方式避免热电阻的影响,取样电阻上的压降可以完整地获得。

网友:
输入和输出交换一下就比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MF47一类所用的线绕电阻,在指针表根本不是问题,但在数字表中,不要说高位表,三位表都会有可观察到的影 ...

希望能够详细说明一下,
究竟是什么样的影响,
是温漂还是长期稳定性,
如果是以月为单位的长期稳定性(类似于老化),
我并不是太介意,
因为我是自己玩儿。
如果是温漂,
我看线绕的温漂还是蛮小的,
康铜锰铜的温漂只有5ppm,
还是可以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0.001/100,这样的误差已经是很小了,一般仪器达不到这样了。

问题是不止0.01mΩ这么多,
对于六位表就已经影响比较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档位开关改成驱动继电器的选择开关。继电器用100A以上。 保证你阻抗很低。

需要基于现有,
您这是要制造大型装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试试带刀的那种大开关如何.
我看过HP仪表里要么是按键开关,要么是小继电器.

基于现有MF47,
有没有什么简易的办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希望能够详细说明一下,
究竟是什么样的影响,
是温漂还是长期稳定性,

一句话说不清楚,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隔壁坛看看:http://bbs.38hot.net/,有您想知道的所有答案。

顺便提一下,康铜之类的温度漂移曲线不是线性的,5ppm的产品参数,是指在一个温度范围内,横卧的“S”曲线的两端对应的一条割线所确定的斜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句话说不清楚,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隔壁坛看看:http://bbs.38hot.net/,有您想知道的所有答案。

顺 ...

能不能给一个具体帖子的链接?
关于5ppm是不是线性,
个人认为并不是大的问题,
只要大致在这个数量级,
在短期测量时间内,
比如日常温度变化10度以内,
大致在50ppm,
还是可以的,
日后再考虑温度补偿(非线性可通过软件解决)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给一个具体帖子的链接?
关于5ppm是不是线性,
个人认为并不是大的问题,

找《基准器件》栏的置顶帖。

顺便再提一下,不要太想当然。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基于现有,
您这是要制造大型装备啊

我觉得硬件条件不具备,这么干行不通。

您看下以前比较高端的电阻箱,算不上什么高精密、也不算大功率,但是里面的触点是两三层冗余触点铜片的动头+实心铜/银/合金的定头 . 47那破烂开关就别折腾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基准器件》栏的置顶帖。

顺便再提一下,不要太想当然。

我并不是想当然,
只是希望能够得到具体的指导,
如果说不行,
最好能够指出问题之所在。
我已经实践过了,
并且还在实践中。
昨天我试验了5mA的测量(利用了MF47的0.06+0.54+5.4+54四个线绕),
手头上现有的23S的最高精度档为30mA,
标称精度为0.05%+5d
测试电流为5mA,(显示5.000mA)
误差为5*0.05%+0.005mA=0.0075mA

我所制作的MF47电流表,
在一个小时内观察到的示值波动范围为:
5.00005mA至5.00051mA
最大波动量为0.00046即0.009%不到0.01%
并且这个波动还包含了恒流源的波动,
我没有条件再往下分辨了,
因为已经超出23S的监测范围。
当然,我没有期望最终能达到这么好的结果,
但绝对不是想当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硬件条件不具备,这么干行不通。

您看下以前比较高端的电阻箱,算不上什么高精密、也不算大功率 ...

看楼上的初步测试,
化腐朽为神奇还是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基准器件》栏的置顶帖。

顺便再提一下,不要太想当然。

正在进行100mA测试,
初步观察,
波动也在0.01%范围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并不是想当然,
只是希望能够得到具体的指导,
如果说不行,

达到一定位数的精密测量,需要掌握一些看似无用的基本知识。建议您对隔壁论坛的有关帖子作一点深入一些的阅读,会有帮助的,特别是lymex的文档资料,内容详实客观易懂,可以从那里入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楼上的初步测试,
化腐朽为神奇还是可能的。

不碰它,短期内,温度没啥变化, 什么触点都能稳定一会。  我之前做50uA电流源,431做基准,用到一个3296电位器。 短期测试用数字表测也是一个字都不跳,放了一个月,再打开看数值就变化了。尝试用小改锥轻轻敲了敲电位器,数字又变化了。

如果要做个高精度, 更得考虑温度湿度和长期氧化。

你试试做个大壳子 把全套放进去,   加热到40度,以及降低到10度。 也就是30度温差的时候的差值。

以及湿度20和70时的差值。  以及潮湿环境存放几周,触点氧化带来的误差。如果这些误差都能满足5位表的精度,再继续也不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碰它,短期内,温度没啥变化, 什么触点都能稳定一会。  我之前做50uA电流源,431做基准,用到一个3296 ...

近一段时间做MF47双显表,
我是充分体会到了温漂的威力。
而我制作这个高位表,
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高位表,
而是一个观察电压或电流短期变化的工具,
主要用途就是辅助测量温漂。

我有一块质量不错的德产四位半表23S,
精度还不错(0.05-0.1%)
我现在的目标是:
制作一个简易的直流电流(或再扩展到直流电压)测量工具,
短期稳定度(比如一天内或一两个小时内)不低于23S,
可以显示5-6位,
因为软件自己做,
可以很方便地一键校准(比如校准到与23S示值一致)
在一个测量周期内,
可以作为23S的替身,
但可以显示更多的细节变化就行了。

您说的我也有类似的经历,
做了一个100mA的恒流源,
长期也会漂移(冬天调好的100mA, 一直没动电位器,现在是100.2X)
但短期内(一个白天)不到0.05%,
现在这个恒流源对我调试双显表起了大作用了,
我要制作的就是类似这样的工具。

起因是我的那块23S,
经常在试验中一会儿要测电流,
一会儿要测电压,
另外的三位半表有几块,
但不够精度。
现在所制作的工具,
就是上面所说的23S的替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近一段时间做MF47双显表,
我是充分体会到了温漂的威力。
而我制作这个高位表,

如果你有主控,本质是数字表的话, 可以彻底跳出模拟表的思路。
有两个思路:

第一个:     拨盘开关控制通路,但采样,每个档位 都用一个精密低温漂的电阻,然后后面用精度高一点的仪表放大结构,对采样电阻直接取样放大。这样你开关只要接通,内阻多大都没关系。

  第二个:拨盘开关作为逻辑开关, 但采样根据你要的量程,设定一个或两个固定的采样电阻。   一个电阻的话,就是只做一个量程范围,比如100u-100mA

两个电阻,就可以用继电器,测大量程时,短路掉测小量程的大采样电阻。

继电器用小型磁保持继电器。  非常小的就可以,因为你测大电流我想也不会超过5A这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有主控,本质是数字表的话, 可以彻底跳出模拟表的思路。
有两个思路:

多谢支招,
利用模拟表是正好有现成的要废弃的无表头MF47,
上面的线绕扔了可惜,
并且有了改双显表的经验,
也有富裕的高精度数字采样主控,
两相结合正好就是我要的东东,
我觉得采纳“安庆矿友”的建议后,
开关的接触电阻应该不影响电流表了,
并且把电压档也用上,
但恐怕那些分压电阻必须换用低温漂电阻了,
电路如下,您看如何?欢迎指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支招,
利用模拟表是正好有现成的要废弃的无表头MF47,
上面的线绕扔了可惜,

没毛病, 触头是串联的。 不过仿真了一下,分流阻值和内阻匹配还得计算一下。而且小电阻的变化对整体比例影响很大,所以还得用低温漂的。不如用镍铬丝自己绕。

网友F:
比如500mA档,
在测试100mA电流时,
接触电阻0.01mΩ的变化,
也会带来0.001mA差异,
接触电阻是无法避免的,
但关键是每次切换,
接触电阻都会有差异(主要是切换开关的接触问题),
(不怕有接触电阻,就怕接触电阻不稳定)
这个就头大了。

+++++++++++++++++++++++++++++++++++

你的问题是侧重于

在标准电路(一个提供电流源的、电流表的检定装置)中,接触电阻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还是

在实用电路中,接触电阻对回路电流的影响?

如果是前者,表头检的是检流电阻上的电压,接触电阻不影响测量结果,不需要任何考虑。

如果是后者,可以用下面的电路消除接触电阻,

一个电路由 12V 电源和 12 欧姆负载构成,我们知道回路电流应该是 1A,但由于引线、开关等部件存在电阻,所以回路电流总是小于 1A,那么,可以通过下面的电路消除这些因素,让回路电流符合我们的预期值,也就是说,不因为你在回路中串联了电流表就导致回路电流(相比于没有串联这个电流表)发生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比如500mA档,
在测试100mA电流时,
接触电阻0.01mΩ的变化,

谢谢washu老师指教,
之前脑子短路,
把电流表接成下图所示,
使得档位的接触电阻成了采样电阻的一部分,
现在改成25楼的形式,
就没事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毛病, 触头是串联的。 不过仿真了一下,分流阻值和内阻匹配还得计算一下。而且小电阻的变化对整体比例 ...

谢谢仿真支持,
那些小电阻都是老MF47表的线绕,
用的是锰铜丝,
据查温漂是5ppm,
比镍铬丝要好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仿真支持,
那些小电阻都是老MF47表的线绕,
用的是锰铜丝,

锰铜没问题,6J8牌号电阻温度系数5-10*10^-6,搞粗一些,就可以做的很长,控制电阻更精准。

网友G:
我觉得这些玩意儿都不是事儿,都属于系统误差,系统误差是可以校准掉的,而校准系统误差的前提是其具备相当的稳定性,你的系统误差能稳定在多少位,你的表才有可做到多少位,所以决定高位表性能的不是精确度而是稳定度(还有线性度)

前面washu应该解决了你的问题,看你的样子你是把采样点接错了 ,washu说到的第二个问题,实际上除了一些特殊的测量场合(比如绝对电流测量)几乎没有万用表这么干,因为这个方案抗过载差,这不符合万用表的设计原则,而且电流测量场合(串入测量)一般认为源内阻较高(电流越小的内阻越高),数字表的采样电阻影响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锰铜没问题,6J8牌号电阻温度系数5-10*10^-6,搞粗一些,就可以做的很长,控制电阻更精准。

对于我来说,
电阻主要是需要稳定,
绝对值差一点没有关系,
可以通过校准消除的。

现在的问题是,
我的那个电路电流档没有问题了,
但电压档是有问题的,
切换到电压档后,
电流档的总电阻(6K)
会与电压取样点并联,
这一点又忽略了,
无法解决了,
除非加一个开关。
测量电压时断开分流电阻与数字表头的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这些玩意儿都不是事儿,都属于系统误差,系统误差是可以校准掉的,而校准系统误差的前提是其具备相当 ...

您说的非常对,
系统误差都是可以校准掉的,
主要是需要稳定,
而稳定的前提就是电阻值的稳定。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washu老师指教,
之前脑子短路,
把电流表接成下图所示,

所以我才问你那个问题,因为虽然我没看过 47 表电路,但根据 J401 表电路图看,电流档电路本来就是这样的吧

所以你在乎的接触电阻究竟是哪...

网友:
引用 网友G:
...washu说到的第二个问题,实际上除了一些特殊的测量场合(比如绝对电流测量)几乎没有万用表这么干,因为这个方案抗过载差,这不符合万用表的设计原则,而且电流测量场合(串入测量)一般认为源内阻较高(电流越小的内阻越高),数字表的采样电阻影响比较小。

第二个问题时不时能在坛里看到,接入回路的电流表内阻影响了回路电流

所以我以前就提出过这个“零内阻”电流表方案,但似乎遇到问题的人又没有兴趣去做一个,这方面来说楼主还是有很强的动手能力的,我倒是希望楼主来做一个“零内阻”电流表

至于普通手持表不用这个方案倒不是过载问题(普通方案抗过载也是保险加一对二极管),而是这个方案是有源的,它需要表内电路付出和待测电流一样大的对等电流,如果测试电流较大,手持表的电池撑不了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以我才问你那个问题,因为虽然我没看过 47 表电路,但根据 J401 表电路图看,电流档电路本来就是这样的 ...

为利用原有MF47电路,
及现成的档位开关,
兼顾直流电压档,
我原本的接线方式如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于我来说,
电阻主要是需要稳定,
绝对值差一点没有关系,

加开关我觉得完全可以,甚至可以加双联开关,另一半接一套红绿灯,以区分电压和电流。

网友H:
既然用了单片机,档位切换,交直流变换,都可以采用自动切换,电子开关的内阻,在供电电压恒定的状态下是也是恒定的,单片机也很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开关我觉得完全可以,甚至可以加双联开关,另一半接一套红绿灯,以区分电压和电流。

现在我加了一个双联开关,
准备把开关的另一联用作档位切换控制,
现在基本已经实现了我的目标,
电流档的短期稳定度可在0.01%,
电压档的短期稳定度要差一些,
应该也在0.05%以内,
主要是因为电压档没有用线绕,
电阻温漂大约在25ppm,
在几个小时的试验中,
校准后完全可以替代我的23S,
并且可以切换开5位或6位显示,
6位显示比较方便观察细微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既然用了单片机,档位切换,交直流变换,都可以采用自动切换,电子开关的内阻,在供电电压恒定的状态下是也 ...

建议不错,
能不能推荐比较好用的电子开关,
不是继电器的吧?

网友:
CD4066,CD4030,BL1551,在5v时,BL1551内阻要小。详见数据手册

楼主:
谢谢,看BL1551内阻为2.7Ω
购几个找机会试用看看。

网友(2024-10-03):
引用 网友B:
没毛病, 触头是串联的。 不过仿真了一下,分流阻值和内阻匹配还得计算一下。而且小电阻的变化对整体比例 ...

"不如用镍铬丝自己绕"

记错了, 铬是温变阻大哥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