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我的电烙铁拆开后不加热了

楼主(2022-06-28):
我的60W白光烙铁,想拆下来换成马蹄头。
拆开后内芯掉出来很多银色的渣渣,装回去后发现通电不加热了。
请问还有救吗?

网友:
该拆的不拆,不该拆的瞎拆

网友A:
话说这种烙铁换头要拆芯吗?
头不是前面螺丝一松就出来了。闲的蛋疼这下好了搞废了吧

网友(2022-07-29):
小的时候拆过这种发热芯,把里面的发热丝重新接好,卷上云母片,你会发现,升温快多了,而且温度更高了。不过容易坏。

网友B(2022-06-28):
银色渣子应该是云母片渣,不加热肯定是电热丝断了,可用表测量一下,若断在内部基本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银色渣子应该是云母片渣,不加热肯定是电热丝断了,可用表测量一下,若断在内部基本报废了

谢谢回复,量了不通,估计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种烙铁换头要拆芯吗?
头不是前面螺丝一松就出来了。闲的蛋疼这下好了搞废了吧

想想确实是,乱拆一气的结果

网友:
垃圾山货白光扔掉吧。别折腾了重新买一把。

网友:
交学费啦。

网友:
看看能不换发热芯。

网友:
早坏晚坏都是坏,早坏早用新的.

这一拆就坏的东西,又能顶多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种烙铁换头要拆芯吗?
头不是前面螺丝一松就出来了。闲的蛋疼这下好了搞废了吧

呵呵,闲的蛋疼

网友:
拆拆废了,另外买一把

网友:
好的拆坏,坏的修好。这就叫折腾!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换个调温的吧。

网友:
这也不贵,换新的

网友:
换个发热芯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白光”,不就是普普通通的外热烙铁?烙铁芯坏了可以换,不过应该没必要,外热烙铁既笨重又效率低 ...

多来几张图,应该是白光吧,这还是在商场买的。
如果不是,坏了也不心疼。

网友:
以前我经常拆开自己修修,不过看你这个已经难修了,除非绝缘片还好的

网友:
这玩意儿,极爱漏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来几张图,应该是白光吧,这还是在商场买的。
如果不是,坏了也不心疼。

万用表是葫芦壳的?看烙铁标签确实是HAKKO(白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白光”,不就是普普通通的外热烙铁?烙铁芯坏了可以换,不过应该没必要,外热烙铁既笨重又效率低 ...

这肯定是白光!

网友:
百花花的银子光了,买新的吧,没有什么换芯的必要了,因为芯也不行了,这个时代拜拜了。

网友:
我的是某牌子的焊台带螺旋风枪,买着贵,用起来不贵。最简单也得买个品牌自动调温度的,玩电子要买内热的。外热有些笨重了

网友:
换头子拆错地方了。估计发热器坏了,可以买一个换上,最多是买个新烙铁也不贵。

网友(2022-10-19):
这种烙铁不要用了  我换个插口给板子修坏了  漏电严重 带100多v    单片机直接去世  买个t12多好  直接电池或者适配器供电

网友:
这种原装白光烙铁90年代卖80元,我买过2把,就是比GOOT烙铁同功率尺寸要长一点。

网友:
  这种烙铁拆坏了就丢掉,没有什么可惜的。昨天在实体店买了一根60W的烙铁,20块钱,烙铁架5块钱,看着比你这支做工还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