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4电源待机问题

楼主(2022-06-28):
求助 PS4电源待机问题
如题:ps4电源基本正常使用,有事会出现自动断电无法重启,需要插拔电源才行,这种几率好像在一直插电不用的情况下出现频率高些,发生故障时,测量没有待机4.8V电压,电容上有310V左右直流电,说明高压部分应该问题不大,是待机电路问题,测试待机输出部分肖特基二极管、电容等都正常,应该是待机变压器网上部分的问题,这个待机变一次次好像4个脚,二次侧两个脚,控制芯片应该是边上的DNP015八角芯片,查不到资料,整不明白原理啊,网上找不到电路图,无从下手呀,有大神有图纸或思路吗,请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A:
一般都是那集成块热稳定不良,网上有卖的,买一块试试,现在许多资料是找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那集成块热稳定不良,网上有卖的,买一块试试,现在许多资料是找不到的

谢谢,我淘宝上买个试试

网友B:
这电源像台达的画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像台达的画风

我估摸是台达代工的,Pro电路板上有台达标,这个没有

楼主:
十分感谢,终于看懂为啥这待机变初级是4个脚了。

楼主:
根据坛友justmexx提供的原理图,跑了下待机电源电路,发现和典型电路有些不一样,
第一:这个电路5脚与交流线路的二极管串联的电阻器三个62K电阻连接,但2脚只并联了三个大点的固态电容+一个小点的固态电容+一个Z02二极管(估计是稳压用的,不过没串电阻),就是没和变压器辅助绕组连接,这样的话是不是其工作电压一直由5脚充电??
第二:从线路板上通断连接,发现变压器辅助绕组貌似通过ZD202接到3脚上了,不明白这是啥操作,下面我手绘了下电路图,也不知道对不对,整不明白。
ZD202左面光耦是待机电源反馈光耦,相关电路没画。
发生故障时,测量2脚电压为10.5V左右,正常待机测量是20V左右,5脚电压56V左右,正常待机是198V左右。目前因为买的DNP015芯片还没到,就从变压器辅助绕组整流滤波后的位置(测量是20V的样子)直接引一路电源到2脚,这样和芯片原理图类似,不过大法为啥这么设计,是不是有玄妙,这么改接,会不会由大隐患,请高手指教,,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坛友justmexx提供的原理图,跑了下待机电源电路,发现和典型电路有些不一样,
第一:这个电路5脚与交 ...

私信 参考一下

网友C:
电路图已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已发送........

收到,十分感谢,马上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