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理闹钟,请教一下

楼主(2022-06-28):
请教,一下,拆了,安装回去有困难。

原本是发条加满,只能走两小时。

拆,看,以为需要加油,,,不像。

判断:发条那个齿轮轮子安装可能不是很到位吧

因为:上满发条钟走两小时到停摆了,要是把上发条的把手偏向一边加力,发条就可以继续走一小时。

于是乎,拆开机芯,松了四个螺母,不敢全拆。掰了一下发条的齿轮,发条释放了出来。

现在想安装回去,看见游丝那个细小的轴偏向了出来,不容易回到中心点,怎么样也不回到圆心,

咋办?请教,怎么样完美安装回复呢?

不敢全拆,这四颗螺丝钉,就是松了几圈

不敢全拆,这四颗螺丝钉,就是松了几圈

网友:
我们这有句谚语:专修自鸣钟,拆开装不弄

网友:
丢了把,买个新的

网友:
摆轮需重新安装,从照片上看油丝偏向一边,先把夹板螺丝松下,用左手大拇指向上顶起上夹板把摆轮 装回钻眼孔。

网友:
把红圈中的摆轮钻眼拧松,把摆轮轴对准后再拧紧即可。

网友:
这事,有个简单方法,就是整机芯不拆,泡到120号清洗煤油里面.然后捞出来晾干,喷WD40 . 因为这种机芯比较粗糙,不似手表. 用WD40全面润滑即可,如果讲究点,游丝部分不要喷WD40.

现在这个状态,需要把那个轴卡住,然后发条盘回去即可.

网友:
有部分塑料齿轮看来是新品,调整摆轮小心断尖,可以拧松轴承钉~它比较紧小心加力拧出来一点,待摆轴尖进到轴承里再拧回去。

楼主:
按照上面四位高手的做法,如法炮制,成功安装恢复到位了,

小鸡又开始琢琢米啦!^_^,^_^

没有合适的油,没侵泡,关节处加了点稀机油。看发条拧满,能不能过夜到明天。

谢谢上面的指导。握手!

网友:
走时太短,应该还是润滑不到位。我看齿轮和轴眼都很干净,发条也很干,最好还是拆了清洗了,加点钟表油。

网友:
我修过一个这种老式钟表,当时手头没有汽油,干脆就没拆,整个用洗衣液+热水+小刷子,彻底清洗掉油污,然后清水冲洗后用吹风烘干,上钟油,现在三年多了,还在正常走时

网友:
现在的闹表,没价值修,齿轮塑料的,最可气的上下夹板竟然是铜包铝,轴眼很快就磨大了导致偷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拍的照片,夹板不像铝的,而且是钻石老货。近些年国产N1闹钟几乎只能见到一个牌子——合飞,合飞的 ...

只要塑料齿轮,肯定使不住,早年铜齿轮定时器能用一二十年,现在寿命长的一二年,短的换上几天就坏,弄的名声很不好,尤其浙江慈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代不同了,用户并不要求一个小闹钟能用那么多年,现如今一个零售价只有20元的机械闹钟正确保养能用三年 ...

已经很满意了,现在一次上发条从昨天5:00走到今天晚上10点,还在走,相比之前只有5小时的行程,强太多啦!

估计能走48小时吧!

网友:
讲真,如果是新手,建议买一本老书,怎样修理闹钟,来看,我修理闹钟的最早知识都是从这本书里得来的,很有用。

楼主:
今天上午还在运行,难道48小时不需要上条吗?

准确也行,看,没发现,不差一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