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dp转 dp 转 dvi 转 hdmi 转 vga,居然能用

楼主(2022-06-28):
mini dp转 dp 转 dvi 转 hdmi 转 vga,居然能用

楼主:
显卡 quadro P620

网友:
专业图形卡
我以前电脑上是个 FX4600,坏了

网友A:
会不会丢失部分细节,或速率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丢失部分细节,或速率变化??

hdmi转vga那儿肯定有细节丢失,其他不确定

网友:
有mini dp转vga

楼主:
我这个纯粹是吃饱了没事做,试试看能不能亮机

网友:
感觉经过了几道关卡

网友B:
看都是无源转接的,是不是内部就是物理线头分接?各种头只是输出脚的位置不同,自己用一把线束对接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都是无源转接的,是不是内部就是物理线头分接?各种头只是输出脚的位置不同,自己用一把线束对接也行

从显卡到hdmi转vga之前,应该是物理转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显卡到hdmi转vga之前,应该是物理转接,

我也不明白,据说HDMI是数字输出,VGA是模拟输出,物理转接怎么干得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明白,据说HDMI是数字输出,VGA是模拟输出,物理转接怎么干得到啊

hdmi转vga是带芯片的,前几个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hdmi转vga是带芯片的,前几个没有

这样就通了,转vga有个电源插头你没查上我以为是无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就通了,转vga有个电源插头你没查上我以为是无源

不带音频输出的hdmi转vga没有单独电源输入,可以靠mini dp 20脚3.3V@500mA的供电工作,

网友C:
应该是有缘的,hdmi供电给vga转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有缘的,hdmi供电给vga转换器

如果不带音频输出,只需dp或者hdmi的供电脚就行,如果带音频输出的hdmi转vga,有个micro usb的独立供电

楼主:
就是用这个帖子里的显卡测试的,显卡上只有4个迷你DP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21583&extra=

网友D:
记得DVI也分模拟和数字信号的,楼主这个转接器体积看起来应该还是数字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DVI也分模拟和数字信号的,楼主这个转接器体积看起来应该还是数字信号的

dvi-d是纯数字的,dvi-a是纯模拟,dvi-i是数字+模拟,只需简单的转接头即可输出vga信号,不需芯片

网友E:
我在网上淘了一台苹果显示器,使用DVI-D纯数字接口。不带VGA。和普通电脑之间连接,买了一根转接线。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网上淘了一台苹果显示器,使用DVI-D纯数字接口。不带VGA。和普通电脑之间连接,买了一根转接线。搞定。

纯数字的不会像vga那样有模拟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