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2个817的板子有什么特别之处?

楼主(2022-06-28):
多年前买的一块12V开关电源板,上面有2个817,看817的3.4端似乎都是通往管理芯片的,其他也没看出个所以然,大家知道,通常都是1个817作为反馈隔离就可以了,这种板子有什么特别指出?

网友:
过流保护再加个反馈呗

网友:
过压保护用的,防止稳压反馈部分电路失效电源输出过高电压。

网友A:
这个真不懂,正如楼主说的一般一个817就够了,也许你这块板子有两组次级电压?比如12V+5V,都需要短路保护,一般好几个光耦是有交流负载需要隔离控制比如220电机需要用双向可控硅,那就不是纯粹的电源板,应该算开关电源+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不懂,正如楼主说的一般一个817就够了,也许你这块板子有两组次级电压?比如12V+5V,都需要短路保 ...

次级就是一组12V输出;

网友:
我有一个西门子24V电源,也是2个817,应该是过流保护。

网友:
一个光耦做反馈,一个光耦做保护。

网友B:
引用 楼主:
次级就是一组12V输出;

花点时间把图画下来

背面元件可不少,那俩8脚IC是运放吗?

如果是运放的话,盲猜,检流电阻配运放再驱动光耦,可做过流保护或恒流控制。也可搭成比较器配光耦做成过压保护。

照片上没见到板子上有稍大功率的电阻,第二种可能像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点时间把图画下来

背面元件可不少,那俩8脚IC是运放吗?

眼花手笨的,画出电路图还真不容易;
看大概意思是,下部左边的应该是个电源管理芯片,具体型号看不到,上面2个双列8脚应该是您说的那些复杂的装置吧;
大概意思是这样吧,算了,咱们都不费那心思了;

网友C:
你来出难题了
   瞎猜一下,一般有双光耦的有二种设计,一是为了软开机,这机肯定不是为了开机;二是为了保护,保护方式有多种,是根据需要可设计成电压、电流和温度保护,可单项保护和多项保护。这块板估计没有温度保护,电流保护也没看到相关的检流电阻,所以只能是电压保护。
而保护的结果又有多种,有降压、降功率、间歇和停机保护等,是根据需要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来出难题了
   瞎猜一下,一般有双光耦的有二种设计,一是为了软开机,这机肯定不是为了开机;二是 ...

看板子正面,靠近开关管附近有个水滴型的元件,标注是“RT100”,可能是温度什么检测吧?我也不太懂,看它和一般的板子有些不一样,一时好奇,就发出来让大家看看过过目;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板子正面,靠近开关管附近有个水滴型的元件,标注是“RT100”,可能是温度什么检测吧?我也不太懂 ...

那是在原边的温保,与光耦不搭界。看二只光耦的光敏管好象是并联的,你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来出难题了
   瞎猜一下,一般有双光耦的有二种设计,一是为了软开机,这机肯定不是为了开机;二是 ...

最近您那里疫情管控好转些了吧?
我们这里是7天内还要核算检测,不然不得进入公共场所,也不能坐公交;
前两天淘宝退货,看快递公司还是不敢收到上海市区的件(沪郊区的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您那里疫情管控好转些了吧?
我们这里是7天内还要核算检测,不然不得进入公共场所,也不能坐公交;
...

已经可以了,可以堂食。与上海的通路也大部分打开了,好象11号地铁线还没开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在原边的温保,与光耦不搭界。看二只光耦的光敏管好象是并联的,你量一下。

不是并联的,从8脚双列出来后经过贴片电阻(似乎还经过贴片三极管)后进入2个光耦,光耦出来也不并联,其中这个温保元件经过一个4.1k电阻并在两个光耦的3脚和4脚之间,大概意思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