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子门铃故障

楼主(2022-06-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换个喇叭试试,不行就是功放电路坏了。找个2822接成BTL电路接上去。声音大得很。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个小零件坏了

网友:
加一级放大器即可

网友:
没图,不知道是什么结构的门铃,如果是插市电的可以检查是否阻容降压电路的,如果是,很可能是电容容量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