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找到本地中波转播台的发射塔了

楼主(2022-06-28):
      前几天的一次偶然机会,意外,惊喜的发现了本地中波转播台的发射天线!在县城的南关与西关交汇处,紧邻西环路,属于郊区。距离我家2.5公里,刚好都在一个路上,这个距离也是直线距离。中波发射天线是拉线式的,高76米。采用1KW全固态PDM中波广播发射机,发射机功放模块和调制器模块均采用IRFP250场效应管,工作电压-140V。功放模块采用2个最大功率750W的功放单元串联合成。负责转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AM702的全天播音。为了维护设备,采取两周高功率发射,一周低功率发射的模式。每周二下午2点到3点半,停机维护。
      我一直以来认为距离我家几百米的那个并馈式自立发射天线,也发中波信号,但通过这次的偶然发现,纠正了我多年的一个错误认知,在此给大家道个歉,不好意思,还请广大坛友海涵。那个并馈式自立发射天线是发射的调频信号和电视信号(现在已无电视信号),并不发射中波信号。

有时间我会带着我的拉杆天线矿石收音机和其他矿石收音机做各种试验,测试。到时候再发帖,分享给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解答,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简单理解:

你的理解错误,水平极化不适用于中波波段,水平极化适用于短波发射,依靠电离层可以传送很远很远的距离,比中波覆盖率更广。中波发射都采用垂直极化。

接收天线的高度,是指天线水平部分的高度。因为垂直极化是在地球表面传输的,地球是个圆形的,高度越高,接收的效果越好。
40米的天线,一种,水平40米,竖立10米,另一种水平10米,竖立40米,相比较,还是后者接收效果好。

就拿我的天线来说,由于条件限制,长度是没办法改变的,最长也只能达到12.5米左右,但高度我可以想办法升高,我从最初的7米一直不断想办法升高,到现在的最高16米左右,电流突飞猛进,每升高1米,电流就增加几百微安!比增加天线的长度获得的效果要明显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哪里?

我是江苏扬州的,关心AM702.

我是江苏徐州的。扬州那边的AM702信号应该很强吧,离省会南京这么近。

网友C:
请问天线垂直部分是金属的?拉线与垂直部分是否是绝缘的?

网友A:
这种天线的主要发射部分,是塔身吗?还是那个斜的线??

网友D:
在我这里,晴朗冬天的早晚矿机都可以收到702KHZ江苏新闻台节目,发射功率应该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天线垂直部分是金属的?拉线与垂直部分是否是绝缘的?

天线垂直部分是金属的,拉线与垂直部分是绝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天线的主要发射部分,是塔身吗?还是那个斜的线??

天线的发射部分是塔身,斜的线只起到固定塔身的作用。拉线与塔身是绝缘的,塔身与地也是绝缘的,塔身不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我这里,晴朗冬天的早晚矿机都可以收到702KHZ江苏新闻台节目,发射功率应该不小。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AM702,采用200KW大功率全固态数字广播发射机,与“亚洲二号”卫星同步完成对整个华东地区的无缝隙优质覆盖,核心覆盖人群数以亿计。以AM702为核心覆盖资源的同时,使用分设的6个中波差转频率进行转播,我县就是其中一个转播台,频率是AM1413KHZ。

网友:
接受环境得天独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的发射部分是塔身,斜的线只起到固定塔身的作用。拉线与塔身是绝缘的,塔身与地也是绝缘的,塔身不接 ...

谢谢!以前以为中波发射天线是水平的!

网友A:
我一直有个问题有点纳闷,

这个天线现在确定是竖直的了,貌似是垂直极化吧?
那么中波接收天线按说也应该是竖直的才好,可是为何以前的老教材上介绍的L天线,T天线,为何上面那个都是水平的呢?

网友B:
楼主,在哪里?

我是江苏扬州的,关心AM7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有个问题有点纳闷,

这个天线现在确定是竖直的了,貌似是垂直极化吧?

这个拉线式中波发射天线是垂直极化的。之所以它的接收天线是水平的,这是因为垂直极化具有低辐射角,它可以在水平面内均匀地辐射,在平行于地球的所有方向上均匀地辐射,无线电波的大部分能量,以接近地球表面的角度进行辐射。因此,采用水平的接收天线,可以获得最大的无线电电波能量。一副好的中波接收天线,单就高度和长度而言,高度是最重要的,其次是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亚洲2号早就没有了,你这个应该是早年前的资料。
国内台的信号卫星传输基本是中星6号,115.5 和125 。

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呢。谢谢坛友的批评指正,感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哪里?

我是江苏扬州的,关心AM702.

江苏新闻台702KHZ的发射功率估计有200千瓦,在上海接收非常清晰,我用普通矿机的接收电流可达3微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江苏徐州的。扬州那边的AM702信号应该很强吧,离省会南京这么近。

很遗憾,AM702的信号,在我这里并不强;

你在徐州,有转播发射塔,反而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江苏新闻台702KHZ的发射功率估计有200千瓦,在上海接收非常清晰,我用普通矿机的接收电流可达3微安。

我在扬州接收,白天702不是主打的电台,

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拉线式中波发射天线是垂直极化的。之所以它的接收天线是水平的,这是因为垂直极化具有低辐射角,它可 ...

感谢解答,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简单理解:

1)中波在地面传播的辐射角低,因此天线水平还是天线垂直相差不大.

2)你说的这个高度,如何去理解.是天线水平部分的架设高度吗?

我举个例子:譬如40米的天线,我水平假设了10米的高度.还是我40米如果竖起来.这2个高度如何比较.

我知道我这个问题很幼稚,天线的计算涉及到很多参数这么来比较可能没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理解错误,水平极化不适用于中波波段,水平极化适用于短波发射,依靠电离层可以传送很远很远的距离, ...

恩,我对这事是挺纠结的.

看来我从7楼,鱼竿伸出去机密,垂下去有个20米的话,效果就刚了.

网友:
淘宝上IRFP250,才几块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