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了SC2-300舌簧耳机

楼主(2022-06-28):
从某鱼上淘的两个sc2-300,还有个航空耳机一副,拆掉耳机,这sc2-300正好可以放进去,两只舌簧串联,试了下,声音竟然不如SHH-1,之前能听到较小声音,现在都完全听不到了,测了直流电阻是300多欧,是耳机本身的问题还是接线不对?

网友:
我以前也对比过这两种耳机的效果,实际试下来,效果是不如小黄耳机好,可能是手头只有二只,没有更多的可以比较,也有可能有的比小黄耳机好,可能是一致性不好的原因,也可能是没有调整好的关系等等,或者是二者效果基本差不多,就看实际那个效果如何了。

网友:
sc2-300的直流电阻单个30欧左右

网友:
这种耳机是可以调节的,调节一下舌簧螺丝或者拆掉一块磁铁等,二者差别没有那么大。

网友:
建议你仪表的检测下调试,成功后再上 矿机。

网友:
sc2-300这款耳机有时候是要通过调节螺钉达到最佳状态的

网友:
我前面发过这样的帖子,350欧姆舌簧耳机的350欧姆是它的交流阻抗,真实的直流电阻在65欧姆左右,shh1的灵敏度本来就比sc2高,shhh1是双线圈的,但是灵敏度是不可调的,出厂就调到最高,sc2是单线圈的,有调灵敏度的螺丝,但是这种早期的舌簧耳机怎么能和后来的shh1比呢?

网友:
我遇到的情况与楼主相似:在FM矿机上,我用过小黄,在某些天线参数下(比如拉杆天线)小黄好于SC-300,在粗铜环线圈、无拉杆天线情况下后者较好。都是1ss86幅度鉴频。
在AM的3DQ磁环矿机,综合比较还是后者好,且音质好。个人目前自用的耳机中,SC-300用得最多。

网友:
其实耳机的直流电租越小越好,这样就意味着无功功率(也就是损耗很小)而阻抗(也就是耳机内电感的电感量)越高,就能跟阻抗高的若信号匹配,也就是提高了灵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