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牛,铜箔静电屏蔽闭合,不是短路了么?

楼主(2022-06-29):
低电压,大电流,不会发热么?

网友:
铜箔与铜箔之间是要绝缘的,就是单层铜箔首尾也不能闭合。

网友:
    “静电隔离”是在初級綫圈絕缘层上面,以同号的漆包线撓一层,它的一端齐口剪去,空着不接;另一端引出通地(一般是夹入铁片内),使它起着隔离作用。或者用一块和线圈绕組寬度同阔的錫箔或鋁箔;铜箔,包在初級线圈的档間絕緣层外面,锡箔的两瑞不能閉合,要留出一点隙缝,另用软导线压在上面引出通地,便成为良好的隔离层。假如錫箔两端閉合,或者隔离线圈的两端都通地,便会成为一个阴闭合电路,它的电阻非常小,会产生强大的电流而发热,把变压器烧毁。静电隔离的上面,也应用牛皮紙的档間絕緣。
      靜电隔离的作用,是作防止“調制交流声”用的。 软导线压在上面引出通地,便成为良好的隔离层。假如錫箔两端閉合,或者隔离线圈的两端都通地,便会成为一个阴闭合电路,它的电阻非常小,会产生强大的电流而发热,把变压器烧毁。静电隔离的上面,也应用牛皮紙的档間絕緣。靜电隔离的作用,是作防止“調制交流声”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

变压器有内、外二种屏蔽的方式。这图是外屏蔽的,没有感应电流,只有短路才能起到磁屏蔽,内屏蔽的就不能短路,只能通过单端接地来达到屏蔽。

网友:
两边(头尾)不能连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要叠合搞成短路环了?

如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图。。。。。。。。。。。。。。。。。。。

似乎,铜箔不是像绕组一样绕在舌头窗口里面,而是绕在外面,如开关电源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

你这是开关电源变压器,这个闭合铜带是包裹整个变压器不存在短路问题,记住!它不是也起静电屏蔽作用。

网友:
这个铜箔在变压器外面,不是绕组部分,相当于给变压器套个金属外壳屏蔽罩,随便短路没事的,你发的那张图片已说明了一切,你好好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

这个铜箔是在整个铁芯的外面,理想状况下,闭合铜箔的磁通变化量是0,不会产生电流的

网友:
工频变压器铜箔包裹在铁芯外面的可以短路,在铁芯里面包裹在绕组外面的不能短路,否则就是一匝短路线圈。

楼主:
明白了,谢谢以上各位!

网友:
这个铜箔应该是带绝缘的,不肯搭接在一起

网友:
包裹在窗口之外的,内外磁通抵消了,没有感应电流的

网友(2024-04-23):
两边(头尾)不能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