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博世曲线锯DSD锯条快速夹头的拆解

楼主(2022-06-29):
如题。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不就是个旋转的夹头么,应该是整体的,外圈旋转,内圈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个旋转的夹头么,应该是整体的,外圈旋转,内圈固定

是的,问题是夹不住锯条。开始夹住了,但运行几下就脱落了
我想拆开看看里面的结构,但是无从下手。
哪位朋友拆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