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悠悠制作tinySA频谱仪跟踪源

楼主(2022-06-29):
     半年前,买了一台tinySA频谱仪,感觉很不错,体积小,相当于一包香烟大小;功能多,除了频谱仪功能,同时还是一台AM、FM信号发生器,扫频信号发生器,上述功能具有10KHZ至960MHZ的带宽,这些功能的指标都远高于爱好者们使用的传统仪器!相关资料请参看我的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98216&extra=
    这款仪器的扫频信号需要外接显示器,用数字示波器比较好。

在对频谱仪熟悉的过程中,了解到该仪器在低波段作为频谱仪工作时,低波段混频器的第一本振信号通过高波段接口同步输出,这个信号总是跟踪频谱仪,只是频率相差一个中频,根据频谱仪工作原理,如果在机器外部提供一个等于中频频率值的固定频率振荡器,与高波段输出的信号混频,混频器的输出作为扫频测试信号,频谱仪作为接收机,这个系统就不需要另外配置显示器,成了一个完整的扫频仪了。按照这个思路,与这里的朋友们交流,用洞洞板实验,结果令人满意!感兴趣的朋友可参阅上面链接的帖子。

   根据实验的数据,稍后绘制了PCB板,购买了需要的元器件,一晃又有几个月了,那个帖子也沉寂下来。现在,每天弄一点点,再贴上实践过程和体会。

   昨天开始焊接,由于主要使用片状元件,烙铁、热风枪、电子放大镜,操作很顺利。刚刚弄好了其中的433.8MHZ的固定频率振荡器。这个振荡器由有源晶体振荡器来实现,频率为144.6MHZ,定制的有源晶振为方波输出,奇次谐波利用率较高,三次谐波就行。

   这个跟踪源的混频器采用混频器IAM81008,该混频器内部电路本振输入和中频输出都有放大器,降低了对本振源输出功率的要求,大约需要-5dBm的激励。有源晶振的三次谐波大概可获得-10dBm输出,再加一级SGA6289的放大器,经T0692的声表面滤波器滤波,输出可达0dBm。

   这部分的电路安装顺利,用频谱仪测试,频率和电平值都达到了要求。

                                                  附上相关照片和电路图:

补充内容 (2022-7-1 19:28):
资料AD8367放大器.PDF中的图纸有错误,在续贴第三纠正。向朋友们致歉!

网友:
有意思的diy,但这种涉及射频和ic的复杂制作,我是连套件都不敢问津的,是否打算推出成品

网友:
非常实用的作品。

网友:
大师出品不同凡响

网友:
等待了好久,JHXC老师终于开始制作实用的tinySA频谱仪跟踪源了!谢谢经验的分享!

楼主:
续贴第二2020.6.20

  元件不多,要不了多少时间就焊接完。测试不麻烦,也不需要另外的仪器,tinySA频谱仪与这块混频电路板连接好,就可以知道结果了。

  之前,那个有源振荡器放好之后,直接用频谱仪测试频率值和幅度值,一目了然!此时的频谱仪既是频率计,又是超高频毫伏表,不要担心,测试的数据是完全可信的,我用手头其他的仪器比对和核对过。频谱仪测试频率,精度并不亚于通用数字频率计,而且灵敏度极高,几十个微伏的电压就能可靠的测试,这是通用频率计无法做到的。测试信号电平,并不比超高频毫伏表差,而且灵敏度远高于毫伏表。

  这块IAM81008的电路板主要任务是混频产生跟踪信号,混频器的RF in端输入tinySA频谱仪高端接口来的433.8MHZ——783.8MHZ的信号,由频谱仪的H波段接口提供;混频器的LO in端由电路板内有源晶振提供。这两个输入信号电平幅值对跟踪信号的质量会有一些影响,需要适当的调节。
混频芯片输出的信号大约有-10dBm左右的输出,幅频特性波动不大,10KHZ---350MHZ范围波动在5dBm左右。

  为了获得更大的输出,后级用SGA6289进行放大。这是一块高达4.5GHZ的微波放大器器芯片。跟踪源的工作频率最高才350MHZ,因此参考资料给出的数据适当变动一下,既可以减少芯片的工作电流(由75毫安降到50毫安以下),又能展宽频带的低端(提升10KHZ—1MHZ)。根据实验,完全参考资料,扫频信号频率低端增益差别太大,差不多比中间频率低20dBm——30dBm电平,去掉电路中的C8、C9、C10,并将L2增大到0.3uH,R7增大到33Ω,实测结果不错,全景扫频的波动小于5dBm,50MHZ带宽基本是平坦的,满足实用没有问题!

  这块混频器电路板面积为65mm.50mm,耗电8.4伏132毫安,产生的跟踪信号频率范围为10KHZ---350MHZ,幅值在-3dBm左右(微调频谱仪内部的参数,幅值可达0dBm),换算成电压值超过150毫伏正弦波电压。用于实用测试,需要外接衰减器满足不同的需要,买几只SMA同轴衰减器配合使用就行了。
扫频测试的数据直接从仪器屏幕读出,很是方便,而且精度较高。

网友A:
请教这个和nanovna有啥主要的区别啊

网友:
支持JHXC老师的DIY跟踪源。老师的带跟踪源的tinysa频谱仪 制作好了,请您把相关资料系统整理一下,我也准备入手制作一套,玩一玩高频电路。

网友B:
老师们,好学不?

网友:
这个东西可能是查找那里有密秘电台的......

楼主:
续贴第三2022.7.1

  今天的操作是极限挑战,AD8367为14脚TSSOP封装,管脚之间为0.65毫米,用热风枪操作也感到困难。芯片没有点胶固定,需要一只手拿镊子,一只手拿风枪,手虽然不抖,但是没有了年轻时的稳定。锡膏注入多少也很讲究,多了管脚连在一起,少了担心焊不牢,重复操作几次又担心芯片过热损坏,忽然闻到一股味,哎呀,PCB的颜色有点变黑!

  买来的AD8361封装是RT-6,PCB板画的是R-8,手头还有的是8脚TSSOP封装,好在手头有转换板,不过,还是出现了重大的BUG,AD8361的管脚不对!什么道理,查看原始资料,绘图时重新调取元件转了圈,还好,只要将芯片转半圈焊接就行了,元件接脚没有错。
鉴于此,修改了图纸,重新上传。

   两个多小的折腾电路板焊接完了,成功与否通电才能见分晓!午饭之后,平时总要午休一个多小时,今天难以睡着,担心还有什么。睁眼躺了一会起来,在电子放大镜帮助下,重点检查几块芯片的焊接,发现AD8367有一处管脚分离不干净,涂抹一点锡膏,热风枪伺候之后好多了,LM2940-5的输出还没有接上,在通电之前,必须验证稳压电源正常。适当的清洗了一下,重复两次用放大镜查看了所有的元件和焊点,没有发现什么。

  接上信号发生器,用频谱仪检测信号的谱线,将信号发生器输出从-40dBm到10dBm改变,频谱仪测试到的信号在3dBm处饱和,自动电平控制有效!微调RP1,频谱仪显示的信号幅度随之变动,说明电路正常,放大器输出的信号最大可达10dBm以上,最后调到-7dBm,大约500毫伏的输出。

  再将昨天焊好的混频电路板连接起来,频谱仪显示的扫描线波动不大,符合要求!

补充内容 (2022-7-2 07:32):
做好的跟踪源输出调到7dBm,帖子中写错了,特此更正。怎么常常出错!抱歉!

AD8367放大器(纠正AD8361管脚).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这个和nanovna有啥主要的区别啊

这个是频谱仪,频谱仪用来测试信号,显示信号的频率值、信号的幅度值。

你提到的nanovna称为网络分析仪,可以测试天线,所以有人把它叫做天线分析仪,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功能。网络分析仪用来测试电路、元件(天线、电缆、电阻、电容、电感。滤波器.......),信号的传输、反射、负载的匹配.........。网络分析仪有扫频仪的功能,频谱仪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们,好学不?

不难!................................

楼主:
我可没有能力做套件啦,主要是芯片售价有些贵,有些芯片为拆机件,可靠性需要验证。还剩几块PCB板,其中一块有BUG,续贴第三有说明。

网友C:
单做 这个板,能当信号发生器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做 这个板,能当信号发生器用不?

       不行的。

    这里的两块电路板,一块是混频电路、一块是具有AGC的宽带放大器,放大器自己不会产生信号;混频电路虽然可以产生信号,但需要有两个信号,在这里,其中的可调信号(扫频信号)来自于tinySA频谱仪。

   tinySA频谱仪除了频谱仪功能,还有AM、FM信号发生器、扫频功能,是一台多功能仪器,仪器的指标不错。我这里的帖子是为了扩展它的扫频功能。

   爱好者如果去买目黑扫频仪、目黑AM/FM锁相信号发生器、频率计、超高频毫伏表.......,买一台tinySA频谱仪回来可以完美的替代前面四台仪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频谱仪,频谱仪用来测试信号,显示信号的频率值、信号的幅度值。

你提到的nanovna称为网络分析 ...

多谢老师的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他的都好办,主要是晶振我搞不定

   晶振的问题,还是购买成品有源晶体振荡器较好。淘宝店有些专卖晶振的卖家,可以按照顾客的要求定制特定频率的有源晶振,我多年前就是这么操作的,单只的价格大约40元左右。

  433.8MHZ的频率,直接用晶体产生难以实现,只能通过加减乘除技术来实现。最简单的方法是用晶体倍频、或者采用泛音晶体,但是合适频点的晶体不容易买到,而且这么高的频率需要多级多次倍频才行,制作需要一定的技巧,电路会比较复杂,结构的问题也不好弄,这种方法使用受到限制。

  采用频率合成的方法是比较好的方法,对参考晶体的选用不苛求,通用的晶体也行,但是需要采用合适的芯片,最好是具有吞脉冲技术的芯片,比方说早期的MC145152,我本来想用这种方式的,但是淘宝找不到贴片的芯片,我手头有DIP的芯片,体积太大,不适合小型化。我也想过采用规模较小的MC145106合成芯片,但也面临晶体选择的问题。所以这种方法也受到制约。

  采用用频率合成技术,用软件来实现,自己不懂软件。

  成品有源晶体振荡器,软件技术加PLL技术。淘宝店家能够提供定制频点的有源晶体振荡器,应该是在批量电路的基础上,动动程序就行,内部的参考振荡器采用的是晶体振荡器。我与店家聊过,一般只能提供200MHZ以下频点的有源晶振,由于内部电路采用了高速数字电路,输出的波形有正弦波或方波,方波含有丰富的奇次谐波,我定制的是144.6MHZ的有源晶振,三次谐波就有-10dBm左右的的电平,本例混频器需要-5dBm功率,后面接有一只TA0692的滤波器,这种滤波器的插入损耗很小,所以用一只SGA6289进行放大(大约有13dB增益),完全能够满足要求。

  如果有高频信号发生器,也可以由信号发生器提供。淘宝有一种廉价的ADF4351 组成的35MHz-4400MHz射频信号发生器,不到百元,可以买来实验。这两种方案拖泥带水,还是采用机内的有源晶振比较简单。

  做好的跟踪源,体积与频谱仪差不多。我试验的两块电路板,只做混频板就能实现跟踪源,输出可达0dBm,幅频特性也不错。我因为需要较高的输出电平,所以弄了一个由AD8367+SGA6289组成的AGC放大器。

网友B:
请问老师这款与本题讨论的有啥子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老师这款与本题讨论的有啥子区别?

你这个比我所说的玩意用处更多!

我的那个叫做频谱仪,你的这个叫做网络分析仪(爱好者用它测试或调试天线,所以被叫做天线分析仪)。频谱仪只能用来测试信号,而网分则可以单独测试R、L、C、及其三者的任意组合电路、天线就是类似的器件,当然还可以测试各种有源、无源电路的传输、反射.........,也可以做扫频仪、做频谱仪、做频率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比我所说的玩意用处更多!

我的那个叫做频谱仪,你的这个叫做网络分析仪(爱好者用它测试或调试 ...

谢谢老师的解答。

网友E:
看了 帖子的图片,JHXC老师虽然年龄大了,但焊接功夫还是比较厉害的。

请问JHXC老师:如果固定频率433.8MHZ,我不用晶振倍频,而用C450对讲机的发射电路改制,直接给混

频器提供433.8MHZ的射频信号,(一级433.8的震荡+一级缓冲放大。没有测量仪器,不知道输出射频电

平值),

433.8M信号进入老师的 “混频电路,还需要“AGC的宽带放大器”这块电路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 帖子的图片,JHXC老师虽然年龄大了,但焊接功夫还是比较厉害的。

请问JHXC老师:如果固定频率433.8 ...

如果能用对讲机电路获得433.8MHZ信号当然好啊!用你的频谱仪就可以测试你制作的433.8MHZ振荡器的频率、输出电平,频谱质量。这个433.8MHZ信号是作为混频器(IAM81008)的LOIN端子的,资料说的LO信号电平是-5dBm,这个用频谱仪很方便测试,倒是其他的仪器没有这么方便。这信号接入混频器的LOIN端子不需要放大器,如果电平大于-5dBm,可接电阻衰减器,AGC放大器不是用在这里,是接在混频器的IF输出端。根据我的实践,资料说的这个混频器输出对负载不是很敏感(不严格要求为50欧姆),直接输出幅频特性比较平坦,如果加一级放大(SGA6289),获得0dBm的输出不成问题,幅频特性也不错。那块AD8367的芯片组成的电路可以不用,要用就要增加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能用对讲机电路获得433.8MHZ信号当然好啊!用你的频谱仪就可以测试你制作的433.8MHZ振荡器的频率、输 ...

一口气有看完了您在 仪表工具专区栏目发表的“小萨迷你频谱仪文章”,又加深了对这款机器的认识。
我会继续坐观老师的制作,不着急,您年纪大了,慢慢来。

网友E:
这是老师在前次帖子中画的图,理解了振荡源+混频器制作频谱仪跟踪源的原理和连接方法。
433.8MHZ 振荡信号和 频谱仪的 HIGH 输出的信号进入混频器,
混频后的信号在I F 端输出,还要经一个带AGC功能的带通了滤波器滤波后,才能进频谱仪的LOW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老师在前次帖子中画的图,理解了振荡源+混频器制作频谱仪跟踪源的原理和连接方法。
433.8MHZ 振荡信号 ...

这个图有点错误,混频器输出经过0-350MHZ低通滤波器,图纸画的是带通,标注的也是带通。

如果已经买了这个频谱仪的话,频谱仪作为制作中的测试仪器是很有用的。你想利用现成的对讲机做固定频率振荡器,频率要能设置在433.8MHZ,输出电平达到-5dBm,不能有太大的杂散,这个用频谱仪测试很简单。

建议你一步步来,先熟悉原理,在此基础上对混频器电路进行试验,首先试验好振荡器,有了合格的振荡器、焊接好混频器芯片、就可以联机试验,信号连线必须要采用电缆线,最好用SMA的标准插接件连接,因为频率太高,这些是不能忽略的!还需要提醒注意的是,电路板通电之后不要随意拆卸或插拔电路器件,避免热插拔,否则有可能损坏IC器件!

那个由AD8367组成的放大器,AD8367是AGC放大器,增益可控达40分贝。电路中还有那个AD8361,是用来对放大之后的射频信号检波取样的。取样之后的直流与设定好的直流进入运放AD820比较放大,输出直流再去控制AD8367的增益。AD8367的带载能力有限,为200欧姆,直接作为50欧姆负载的扫频信号输出不匹配,所以级联了SGA6289,SGA6289输入输出都是50欧姆的,带载50欧姆就没有问题了,只是这个芯片的工作电流比较大,实践证明不同的场合是可以变通的,当然这回对频响、增益造成影响。

我的实践证明,不用AD8367组成的放大器,只用IAM81008+SGA6289就可以获得0dBm 左右的输出,大多数使用没有问题。

我的实验已经完工,性能指标达到了预期目的。制作中需要共同探讨的,欢迎朋友们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433.92M晶振和120K的晶振差频得到433.8M的频率是不是能比定做一个晶振然后倍频滤波更方便点?

你的这个设想实践起来会有瓶颈,估计无法找到433.8MHZ、带宽很窄的滤波器!LC滤波器是做不到的,声表面滤波器有没有见过这种产品、晶体滤波器适合窄带,但是这么高的频率没有见过。

我设想过采用频率合成芯片组成的振荡器,但是也面临晶体器件的选择。贴出我的绘图:晶体要用10.00115MHZ,与标称的10.00000MHZ很接近,可在制作时微调获得,以前我常常这样干,通过偏调获得需要的频率值。我在网上搜索MC145106、MC145152的芯片,淘宝有货报价也便宜,找了几家都没有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点我倒是疏忽了,因为上下差频的频率间隔靠的太近,如果不进行滤波的话很容易造成干扰

我从淘宝买了一些MC145152、MC145106的频率合成芯片,还买了一些预置分频器,MC12022、MC12013、MC12009,VCO振荡器芯片MC12148,制作一块频率电路板几个主要器件15元左右,再加一只合适频点的晶体,一些电阻和电容等,定制PCB版大概每块5元左右,30元左右的成本,比定制TCXO有源晶振稍微便宜一点。只是需要多动手,有频谱仪在手调试不难,动手比较强的朋友成功不难!

这种方案的好处是自己动手,电路原理不复杂,芯片都是过时的,很便宜,我在二十多年前使用这类芯片每只都要几十元的!

我已经初步绘制好PCB板,等我收到买的元件,确认好封装,定下PCB,经过安装验证无误再贴上网站。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有点错误,混频器输出经过0-350MHZ低通滤波器,图纸画的是带通,标注的也是带通。

如果已经买了 ...

JHXC老师,感谢您的耐心讲解。
您混频器电路板上的IAM81008等元器件在哪儿买的?我也想做一个这样的混频器板。
再一个,您能发个混频器电路板的印板图,去打个印版。
混频器输出后低通滤波器您是怎么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JHXC老师,感谢您的耐心讲解。
您混频器电路板上的IAM81008等元器件在哪儿买的?我也想做一个这样的混频 ...

按照我实践的混频电路做一个跟踪源,基本上可以实现跟踪扫频,输出可达0dBm。使用中需要配接衰减器才能满足实用要求。

混频电路中的IAM81008芯片,LO输入只需-5dBm激励电平(125mv)。IF输出片类也有放大器,实践证明输出可达-10dBm(70mv)。耗电5伏十几个毫安。为了获得更大的输出,IF输出接了一级SGA6289(SGA6389),达到0dBm(223mv)输出没有问题,完全能够满足常规需要。SGA6289是微波宽带放大器,这里只工作在350MHZ以下,适当的调整输出电感和电阻,可以缩窄频带、提高增益、减小芯片工作电流。这个在联机后,在频谱仪的屏幕上很好测试观察。

晶振如果采用TCXO,频率用144.6MHZ,用三次谐波通过滤波器TA0692就可以获得433.8MHZ的振荡信号了,这个滤波器插损很小可忽略,对偏离三次谐波的信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测试证明可达60dB。

LM2940-50是低压差大电流稳压芯片,用两节锂电供电,这块电路耗电在200毫安以下,耗电主要来自SGA6289。

整理了一个我购买相应元件的链接,还有电路图,PCB板图供参考。购买元件时注意元件的封装要与PCB吻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按照我实践的混频电路做一个跟踪源,基本上可以实现跟踪扫频,输出可达0dBm。使用中需要配接衰减器才能满 ...

感谢老师发的资料。
我昨天想打开您做的混频器电路的PCB文件看看,却发现打不开。
请问:您是用什么软件设计的PCB板?
我的画板软件是protel99se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老师发的资料。
我昨天想打开您做的混频器电路的PCB文件看看,却发现打不开。
请问:您是用什么软 ...

我用DXP 2004绘制的,是protel99se的高板本,反过来可以打开。以前我也是用protel99se,电脑系统升级后发现他有些弊端,放弃不用了。DXP 2004使用比较稳定,还没有发现明显的BUG,你如果要,我的百度网盘有下载,对于熟悉protel99se的人上手很容易,网盘还有无线电杂志出版的视频教程。

DXP 2004软件及视频教程链接.zip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DXP 2004绘制的,是protel99se的高板本,反过来可以打开。以前我也是用protel99se,电脑系统升级后 ...

感谢JHXC老师,我下载了试一试。

网友(2022-11-22):
留个爪,好复习,谢谢老师!

网友(2023-01-23):
引用 网友B:
请问老师这款与本题讨论的有啥子区别?

这款是网络分析仪,频域测器件特性用的。tinySA是频谱仪,频域测信号用的。
测器件和测信号还是不一样的。测器件特性,往往需要喂给它信号。
楼主前辈做的跟踪源,配合频谱仪,倒是用来测器件用的。这一点上看和网络分析仪差不多了。不严格地说,楼主做的有点像标量网络分析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从淘宝买了一些MC145152、MC145106的频率合成芯片,还买了一些预置分频器,MC12022、MC12013、MC1200 ...

希望老师或坛友出套件,我们玩玩!

网友(2023-05-25):
引用 楼主:
续贴第三2022.7.1

  今天的操作是极限挑战,AD8367为14脚TSSOP封装,管脚之间为0.65毫米,用热风枪操作 ...

想仿制一个,不用贴片元件应该也可以。

网友(2023-10-17):
来给JHXC老师加油。

网友(2023-11-17):
谢谢老师的分享, 收获良多

网友(2024-03-23):
老师我想问一下, 这个tinySA是不是有两个机器就不需要做跟踪源了?或者有扫频信号发生器?一个接收一个发射信号?和跟踪源有什么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