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没把6A2插在6K4的插座上呀!

楼主(2022-06-29):
     吃过晚饭,把修好的电子管收音机6Z4整流改成二极管整流了,几分钟搞定,再插电居然不出声了晕!

     哪里搞坏了?赶紧检测:各路电压正常,拾音口输入能出声,然后逐级检测6U1,6K4和6N1,折腾一个多小时没找到原因,难道电子管坏了,然后逐个更换,换6N1不响,换6K4出声了!

     难道6K4坏了?仔细一看换下来的怎么是6A2呢?

     这机器昨晚还正常收听,今晚换二极管之前没动过,我真的没有把6A2插6K4的槽上呀!

网友A:
变频管不是6U1吗?又哪里冒出来个6A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乱七八糟的,哪里有这样的配搭?!

6A2自己跑到6K4插座上了

网友C:
貌似烧不了吧,我好像也插错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烧不了吧,我好像也插错过.

没烧,就是不出声,这两管子太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管不是6U1吗?又哪里冒出来个6A2?

我有10多个6K4,好像里面混了几个6A2。但是真不记得有换过6K4管子,难道真见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粉字惹的祸,很容易掉落,搞错了。

是的,还是曙光靠谱,印字不容易脱落。

网友D:
现在JS还把6K4当6J4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JS还把6K4当6J4卖。

这两除了摇截止和锐截止外,其余参数倒是差不多。

网友:
两个管子确实很像,就是疏密有点不一样,还有6K4窗口容易发黑,性能容易下降

网友:
有些老年痴呆的症状了。

网友E:
除了发生灵异事件,只有一个解释:大部分人都偶尔碰到的或几乎几十年肯定碰到过一次的,遗忘、彻底遗忘或者叫断片了。有时候无法解释,手里拿着钥匙找钥匙。,如果你家没有来过熊孩子,那就是你自己插的,难道你太太会没事干换一个,几乎没这个可能。除非她是电子工程师。

网友F:
6A2,6K4,可以使用万用表电阻档分别去测试电子管的2,7脚看是否导通?如果是通的就是6K4,,不通的就是6A2

网友:
我曾经把6U1错插在6P1上,6U1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6A2,6K4,可以使用万用表电阻档分别去测试电子管的2,7脚看是否导通?如果是通的就是6K4,,不通的就是6A2

不用那么麻烦,直接看内部,有条宽宽的金属带接底部屏蔽的是6K4,没有宽金属带的是6A2.

网友:
家里有小孩吧

网友:
这事如果真的追究起来,还应该就是楼主的责任呢:把6A2与6K4混在一起,不分类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除了发生灵异事件,只有一个解释:大部分人都偶尔碰到的或几乎几十年肯定碰到过一次的,遗忘、彻底遗忘 ...

也许这就是腔隙性脑梗的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