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块老指针表101圆处理了谁要..一个摔坏的老红星28元

楼主(2022-06-30):
表大喇叭
101.28
内蒙

补充内容 (2022-6-30 08:22):
1..三块表有一块30原合原发票合格证..能测直流电池....另两块无表笔没测式...三块当配件出101包快
2..一个摔坏了磁铁的老大喇叭当纸盆和线圈出28元不包邮太重了

补充内容 (2022-6-30 08:25):
大喇叭是新的没用过可希从库里架子上掉地磁铁摔坏了

网友:
胆机看着好爽啊!

网友A:
三块万用表标准语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块万用表标准语要了

谢老友支持 加v款并地址13789692311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老友支持 加v款并地址13789692311

好的,谢谢

楼主:
三块表已出

网友B:
大喇叭是可以修复的【过去造许多人DIY过喇叭】,可惜老眼昏花,严重测量误差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喇叭是可以修复的【过去造许多人DIY过喇叭】,可惜老眼昏花,严重测量误差 。

谢村长关注指导...高手可修复不成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村长关注指导...高手可修复不成问题

自己动手做-制作简易扬声器

一.目的和要求

  了解动圈式扬声器的构造,并理解它的发声原理。

二.仪器和器材

  动圈式扬声器,学生电源(J1202型或J1202-1型),火柴盒(取掉匣子),细漆包线(φ0.08毫米),条形磁铁,(其厚度、宽度比火柴盒小),方座支架(J1102型)2个,干电池3节,扩音机(全班共用一台,放在讲台上),滑动变阻器(J2354型),道林纸(32开),胶水。

  动圈式纸盆扬声器,结构见图3.31-1,它主要由磁头、音圈、支架、纸盆等组成。磁头是由一个磁性较强的柱形永久磁铁、两块导磁夹板和一个导磁的圆铁心柱组成。靠纸盆一端的导磁增夹板有一个圆洞,这个圆洞和中间的导磁圆铁心柱形成一个很窄的环形磁空隙,磁力线均匀地集中在这个磁空隙内,形成一个很强的磁场。动圈扬声器振动的元件是音圈,音圈是用细漆线绕成的一个圆柱形线圈。音圈的一端插在磁头空隙内,正好四面不碰磁头,另一端固定在音圈支架与纸盆的中心位置。音圈支架和纸盆的边分别胶牢在纸盆铁架上。

三.实验方法

  1.将32开的道林纸两边(沿宽的方向)折两叠皱纹。用细漆包线在火柴盒上单层绕上20匝线圈作音圈。将火柴盒垂直粘糊在道林纸的正中央,再把道林纸有皱纹的两边用夹子固定在支架上,将音圈两端漆包线的漆刮掉。再手持条形磁铁插入火柴盒内(应四周不与火柴盒接触),如图3.31-2所示。

  2.将音圈两端先后接在4、6、8伏交流电源上,注意听嗡嗡声的响度有什么变化,同时观察道林纸前后振动的幅度有什么变化。

  3.各实验组把制好的简易扬声器分别接在讲台上的扩音机低压(或低阻)输出端,听扬声器发出的广播声音。

四.注意事项

  1.条形磁铁不能与火柴盒的四周相接触,是简易扬声器能够发声的关键。

  2.如果找不到动圈纸盆扬声器,也可先制作简易扬声器,在其两端接上干电池,观察道林纸的运动情况(直流电压应提高)。

楼主:
这个就是把大磁铁摔碎了其它都完好...原本收藏是新的

楼主:
会修老喇叭的超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