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七脚九脚管,管底发黑

楼主(2022-06-30):
国产七脚九脚管,使用一段时间后,管底发黑,似有沉淀物。尤其是功率管6P1\6P14类。可见阴极发射电子时,有氧化物蒸发。表明管子容易老化,质量不佳。

今天把6N6推挽小功放拿出来,才发现6N6管底发黑。我在使用中,还注意到一般灯丝不超压也不欠压,屏压比手册最高电压要低一些,最大屏耗不要使满。可是管子底还是黑了。其工作虽然还正常,但开始“破相”了。

进口的老八脚管,从没有见过此现象。有此现象的是苏式的九脚6门14(对应国产的6P14)等。

管底发黑有沉淀物之后,管子还能活多久?

网友A:
没太留意这个事情!我现在对电子管基本不考虑寿命使劲压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太留意这个事情!我现在对电子管基本不考虑寿命使劲压榨

看来你的存管挺多。
我自身经历的事:

07年我做了6N6单端,屏极电压使到260V,单屏流0.02MA。声音一直正常。我还安了一个晶体管FM电调头(那是还没什么蓝牙),我用FM发射器连接电脑,听下载的小说。听着就睡着了。凌晨3点,我突然醒来,机子已经没声了,6N6屏红了。我赶快关机。

管子是坏了。其原因很简单,6N6本来离散性很高。我已经将屏耗基本使满。夜里市电电压升高,屏压自然升高,因为是三极管,不具备Ep—Ip特性的平坦,即屏压升高直接导致屏流迅速上升。所以红屏了。幸亏没有出其他问题,要是引发火灾就麻烦了。

使用五极管功放,其屏压升高相对屏流上升较小,这就是所谓Ep—Ip特性的平坦,屏压下降,导致屏流下降也较小。

所以使用管子,尤其是三极管功率管,屏耗千万不要用满。当然,多极管三接时候,其屏压和屏流的平坦特性也将消失,因此三接的管子也不要使满。

6N6,我留下了国产6N6质量欠佳的印象。尤其是早期的管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你的存管挺多。
我自身经历的事:

6N6一般是电子仪器上用的管,民用电器基本没见,现在比较适用于耳放制作。大八脚管有管蒂,底部是看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N6一般是电子仪器上用的管,民用电器基本没见,现在比较适用于耳放制作。大八脚管有管蒂,底部是看不 ...

谢谢于版关注。大八脚如果管壁没有涂层的,从侧面或顶部都是可以看到底部的。6N6您说的对,最适合的是做耳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你的存管挺多。
我自身经历的事:

藏管也不算多,主要是都捡些便宜的玩,不心痛

网友:
其实黑色主要是电子管灯丝部分蒸发出来的,找一个长时间使用的6E2,阴极套管两边的玻壳有发黑镜面就是这个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