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串联充电

楼主(2022-06-30):
想用12V,相同的三节锂电池串联,充电时测每节锂电4V,充电电流0.45A,可否这样使用?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使用三串锂电充电保护板吧。

网友:
一定注意,没有均衡尽量不要这样玩。

网友:
没有平衡充,就不要充12.5V了,冲到12V就行

可以用

网友:
没有均衡电路,会导致某节电池高,某节电池低,电压高的会过充,电压低的会充不满

网友:
首先要保证3块电池容量一致,内阻一致,再串联充电,不然会导致电池之间电压差会越来越大。

网友:
平衡技术是锂电池的灵魂

网友:
直接冲的确存在一定的危险性,使用只能中午冲电才安全一点。

网友:
如果电池性能一致性好,可以用,如果不好,最好有平衡电路,否则会造成某节电池过冲电。

网友:
锂电池充电必须要使用充电保护板,这样直接充电很危险!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充前先测量一下电池电压,要相近的才可以充电。差值大的会拖后腿,建议单独充电。单节电池可以用可调电源调节到4.20V,充电电流小于20ma就可以结束充电了。

网友:
这个里电池修复  有用吗

网友(2022-08-25):
并联充电,串联使用。可以安一个转换开关

网友:
现在有多少锂电组是有效均衡的呢,保护板检测最高一节电压停机充电,我买的垃圾100a分口4s铁锂保护板冲到单体3.7v了

楼主:
现在用2个锂电池串连,不要保护板了,用9V充电器串个二极管充电。

网友(2022-10-27):
这种电池里面应该有保护板,这样串联容易搞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2个锂电池串连,不要保护板了,用9V充电器串个二极管充电。

您这样充电的后果:铁锂的造成怀孕.锂离子的脾气更大.会发火

网友:
建议用带平衡充电功能的充电板来实现

网友:
目测这电池内置了 保护板的。